[电工&电子] 空调功率是4500w,用的32A空开和4平方电源线,怎么运行一段时间后总跳闸?

楼主(2024-06-05):
空调运行一段时间,它的空气开关总跳闸的原因有电源线配置过小、空气开关老化有问题、线材不合格等这几个情况导致,我接下来结合我的工作经验说说我的理解。

以你的描述,空调功率是4500瓦,配置的32A空开,说明家里的空调耗电功率绝不止4500瓦。因为:

1、空调功率是4500瓦,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6P空调,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央空调,内机常规是4-5台的分布。

2、依据P=IU公式,空调功率P=4500瓦,电压U为220V,所以额定电流是约21A,按理说选配25A的空开即可,很可能是32A空开考虑了每台内机的电辅热。

依据经验,电辅热的耗电功率是平均每台1200瓦,5台内机的电辅热总功率是6000瓦,但是家庭里使用空调不可能全开,估计同开2台居多,所以会以2500瓦的功率计算,所以这样的话,额定耗电总功率就变成了7000瓦,额定电流就是约等于32A,使用32A的空气开关就成立了。

3、空调的电线配置为4平方,当然家庭现在的电源线都是BV铜芯线,那4平方毫米的铜芯线,能够承载多大的电流呢?依据经验,1平方毫米的BV铜芯线可以承载6A电流,所以它的极限是24A的电流值。

前文已经说了空调主机4500瓦,它的电流是21A,按理说目前的电线承载它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忘记了空调内积的电辅热功率,就算空调同开2台,耗电功率就是7000瓦,它的额定电流变32A,就需要大于4平方的铜芯线,那就是应该使用6平方毫米的铜芯线。

综上所述,空调运行一会儿就跳闸的原因,很可能是没有计算电辅热的情况所致。那为啥他要这样配置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家里的总开关是40A,按理说应该把每台内机的电辅热功率都要计算上,可是这样的话,空调开关就大于总开关了。

当然,我以上的说法是在冬季里发生跳闸的情况,那如果是夏季制冷的情况下呢?

夏季制冷的情况下,就与电辅热没有关系了。运行空调制冷一会儿就跳闸,我们可以用手背去感知一下空开的表面或侧面,如果特别烫,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线路有问题或空开老化。

线路有问题

我们从前文可以知道在4500瓦的情况下,使用4平方线是可以的,但是是以BV铜芯线为标准;如果看见是其它类线材,就要依据电工手册或厂家电线使用标准进行对照使用了。

另外,电线如果发烫厉害,很可能中途有不牢固的情况,所以要排查从空开到空调主机这里的电线;按照要求是需要使用整线连接。还有一种可能是主机与空开之间电线配置过长,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家庭里是不可能的。

空开老化

有很多人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使用的开发商提供的空开,以我的经验,很多这样的开关,它的稳定性很差;还有就是空开自然的老化,内部发生里变化,所以遇见这样的情况,可以首先换一个空开试试。

总结:针对空调的电源线、空开的使用,是需要严格按照空调厂家、电线厂家提供的数据以及电工手册来进行铺装,家庭空调的主机电源线是要求使用BV铜芯线整线施工,中间不能有接头的。

另外,家庭中央空调确实要对用户的使用需求进行充分考虑,不然就很容易冬季制热跳闸的情况。

文章来源:网络收集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某厂电工技术比赛考试,看看你会不会?

电线电缆基础知识总结,90%的电气人都收藏了!

变频器最详细的讲解,分享给大家!

电工熟练的接线方法图解,看完请分享!

能找出三个以上错误,都是老电工

电压kV为什么k要小写,原因你知道吗?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学习更多电工电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