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开关讲解:NPN和PNP什么区别?教你一招,轻松接线

楼主(2024-06-05):
点击下方

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

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经常要维修的机台可能种类比较杂,所以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机台要用NPN型的开关有些要用PNP的开关,并且他们长得还基本上都一个样,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和分辨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讲下。

以最简单的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来说,我们也有两线制的,它是没有NPN和PNP之分的,可以把他简单想象成一个开关,如果内部是二极管它有分正负极。但是由于两线制的开关在导通时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压降,截至的时候又有一定的剩余电流通过,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因为这个工作条件限制,我们机台在设计时喜欢用的都是三线制的。

三线制的开关就要区分NPN和PNP了,我发现以日本为主的亚洲国家喜欢用NPN型的开关,比较有名的像三菱。欧美等一些西方国家喜欢用PNP型的开关。像比较有名的西门子,AB等。所以开关不同是为了适应不同类型输入的PLC,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维修人员需要知道怎么选用合适的开关。

原理和接线

要想彻底搞懂NPN和PNP开关我们先要了解它的原理和它们的接线。首先原理这块就需要涉及一些电子电路的知识了。我们维修朋友们在这一块基础掌握的可能不太扎实,但是我们可以用简单事物去理解它。两种开关其实内部控制的元件都是一个三极管。这里我们需要知道既然叫三极管那就有三个极,分别是图中的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极管右边这块想成自来水管,而基极B就相当于水管的阀门,想要有水流通过,必须打开阀门才可以。正常情况阀门是关闭的。只要外部有给信号了,立马打开阀门水流顺利通过。起到了一个开关和放大的作用。当然这也只是整个开关电路里一部分。

下面就介绍如何接线和分辨NPN和PNP型开关,首先NPN和PNP都是三根线,对于不知道怎么接线朋友,教给大家一句口决“棕正蓝负黑信号”。两种开关都是这样接线的。他们的不同不在于接线的不同,而在于信号线输出的电压不一样。NPN开关输出的是我们的0V,也叫低电平,PNP开关输出的是24V,也就是高电平。不建议大家去记源型和漏型,因为三菱和西门子里这两个的叫法是相反的,容易记乱了。

判断方法

也就是根据这个输出不同我教大家几个辨别的办法:
第一,就是有些开关贴牌或线上面会写出是NPN还是PNP这就不需要分辨直接能看出来;

第二,有些没有的我们可以看开关表面上的接线图,找到负载,我们都知道一个电路中必须有负载存在,不然就短路了。在看负载在内部连接的是蓝负还是棕正,连的是棕正,则黑色信号线输出是0V也就是所谓的低电平NPN。

第三,常开的接近开关接好线,感应到金属后直接量信号黑线(信号线)和蓝线如果有24V,输出高电平,则该开关是PNP型。反之我们常开的接近开关接好线,感应到金属后直接量信号黑线(信号线)和蓝线如果是0V,输出低电平,则该开关是NPN型。

来源:电工小青年 ,作者:技成-李煜,转载请注明出处。

电工福利

10款热门电工仿真软件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立即领取

↓↓↓99%的工友都点击了“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