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线电缆基础知识总结,90%的电气人都收藏了!

楼主(2024-06-05):
电线电缆的定义及分类

广义的电线电缆亦简称为电缆。狭义的电缆是指绝缘电缆。它可定义为:由下列部分组成的集合体,一根或多根绝缘线芯,以及它们各自可能具有的包覆层,总保护层及外护层。电缆亦可有附加的没有绝缘的导体。
我国的电线电缆产品按其用途分成下列五大类:
1.裸电线;
2.绕组线;
3.电力电缆;
4.通信电缆和通信光缆;
5.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的基本结构:
1.导体:传导电流的物体,电线电缆的规格都以导体的截面表示。
2.绝缘:外层绝缘材料按其耐受电压程度。

工作电流及计算

电(线)缆工作电流计算公式:
单相
I=P÷(U×cosΦ)
P-功率(W);U-电压(220V);cosΦ-功率因素(0.8);I-相线电流(A)。

三相
I=P÷(U×1.732×cosΦ)
P-功率(W);U-电压(380V);cosΦ-功率因素(0.8);I-相线电流(A)。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截流量为5-8A/平方毫米,铝导线的安全截流量为3-5A/平方毫米。
在单相220V线路中,每1KW功率的电流在4-5A左右,在三相负载平衡的三相电路中,每1KW功率的电流在2A左右。
也就是说在单相电路中,每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可以承受1KW功率荷载;三相平衡电路可以承受2-2.5KW的功率。
但是电缆的工作电流越大,每平方毫米能承受的安全电流就越小。

电缆允许的安全工作电流口诀:十下五(十以下乘以五)。
百上二(百以上乘以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二五乘以四,三五乘以三)。
七零九五两倍半(七零和九五线都乘以二点五)。
穿管温度八九折(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算好的安全电流数上乘以零点八或零点九)。
铜线升级算(在同截面铝芯线的基础上升一级,如二点五铜芯线就是在二点五铝芯线上升一级,则按四平方毫米铝芯线算)。
裸线加一半(在原已算好的安全电流数基础上再加一半)。

常用电(线)缆类型

电线电缆规格型号说明:

型号

名称

用途

BX(BLX)

BXF(BLXF)

BXR

铜(铝)芯橡皮绝缘线

铜(铝)芯氯丁橡皮绝缘线

铜芯橡皮绝缘软线

适用交流500V及以下或直流100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及照明装置之用。

BV(BLV)

BVV(BLVV)

BVVB(BLVVB)

BVR

BV-105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线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氯乙烯护套圆形电线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氯乙烯护套平形电线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铜芯耐热105°C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适用于各种交流、直流电器装置,电工仪表、仪器,电讯设备,动力及照明线路固定敷设之用。

RV

RVB

RVS

RV-105

RXS

RX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平行软线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绞型软线

铜芯耐热105°C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线

铜芯橡皮绝缘棉纱编织绞型软电线

铜芯橡皮绝缘棉纱编织圆型软电线

适用于各种交流、直流电器、电工仪表、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动力及照明装置的连接

BBX

BBLX

铜芯橡皮绝缘玻璃丝编织电线

铝芯橡皮绝缘玻璃丝编织电线

适用电压分别有500V及250V两种,用于室内外明装固定敷设或穿管敷设

注:
B(B)——第一个字母表示布线,第二个字母表示玻璃丝编制。
V(V)——第一个字母表示聚乙烯(塑料)绝缘,第二个字母表示聚乙烯护套。
L(L)——铝,无L则表示铜
F(F)——复合型
R——软线
S——双绞
X——绝缘橡胶

常用线缆类型:

BV

表示单铜芯聚氯乙烯普通绝缘电线,无护套线。适用于交流电压450/750V及以下动力装置、日用电器、仪表及电信设备用的电线电缆。
BVR

表示聚氯乙烯绝缘,铜芯(软)布电线,常常简称软线。由于电线比较柔软,常常用于电力拖动中和电机的连接以及电线常有轻微移动的场合。
BVV

表示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圆型护套电缆,铜芯(硬)布电线。常常简称护套线,单芯的是圆的,双芯的就是扁的,常常用于明装电线。
BVVB

表示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平型护套电缆。适用于要求机械防护较高、潮湿等场合可明敷或暗敷。
SYV

实心聚乙烯绝缘射频同轴电缆。适用于闭路监控及有线电视工程。
RG

表示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电缆,常用于同轴光纤混合网(HFC)中传输数据模拟信号,以及视频传输,通信系统及信号控制系统。
SYWV

物理发泡聚乙绝缘有线电视系统电缆,视频(射频)同轴电缆(SYV、SYWV、SYFV)适用于闭路监控及有线电视工程。
RVV

表示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形连接软电缆。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
RVVP

表示软铜芯绞合圆型聚氯乙烯绝缘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线。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
BVVP

表示硬铜芯扁平型PVC绝缘PVC护套,铜网屏蔽电线。
RVS

表示铜芯聚氯乙烯绞型连接电线。常用于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器仪表、控制系统、广播音响、消防、照明及控制用线。
VV(VLV)

表示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线缆,适用于敷设在室内、隧道、及沟管中,不能承受机械外力的作用,可直接埋地敷设。

线缆符号含义: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
V-绝缘聚氯乙烯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
S-双绞型
A-镀锡或镀银
F-耐高温
P-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一般省略,或聚烯烃护套
FD—产品类别代号,指分支电缆。将要颁布的建设部标准用FZ表示,其实质相同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RV 铜芯氯乙烯绝缘连接电缆(电线)
AVR 镀锡铜芯聚乙烯绝缘平型连接软电缆(电线)
RVB 铜芯聚氯乙烯平型连接电线
RVS 铜芯聚氯乙烯绞型连接电线
R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形连接软电缆
ARVV 镀锡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电缆
RVVB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电缆
RV-105 铜芯耐热105oC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缆
AF-205AFS-250AFP-250 镀银聚氯乙氟塑料绝缘耐高温-60oC~250oC连接软电线

电力线缆

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0.6/1KV及以下输配电线路上,供输配电能之用。环境温度25℃,电缆导体工作温度不超过70℃。

VV(VLV)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线缆,适用于敷设在室内、隧道、及沟管中,不能承受机械外力的作用,可直接埋地敷设。
VY(VLY) 铜(铝)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适用于敷设在室内、管道内、管道中
VV22(VLV22)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vv22电缆,同VV型,能直埋在土壤中可承受机械外力,不能承受大的拉力。
VV23(VLV23)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钢带铠装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同VV2型。
ZRVV22 同VV22型,适用于有阻燃要求的场合。
YJV 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22 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NHVV 同VV型,适用于有耐火要求的场合。
KVV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NH-*** 耐火电力电缆
ZR-*** 阻燃电力电缆
WDZ-***低烟无卤电力电缆

线缆型号定义

1、例如:BV4
单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铜芯截面面积4平方毫米。

SYV 75-5-1(A、B、C)
S: 射频 Y: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A:64编 B:96编 C:128编
75:75欧姆 5:线径为5MM 1:代表单芯

SYWV 75-5-1
S: 射频 Y:聚乙烯绝缘 W:物理发泡 V:聚氯乙烯护套
75:75欧姆 5:线缆外径为5MM 1:代表单芯

RVVP2*32/0.2 RVV2*1.0 BVR
R: 软线 VV:双层护套线 P屏蔽
2:2芯多股线 32:每芯有32根铜丝 0.2:每根铜丝直径为0.2MM

ZR-RVS2*24/0.12
ZR: 阻燃 R: 软线 S:双绞线
2:2芯多股线 24:每芯有24根铜丝 0.12:每根铜丝直径为0.12MM

ZR-BVV 3x6.0
表示3根截面6平方毫米的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圆型护套电缆。

NH-VV 3x70+2X35
表示3根截面积70mm2铜芯+2根35mm2铜芯的耐火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线缆

2、规格表示法的含义
规格采用芯数、标称截面和电压等级表示
①单芯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1*标称截面),0.6/1KV,
如:4*(1*185)+1*95 0.6/1KV
②多芯绞合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标称截面, 0.6/1KV,
如:4**185+1*95 0.6/1KV
③多芯同护套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电缆芯数×标称截面-T,如:4×25-T

其他常识
1.导线截面积计算公式(导线距离/压降/电流关系)
铜线 S=IL÷(54.4×U)
铝线 S=IL÷(34×U)
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长度(m);U-允许的压降(V);S-导线的截面积(平方毫米)

2.电线线缆基础知识
1.电线一扎长度:100米,正负误差0.5米;
2.电线型号:BV单股,BVR多股,BVV双胶单股,BVVR双胶多股;
3.电线常用规格:1平方/1.5平方/2.5平方/4平方/6平方/10平方等;
4.BV/BVR区别:BV为单芯线,BVR为多股,BVR比BV贵10%左右;
5.BVR比BV的好处:a水电施工方便.b在板弯时不易把线折断;
6.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7.家庭电路设计,2000年前,电路设计一般是:进户线4—6 mm2,照明1.5 mm2,插座2.5 mm2,空调4 mm2专线。2000年后,电路设计一般是:进户线6—10mm2,照明2.5 mm2,插座4 mm2,空调6 mm2专线。
8.电线重量:1.5平方约重2.2公斤,2.5约重3.2公斤,4平方约重4.8公斤,6平方约重6.5公斤。
9.电线2.5平方以下的多股线(1平方,1.5平方)包装标识为BV(B),单股则为BV。
10.电线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黄绿色(地线)。

电力电缆基础知识

来源:网络,侵删!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变频器最详细的讲解,分享给大家!

电工熟练的接线方法图解,看完请分享!

西门子1200作为Modbus RTU主站通讯

西门子200 SMART PLC与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仿真连接

能找出三个以上错误,都是老电工

ABB机器人与视觉通信发送数据

电压kV为什么k要小写,原因你知道吗?

SMART LINE触摸屏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点击“阅读原文”,免费学习更多电工电气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