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力拖动不同控制方式的比较区别

楼主(2024-06-05):
点击下方“PLC发烧友” 关注我吧

前几天调试了一台设备,是一台55KW风机使用的是变频器控制。调试完毕后,回来的路上和同事讨论起电力拖动的不同控制方式的比较和区别。

做技术时间久了,人就变得特别较真。尽管这不是贬义词,不知各位看官认不认同,如果认同你就会心一笑,如若不认同,您就权且当我胡说八道。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调试完毕后,同事一直觉得风机使用变频器控制显得大材小用,完全没有必要。我的观点则是,领导英明、超前思想!为此我俩人一路争论不休。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与诸位讨论一二。

在目前的电力拖动电路中主要依靠的是电机的拖动,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负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因此讨论电力拖动的控制方式势必要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方式。目前常见的控制方式包含有:继电器控制电路、变频器控制、软启动器控制等等。这是目前较为有代表性的三种控制方式。

继电器控制电路

所谓的继电器控制系统,一般是有主令电器、接触器、继电器和导线等部分组成,其逻辑功能由传统的继电器来完成的,比如控制线路,就有相应的时间继电器。如果要完成一个控制任务,则由导向将按钮、限位开关、传感器、接触器等低压电器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连接实现逻辑控制。比如常见的点动自锁、正反转、星三角降压启动或车床电气控制电路应用得非常广泛。具有接线简单、图纸容易读懂、成本低廉的特点。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控制

变频器调速技术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与工作电源输入频率成正比的关系:n =60 f(1-s)/p(式子n、ƒ、s、P分别表示转速、输入频率、电机转差率、电机磁极对数);通过改变电动机敢做电源频率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目前来讲变频器应用十分广泛比如电梯、压缩机、风机水泵等等。更重要一点的是变频器除了很好的调速性能外,还有很好的节能效果!

软启动器控制

在民用和工业工程点动设备中,由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特性,这些电动机直接与供电系统相连(直接启动),将会产生高达电机额定电流5~7倍的冲击电流。那么软启动器的作用就是在电机启动过程中通过改变加在电动机上的电源电压,减小启动电流和启动转矩。其原理是将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这就如同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改变晶闸管导通角度,使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至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而结束启动过程。

综上所述,三种控制方式各有利弊。基于功能特点不一样所侧重的也不一样。在一般控制要求不高的场合完全可以选用继电器电路控制。在需要调速的场合可选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当然在大功率电机的使用上,为了避免瞬时电流过大对电网造成冲击软启动也是首选!回到开头讨论的问题,风机水泵类的负载,运用变频器控制不仅有效避免因为堵转、过载、过流、缺相造而成的损坏,还能有效的节约电能。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