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气人必看,让你快速掌握电动机的正反转原理

楼主(2024-06-05):
更多精彩,点击下方立即关注 “ PLC发烧友 ”

作为一名合格的电工来说,需要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相信几乎所有的电工朋友都能完成,那对于单相电机该如何实现正反转呢?

它和三相异步电动机实现正反转有什么区别呢?在单相电动机实现反转之前应该增加什么电气元件呢?那么,今天就针对这些疑惑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在谈单相电动机的反向运转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大家都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有三相绕组,并且每相绕组的电压相差在120°

如下图图1所示,当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各相差120°电角度),通入三相对称交流电后,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该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从而在转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流(转子绕组是闭合通路),载流的转子导体在定子旋转磁场作用下将产生电磁力,从而在电机转轴上形成电磁转矩,驱动电动机旋转,并且电机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方向相同。

图1: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示意图

得知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动原理之后,如果要实现正反转控制,只需要将其电源的相序中任意两相对调(我们称为换相),通常是B相不变,将A相与C相对调,并且为了保证两个接触器动作时能够可靠调换电动机的相序,接线时应使接触器的上端口接线保持一致,在接触器的下端口调相。

了解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那我们再来看单相电机,单相电机一般是指用单相交流电源(AC220V)供电的小功率单相异步电动机。这种电机通常在定子上有两相绕组,转子是普通鼠笼型的。

两相绕组在定子上的分布以及供电情况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起动特性和运行特性;也就是说改变通入两相绕组的供电便可实现不同的运行方向,如图2所示。

图2:单相电机正反转电源接入示意图

要使单相电机能自动旋转起来,通常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如图2所示)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并且起动绕组要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近似相差90°,即所谓的分相原理。

这样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正90°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在这个旋转磁场作用下,转子就能自动起动运行。

当需要改变这种电机的转向时,只要把主副绕组的L线端对调即可,使原来正转时的主副绕组改变顺序,正转时的主绕组变副绕组,副绕组变主绕组,形成时间上相差90°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负90°的绕组,最终实现反向运行。如图3所示的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原理图。

图3: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原理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始抛出的三个疑问:单相电机该如何实现正反转?

它和三相异步电动机实现正反转有什么区别?在单相电动机实现反转之前应该增加什么电气元件?这相信看完本文后在你的脑海中应该是有答案了!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眭相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如何查看PLC接线图,并根据图纸进行PLC实物接线?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如何实现PID 自动/手动调节切换

如何分辨NPN和PNP?怎么和PLC接线?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博途)S7-300PLC  季节定时控制路灯亮灭程序设计

变频器损伤电机的秘密,你知道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