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路老祖宗把它整明白了,其他电路不在话下!

楼主(2024-06-05):
点动电路和自锁电路,可以说是在电工学习当中必须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两个电路。而且这两个电路,在我们的控制当中有着大量的运用。比如说升降平台,钻床等等设备当中,用到的都是点动。而自锁电路在工业控制当中,那就更广泛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两个电路,可以说是,所有电路的老祖宗。

1、点动电路

学习点动电路,我们需要准备的器件有:一个2P的小型断路器,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自复式按钮(有一对常开触点)。

第1步,我们先从小型断路器引出一根线,和按钮相连,从按钮出来的一根线,我们接到交流接触器的线圈。

第2步,从线圈出来的一根线,我们接到2P断路器的另一个端子。

这样一个完整的点动电路就完成了,当我们按下按钮的时候,交流接触器吸合,当我们松开按钮的时候,交流接触器就会恢复原状。

这样一个典型的,点动电路就完成了。其实在点动电路当中,最关键的就是,是自复式的按钮。当我们按下按钮的时候,电路接通,当我们松开的时候,电路断开。

2、自锁电路

一个简单的自锁电路需要这些器件,一个2P的小型断路器,一个交流接触器,两个自复式按钮一红一绿,分别用于停止和启动。

注意,红色按钮是一对常闭触点,绿色按钮是一对常开触点。

第1步,我们从断路器的一个端子引出一根线,依次把红色按钮的常闭触点,和绿色按钮的常开触点,串联起来。

第2步,从绿色按钮出来的一根线,我们接到交流接触器的的线圈,从线圈出来的一根线,我们直接接到断路器的另外一个端子。

接完之后,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停止按钮的电动电路。要使电路在我们松开启动按钮之后,还能保持电路畅通,就必须有另外一条路给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持续供电。

第3步,我们从启动按钮的进线端子处引出一根线,接到交流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从辅助触点另一个端子出来的一根线,我们接到启动按钮的出线端子上。

这样,当我们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和辅助触点同时闭合,当我们松开启动按钮的时候,由于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闭合的,所以,电流就可以通过辅助触点到达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从而维持电源的供给,使交流接触器线圈所在的电路始终处于通路状态。

自锁电路的关键点在于交流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它和启动按钮的常开触点,形成了开关的并联。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配电箱系统图学习,很全的技术!

2021-12-03

为什么新变压器投运前要做冲击试验?

2021-12-03

不懂“PLC编程”都不算电气人!

2021-12-02

问卷小调查,让我们更懂你~

2021-12-02

PLC+触摸屏也能玩游戏?看大神秀操作!

2021-12-01

PLC编程入门:从简单的控制电动机正停反的控制系统开始

2021-11-30

电气故障排查的6种方法,老电工都会高看你一眼!

2021-11-30

PLC保护用空气开关好还是保险丝好?

2021-11-29

高压电工考试题库及答案

2021-11-29

如何通过测量三相电机与单相电机的阻值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2021-11-28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105张接线图】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105张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