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这才是正规的电线接头解法!

楼主(2024-06-05):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吧

在水电装修时,一不注意,便容易被坑。有很多工人在接头的处理上都不太注重,今天就跟大家讲讲电线接头的正确接法。

电线接头看起来细小,却关乎着一家的用电是否安全。在日常生活,我们也会遇到电线接线的情况,所以在装修里规范和仔细,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家的电线接头都是否规范、安全?

1、电线的接头规范:

每根电线本身强度需小于接头机械强度;

主线需小于接头绝缘性能;

相连接的电线不能小于接头电阻;

电线接头的耐氧化性能和耐腐蚀要好;

总的来说,这4点是电线接头需要做好的规范。

为什么不是导线一起进插座接线柱开关,而是做接头?

首先室内线都没做成圆环接线头,不是机器内线的类型。多根或者两根要接头的线,接触面很小,都是导线阻值远小于阻值,即使一起进接线柱可以连通,但是安全隐患很大。

在布线的时候,并不是每个插座、开关的线都能从总闸直接拉出来,接线也就成为必须的一个步骤。所以平常咱们在看到开关线盒的线路就如下图所示的这种。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不同电线怎么样做才是规范的接头。

第一步、材料准备和接线的规范

1、线头线盒长度要预留

在布线的时候线盒内线头一般都会预留的比较长,所以在接头之前要先清理下底盒,线头长度留个15~20CM,之后再剥掉剩下部分的绝缘层,把氧化层和掉漆层刮掉,作为备用的接线。

2、接线颜色规范

接线标准为火线入开关。蓝色为零线,花色是地线,红色是火线;其他多根火线和双控开关,则用其他颜色的电线来区分开。

开发商在城市商品房上可能不按花色来区分开,体现的是一个电工的基本素质。

注意:黑色电线都是主要用在机器设备的内部线路里,所以国标外电源线没有黑色的颜色。

3、接线接头都要烫锡

在全部的接线接头里,按照规范都要烫锡,最好用锡锅烫锡,即使是十字线路接头、T字,也要烫锡。在接线接头烫锡的时候,先在接头抹一层松香,主要是让接头空隙可以被锡水完全填满。

在说怎么接线前,先给朋友们介绍几种接线“神器”,好不好用,大家一起来鉴别鉴别。

①A接电器

这种只适合:300W以下,2.5平方~5平方线路,不能再大了。临时、短期的线路可以用,而长期的线路就不行了。

②B接电器

用这种电流强度会有提升,可是不适合长期的家用线路。

第二步、单股单芯铜导线的接头方法

1、2根小截面导线单线的同直径接头方式

a、首先将2根导线的线芯交叉为X形;

b、相互绞缠2~3圈后再扳直梁线头;

c、接下来再将每个线头在另一芯线上密密缠绕紧贴5~6圈之后再剪去多余的线头便好。

2、两根一细一粗单线导线的接头方法

a、首先把细导线的芯线在粗导线的芯线上紧密缠绕5~6圈;

b、之后再把粗导线芯线的线头折回紧压在缠绕层上;

c、最后再把细导线芯线在其上继续缠绕3~4圈后把多余线头剪掉就可以了。

单芯多股与单股导线的接头方式如下图:

3、单线导线在3根以上的接头方法

在同向2根、多根导线的接线方式就像下图所示,多股跟单股的接法为最优接法,而另外2种并不是最好的接法,接下来会详细跟大家说。

a、1缠2(多)

在比起2个接线以上,3根或者以上的导线接线,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使用一缠多的方式,把多根导线并为一股,然后一根缠绕多根,这样的做法和2根相接类似些。

这种接头的缺点是接线不紧密,间隙较多,优点是施工难度较小。

b、2缠1(多)

之所以两个线缠绕,就是把其余导线并做一股,把两根扳直,并排缠绕。虽然难度比较大,但是质量好,为多根导线接线的正确方法。

首先缠绕:

接下来扳转线头:

最后拉直:

c、2缠多升级版

把两根缠绕导线缠绕3~4圈后扳直开来,把被缠绕的两根(1根)导线扳成90°,再缠绕3~4圈为宜。

4、单线导线的T字接头

把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再把多余的线条剪刀就可以了。而对于芯线截面较小的,可以先将支路芯线的线头在干路芯线上打一个环绕结,之后再紧密缠绕5~8圈后,把多余的线条剪掉便可以了。

5、单线导线的十字接头方法

首先把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再把多余的线条剪刀就可以了。也可以把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向一个方向缠绕,或者向左右两个方向缠绕也可以。

6、2根大截面(粗)单股导线接线

首先把2导线的芯线重叠处填入1根相同直径的芯线,之后用1根截面约1.5平方的裸铜线在其上紧密缠绕,缠绕长度为导线直径的10倍左右为宜。

之后再把连接导线的芯线线头分别折回,把2端的缠绕裸铜线继续缠绕5~6圈后,把多余的线头减去就可以了。

三、单芯多股导线的接线

1、2根多股导线的接线

一般家用多股线常见的是7股,大电流的还有11股的。第一步先把剥去绝缘层的多股芯线拉直,再把靠近绝缘层的约1/3芯线绞合拧紧,最后将其余2/3芯线成伞状散开,而另1根需连接的导线芯线也需要这样做。

接下来再把两伞状芯线相对着交叉插入后捏平芯线,之后把每1边的芯线线头分作2/2/3三组。

首先将某一边的第一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接下来再把第2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将第3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之后用同样的方式来缠绕另一边线头就可以了。

不过也有一种施工简单些的方式:把支路芯线90°折弯后与干路芯线并行,之后再将线头折回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就可以了。

2、多股导线的T字接线(十字接线同)

3、多根多股导线的接线

而多根多芯导线接线的,便可视为超多根单芯细导线的接线,只是无论怎么接接头都会太长,选择用接线器会更好。

4、多芯、双芯的导线接线跟芯线的接线方法如前面所讲的,差别就在于,各芯线的连接点相互错开位置,就是为了防止线间短路或漏电。

第四步、绝缘处理

在做好接线时,接下来就是烫锡了。上面已经讲了烫锡的方法。最后一步就是做好绝缘处理。

1、绝缘处理

2根导线接头,最好的方式是用热缩管。可以做两层,先在其接头上涂一层防水胶,之后用热缩管做绝缘处理。

2、压线帽

不过像多根导线的接头,就不合适用热缩管了,这时选择压线帽。根据电线的平方数以及根数来选择压线帽的大小,实用又简单。

注意:压线帽为一次性,如果对线路进行改动、维修,需更换压线帽,不能简单的把压线帽用胶布缠绕。

3、胶布

除了上面说的方法,胶布做绝缘也是一个方法。尤其是十字、T字便只能用胶布绝缘法。

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把黄腊带(自粘带)包一层,之后上面再缠两层黑胶带。如果遇到走水、潮湿的地方,两层黑胶带之间就需要缠一层防水胶带。

这样的施工做法,以后接头70年保证不会出问题。

4、2根线胶布缠绕方法

5、T字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

在导线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基本方法同上,而T字分支接头的包缠方向如图13所示,要走一个T字形的来回,使得每根导线上都包缠2层绝缘胶带,这样每根导线都应包缠到完好绝缘层的两倍胶带宽度处,即可。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这回总算整理全了,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带电接线,零线和火线先接哪一个?老电工:处在危险不自知!

电动机定时正转、停止、反转、停止控制

电工153项基本的符号都在这,和手册说拜拜!

组态王如何与S7-200SMART PLC以太网通信

困惑很久的模拟量控制程序,其实真的很简单

两线制与三线制接近开关,与PLC,继电器,指示灯如何接线

电气接线+线号管正确方向=电工接线好习惯!你具备吗?

分享、在看与点赞,至少我要拥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