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

楼主(2024-06-05):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技成周报:69期

1、变频器加制动单元的作用是什么?

答:制动单元的作用是吸收电机的再生能量,利用电阻的发热特性,将电能转化成热能消耗掉。

2:N型半导体中的电为什么是正的?P型半导体中的电荷为什么是负的?

答:N型半导体区域多子为电子,所以ND杂质带正电

P型半导体区域多子为空穴,所以NA杂质带电子

在P型半导体与N型半导体接触时,会产生势垒区,因为载流子是可流动的,而且由高浓度向低浓度扩散,所以P型半导体的空穴流向N型半导体,N型半导体的电子流向P型半导体。

所以P型半导体区域留下了不能扩散的杂质NA,N型半导体留下了不能扩散的ND(因为接触不改变物质形态,所以质子不发生转移)

所以N区势垒区带正电,P型势垒区带负电。

3、电路中YC和YT及YO分别是什么意思?

答: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分励脱扣器YO。

4:电机功率在多少KW以上是必须采用软启动器启动?

答:超过30KW时必须采用软启动器启动。

5:如何判断热电阻PT100的好坏?

答:用万用表测量热电阻阻值,只要判定热电阻没有短路,也没有断路,电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即可认为热电阻是好的。切记:这种方法是不能作为热电阻质量判定依据。

6:变压器冷却方式ONAN表示啥意思?

答:变压器的ONAN 冷却方式为内部油自然对流冷却方式,即通常所说的油浸自冷式。

7:电源的外特性是什么?

答:电源的特性即电源的负载特性,电源负载电流(改变时)与电源端电压的关系;如:稳压电源具有平直的负载特性(即外特性);一般手工电焊焊接电源,具有陡降的负载特性;手持细丝气体保护焊焊接电源,具有微升的负载特性。

8:高压开关柜二次电气图中的HQ和TQ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答:HQ是表示合闸线圈,也可以用YC表示  TQ表示分闸线圈,也可以用YT表示。

9:电磁阀水管加一个电磁阀的原理是什么?

答:普通的电磁阀就是一个线圈驱动,得电后阀打开,类似于中间继电器,得电导通;如果是比例阀的话就是通过模拟量信号给定了。

10:PLC电池报警灯亮了是什么原因?

答:大部分PLC如果出现电池报警的话就是提醒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换电池。

11:YZR系列的电机,转子直接从电机滑环上测量,相与相之间阻值是多少,能证明电机没有发生匝间短路,或者数值是多少证明电机转子组值是正常?

答:无论如何测量三相阻值平衡就行,这就表明电机正常.如阻值差太多就说明有问题了。

12:eplan电气制图软件无法实现自动连线?

答:在画图过程中需要打开格栅、捕捉格栅等功能。

13:eplan电气制图软件在画图过程中非常的卡是怎么回事?

答:将破解补丁“version.dll”复制到安装目录下,默认目录为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7.3\Bin,然后重启Eplan即可。

14:在照明电路电气图中,RCD表示什么意思?

答:RCD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简称,通俗的说就是漏保。

15:QF和QS各代表什么?它们有什么区别?

答:QF是断路器,我们常用的空气开关就称之为QF QS是隔离开关,它有明显的断点,如刀闸开关、高压隔离开关我们称之为QS。

16:电接点压力表示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答:电接点压力表的指针和设定针上分别装有触点,使用时首先将上限和下限设定针调节至要求的压力点。当压力变化时,指示压力指针达到上限或者下限设定针时,指针上的触点与上限或者下限设定针上的触点相接触,通过电气线路发出开关量信号给其他工控设备,实现自动控制或者报警的目的。

目前国内电接点压力表输出接点信号的形式有:

1) 一个高位,一个低位开关量输出;

2) 两个高位开关量输出;

3) 两个低位开关量输出;

4) 两个低位,两个高位开关量输出。

17:Ⅱ类手持电动工具内,带电部分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多少MΩ是正常的?

答:Ⅱ类工具绝缘电阻不得低于7MΩ

18:星形与三角形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答:星形接法时线电压等于根号三倍的相电压;角形接法时相电压等于线电压。

19:电动机轴承的加油要求? :

答:对3000转/分的电动机,加油以2/3弱少为宜;

对1500转/分的电动机,加油以2/3为宜;

对1500转/分以上的电动机,一般加钙纳基脂高速黄油;

对1000转/分以下低速电动机,通常加钙纳基脂黄油。

20:电动机绝缘等级分哪几种?其温度各为多少?

答:绝缘等级分:A级、E级、B级、F级、H级。

A级允许极限温度105℃,温升为60℃

E级允许极限温度120℃,温升为75℃

B级允许极限温度130℃,温升为80℃

F级允许极限温度155℃,温升为100℃

H级允许极限温度180℃,温升为125℃。

21:二极管的特性是什么呢?

答:二极管的特性是单相导通

22:相线进开关的重要性是什么?

答:安装照明线路时,灯的开关必须控制相线,这样能保证在开关断开时,电灯的灯头不带电,更换灯泡或检修灯头时就不会触电。

23:电器安全用具包括什么?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电气安全用具按功能分:

操作用具和防护用具。

操作用具包括:验电器、绝缘杆、绝缘夹钳。

防护用具包括: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绝缘台、遮栏、登高作业安全用具。

24:异步电动机的运转原理是什么?

答:异步电动机是得用磁场来工作的当电动机的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时,随着定子绕组中的三相电流不断的变化,它所产生的磁场也就在空间不断的旋转,因转子导线在磁场旋转过程中切割了磁力线,由于所有转子导线的两端分别被两个铜环连在一起,因而互相构成了闭合回路,因此,产生了转子电流,该电流在旋转磁场中受到电磁力,便对轴形成了电磁转矩,使转子顺着旋转磁场方向而转动。

25:漏电保护常采用的三级保护方式是什么?

答:过流,接地,短路

26:交流三速电动机如何检测好坏?

答:测量每相绕组的相间阻值

27: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在慢速时用万用表可以测量信号吗?

答:可以的

28:电线短路在墙内,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短路点?

答:短路点一般不会在墙内中间,除非钉钉子或电锤伤到了导线,短路多见于接头处、开关盒。

29:PLC上面的BAT指示灯表示什么意思?

答:表示要更换电池了;其他英文字符所表示的含义如下:

PWR:是电源的意思。COM:是PLC通讯口通讯指示

RUN:是PLC运行指示    ERR:是应用程序执行指示灯

STAT:是用户或应用程序的系统位控制;一般很少用

30:变频器上面的B1和B2端子有什么作用?

答:接刹车电阻用 当变频器在控制的电动机停机时,电动机会有惯性,而不会马上停止,这个时候电动机就变成发电机,发出的电能会损坏变频器内部电路,所以为了防止和利用这部分电能,B1和B2我们就接刹车电阻,既保护了变频器,又利用了这部分电能使电机快速停止!

31:电磁阀上面的各个字母表示什么意思?

答:P为接压缩空气孔,一般接压缩空气气源,A、B是电磁阀的输出口,一般接气缸等执行元件,R、S为A、B执行元件气流返回电磁阀后的排气孔,如果介质是空气,泄放口一般不接管子。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68期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

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

周报65期 | 电工行业者经常碰壁的问题,你碰壁了吗?

周报64期 | ABB机器人通讯及基础知识汇总!

周报63期 | 三菱PLC与触摸屏常见问题

周报62期 | 变频器驱动电机常见30问,终于搞清楚了!

周报6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及博图软件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60期 | 单相电机、步进电机等基础知识问答

周报59期 | 三菱PLC软件安装、使用、编程逻辑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