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78期 | 低压/高压、故障、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6-05):
点击下方"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吧!

技成周报:78期

1、高压电机的绝缘电阻在多少是合格的?

答:高压电动机每千伏工作电压定子的du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兆欧,每千伏工作电压绕线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得小于0.5兆欧;电动机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兆欧。

2、在200SMART程序里怎么知道PLC的IP地址?

答:几种方法:

1)在线---上传---查找PLC,系统中断搜索出所连接的所有IP设备地址;

2)通过指令GIP_ADDR获取IP地址。

3、星三角降压启动,时间继电器启动时间设定多久?

答:通常三到五秒。起动时间的测定:按下起动按扭,电机即开始起动,计时开始;

电流表大幅度偏转,随着起动的进展,电流表由大角度指示回落,趋向稳定;

这段时间就是起动时间。电流即将稳定时(但不要等它稳定下来)就可以进行星角转换

4、星三角降压启动,时间继电器启动时间设定多久?

答:通常三到五秒。起动时间的测定:按下起动按扭,电机即开始起动,计时开始;

电流表大幅度偏转,随着起动的进展,电流表由大角度指示回落,趋向稳定;

这段时间就是起动时间。电流即将稳定时(但不要等它稳定下来)就可以进行星角转换

5、使用变频器调速的电机三相不平衡是什么原因?

答:三相不平衡排除负载不平衡之外那更多的就是变频器内部问题了,比如光耦等驱动电路

6、如何划分用电负荷的等级?

答:根据事故停电在经济上造成损失的大小或影响程度,用电负荷可分为以下三级:

(1)一级负荷指突然停电有造成人身伤亡的危险,或重大设备损坏且难以修复v或者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的负荷。

(2)二级负荷指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损坏生产设备,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的负荷。

(3)三级负荷指突然停电损失不大的负荷,包括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荷范围的用电负荷。

7、如何计算厂矿企业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

答:厂矿企业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随负荷性质的不同而异。通常﹐用电设备的瞬时功率因数值可直接从功率因数表(力率表)读出。如果无功率因数表,则可根据电压表、电流表和瓦特表在同一时间的读数﹐按下式计算:

功率因数=瓦特表读数/1.73×电压表读数×电流表读数

8、三相用电不平衡的危害有哪些?

答:某些电气设备仅适于单相用电,如果将其接在三相供电系统中,一旦安排不合理,就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不平衡电流在系统的各相中将产生不同的电压降,导致电网三相电压不平衡。而三相电压不平衡将造成以下危害:

(1)由于三相电压不平衡,感应电动机的定子上将产生一个逆序旋转磁场,此时电动机在正、逆两个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运行。由于正序旋转磁场的强度比逆序旋转磁场要高得多,所以电动机按正序方向旋转。但电动机的转子逆序阻抗很小,所以逆序电流较大。由于存在逆序电流,将产生较大的逆序制动力矩,从而使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大大减少,并且电动机的绕组也会出现过热现象。

(2)增大变、配电设备的电能损耗。通常,所有发电机、变压器等电气设备都是按三相负荷平衡这一条件设计的。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只能以负载最大的一相的负荷为限﹐因此,设备出力必然减少。

9、什么叫电压波动?波动的原因有哪些?

答:在某一段时间内,电压急剧变化而偏离额定值的现象,叫做电压波动。电压变化的速率大于1%每秒的,称为电压急剧变化。

电压波动一般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电力网的运行方式改变,引起功率分布和电网阻抗发生变化。

(2>电力负荷随不同季节.昼夜不同时间和用户生产流程的改变而变化。

(3)电力网的某些设备发生事故或故障。

10、如何做好电动机起动前的准备工作?

答:为了防止电动机起动时发生故障,在起动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新安装的或停用三个月以上的电动机,应使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通常,电压在1千伏以下、容量为1000千瓦及以下的电动机,其绝缘电阻应不低于0.5兆欧。

(2)检查电动机引出线的连接是否正确,相序和旋转方向是否符合要求,接地或接零是否良好,导线截面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电动机紧固螺栓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缺油,定子与转子的间隙是否合理,间隙处是否清洁和有无杂物。

(4)根据电动机的铭牌数据,检查所接电源电压是否相符,电源电压是否稳定(通常允许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5%),绕组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是降压起动,还要检查起动设备的接线是否正确。

11、哪些原因造成电动机过热?

答:(1)周围环境温度过高。

(2)周围环境粉尘污染严重

(3)所传动的机械发生故障(有摩擦或卡涩 现象)

(4)冷风和热风短路。

(5)电源电压过高。

(6)电源断相。

(7)电动机的冷却器发生故障,或者堵漏风不严,热风直接漏入冷风区,使电动机入口风温增高,导致电动机过热等原因。

12、漏电保护器误动作怎么办?

答:如果发现漏电保护器误动作,首先应查明原因,然后予以消除。导致漏电保护器误动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接线错误(2)接地不当(3)电磁干扰(4)环流影响(5)内外过电压

13、家用漏电开关跳闸的原因有哪些?

答:(1)安装不良(2)漏电开关与负载不匹配(3)电器或线路漏电、短路(4)电源进线电压过高(5)漏电断路器质量问题(6)漏电断路器接线错误(7)用电设备漏电(8)插座上N线、PE线接反

14、电流互感器倍率怎么计算?

答:电流比:100/5(下面还有个表)

—次电流:200 100 50 40 20

—次匝数:1 2 4 5 10

变流比: 200/5 100/5 50/5 40/5 20/5

1、根据被测一次电路额定电流确定匝数:

额定电流×匝数=常数(安培环路电流如:200)

2、变流比为:额定电流/5

15、电气元件上的数字有什么作用代表什么?

答:电气元件数字后面带1和2的都是常闭点,比如接触器的21和22为常闭点

电气元件数字后面带3和4的都是常开点,比如接触器的13和14为常闭点

16、低压隔离开关的作用和特点是什么?

答:隔离开关的主要特点:

1)是无灭弧能力,只能在没有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分、合电路;

2) 一般送电操作时: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

3)断电操作时:先断开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后断开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的功能作用

1、用于隔离电源,将高压检修设备与带电设备断开,使其间有一明显可看见的断开点;

2、隔离开关与断路器配合,按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进行倒闸操作,以改变系统运行接线方式;3、用以接通或断开小电流电路。

17、哪些元件有极性之分?

答:电流监测器件—霍尔电子型电流互感器

测温元件—热电偶

同是电容却不同—(铝)电解电容

最为常见有极性之分的半导体元件—二极管

其次再就是PLC

18、作为一个初学者,如何快速的看懂原理图呢?

答:1)各种常见的电气元件要认识,结构要了解,触点的定义要明确。

2)常见电气元件在电路图中的字母符号和图像符号要认识。

3)了解电气之间的关系,熟悉最基础的自锁、互锁、联锁等。

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就可以找一些常见的电气控制的案例来练习,从简单到复杂,如:点动、自锁、两地控剖、顺序控制、正反转点动控制、双重互锁电路、一键启停、星三角降压启动等。

19、SBF和SBR表示什么意思?

答:SBF表示正转按钮 SBR表示反转按钮。

20、电位器的电气符号是什么?

答:电气符号RP表示电位器!

21、微型断路器型号中的“P”含义是什么?

答:微型断路器上面1P、2P等后面这个P是什么意思呢?其实P代表的就是极,通俗地可以理解为电源接入线的相数。极数越多占据的空间位置越大,一般情况下1P断路器宽度18mm,那么2P的就是2*18=36mm了,其实也就是代表接线的根数,1P上端口只能接一根线,1P N和2P能接两根线,以此类推。

22、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该如何选择?

答:选择接触器有一个经验公式为电机功率小于30KW的电机,可以按照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值的1.2倍选择;大于30KW至55KW的电动机可以将倍数适当成为额定电流的1.3~1.5倍;电动机功率大于55KW至200KW的电动机可以将安全系数再大一点为1.5倍至1.7倍。另外考虑电动机所拖动的机械负载特性。

23、星三角降压启动时,电流关系是怎么样的?

答:电动机在这种结构的电路中,因为首先为星形接法,所以它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3倍。Y星形接法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例如,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电流为100A,相电压为220v。当三角形接法时,电机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380v,这时相电流就变成了原来的√3倍即173A,所以线电流=相电流X√3=173A*1.73=300A,因此星形接法时的启动电流的确是三角形接法时启动电流的1/3。

星形接法:线电压=相电压X√3,线电压超前相电压30度,线电流=相电流。

三角形接法∶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滞后相电流30°线电流=相电流X√3。

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是指电机本身的绕组接法,星形接法指将电机绕组三相末端接在一起,三相首端为电源端;三角形接法指将三相绕组首尾互相连接,三个端点为电源端。

24、交流接触器选用的基本原则是怎么样的?

答:1)选择接触器的极数。

2)选择主电路的参数,包括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额定通断能力和耐受过载能力等。

3)选择合适的控制电路参数。

4)选择合适的电寿命和使用类别。

5)对于电动机用接触器,要根据电动机运行的情况来分别考虑。

25、电工倒闸操作的“六要”是指哪些?

答:1)要有考试合格并经领导批准公布的操作人员的名单;

2)现场设备要有明显标志,包括命名、编号、铭牌、转动方向、切换位置的指示以及区别电气相别的色标;3、要有与现场设备和运行方式符合的一次系统模拟图(或计算机模拟系统图)。

4)要有现场运行规程、典票操作票和统一的、确切的调度操作术语;

5)要有确切的调度指令和合格的操作票(或经单位主管领导批准的操作卡)

6)要有合格的操作工具、安全用具和设施(包括对号放置接地线的专用装置)。电气设备应有完善的""五防""装置"

26、电工倒闸操作的“八步骤”是指哪些?

答:1)操作人员按调度预先下达的操作任务(操作步骤)正确填写操作票;

2)经审票并预演正确或经技术措施审票正确;

3)操作前明确操作目的,做好危险点分析和预控;4、调度正式发布操作指令及发令时间;

5)操作人员检查核对设备命名、编号和状态;

6)按操作票逐项唱票、复诵、监护、操作,确认设备状态变位并勾票;

7)向调度汇报操作结束及时间;

8)做好记录,并使系统模拟图与设备状态一致,然后签销操作票。

27、电气“五防”各指什么?

答:电气五防为:

1)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

2)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负荷开关、接触器。

3)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4)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开关)。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28、什么叫过电压?过电压有几种?

答:危及设备绝缘的电压升高称为过电压。

过电压有两种:操作、短路等原因导致

1)雷电引起的过电压叫大气过电压。

2)由于电网内部操作或故障引起的过电压叫内部过电压。

29、三相电是如何产生的?

答:三相电就是三相交流电。三相交流电源,是由三个频率相同、振幅相等、相位依次互差120°的交流电势组成的电源。

30、什么是电机的转矩?

答:经常听到"转矩"这个词儿,那什么是电机的转矩呢?使机械元件转动的力矩称为转动力矩,简称转矩。也叫做扭矩。用字母T表示,单位是N.m(牛米)。

31、什么是恒转矩负载

答:恒转矩负载是指在调节转速的过程中,阻转矩不变的负载,或者说,负载转矩的大小仅取决于负载本身的轻重,而与转速无关。典型的代表是带式输送机。

来源:技成辅导员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77期 | 三菱Q系列、触摸屏、PLC编程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6期 | 学习ABB机器人必须理解和知道的问题解答

周报75期 | 变频器调速、过载、故障、通信、IGBT等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3期 | 学习电工基础、从事电工,必然会接触到疑难杂症问题

周报72期 | 三菱系列PLC通信、指令、编程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1期 | 200系列、300、1200、1500、WINCC、博途一些易碰问题,有你需要的吗?

周报70期 | ABB机器人与PLC通信等常见问题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