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76期 | 学习ABB机器人必须理解和知道的问题解答

楼主(2024-06-05):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吧!

技成周报76期

1、ABB机器人示教器的控制面板里没有DEVICENET DEVICE 选项是为什么呢?

答:创建系统的时候需要勾选709-1选项。

2、ABB机器人重定位的时候居然不是围绕工具的末端?

答:可能是未创建合适的工具坐标

3、ABB机器人可以和PLC建立连接吗?

答:可以的。可以IO的方式硬件接线连接,也可以使用通讯的方式建立连接。

4、ABB机器人信号板有发脉冲的功能吗?

答:没有的。

5、ABB机器人想要接收模拟量信号,可以吗?

答:可以的。需要配置一块模拟量信号板

6、ABB机器人DSQC652信号板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答:高电平。

7、ABB机器人和相机通讯的话一般采用哪种协议呢?

答:采用SOCKET通讯协议比较多。

8、ABB机器人和西门子1200PLC走PROFINET通讯,需要发送带符号的数据可以吗?

答:可以的。但是ABB机器人这边需要通过指令解析出来。

9、ABB机器人可以使用MODBUS RTU协议吗?

答:不可以。

10、ABB机器人一个示教器可以控制多台机器人吗?

答:可以的。机器人有多任务功能

11、ABB机器人中断程序可以以时间为基准吗?在特定的时间下执行中断。

答:可以的。

12、ABB机器人在软件上编好的程序可以下载到真实控制柜中吗?

答:可以的。

13、ABB机器人功能程序一定要带有返回值吗?

答:是的。

14、ABB机器人中OFFS函数参考点是哪个坐标系呢?

答:工件坐标系。

15、ABB机器人中RELTOOL函数参考的是哪个坐标系呢?

答:工具坐标系。

16、ABB机器人的工具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是同一个吗?

答:不是。

17、ABB机器人使用了STOP指令之后,需要再一次运行程序怎么办呢?

答:需要按下示教器上的“播放”键。

18、ABB机器人程序只用一遍还是连续运行多遍呢?

答:在示教器中可以选择程序是“单周期”还是“连续运行”。

19、ABB机器人可以走MODBUS TCP协议吗?

答:可以的。但是机器人这端没有专门的MODBUS TCP指令而是借用SOCKET通讯指令编程。

20、ABB机器人数据类型可以自定义吗?

答:可以的。用户可以根据情况定义数据,更加方便的使用。

21、ABB机器人的程序使用什么语言编程呢?

答:使用的是RAPID语言。

22、ABB机器人的程序可以拷贝到另外一台机器人中去吗?

答:可以的。可以使用U盘拷贝。

23、ABB机器人的系统可以拷贝到另外一台机器人中去吗?

答:不可以,每台机器人的系统都是唯一的。

24、ABB机器人能做到安全停止吗?

答:可以的。例如当打开安全围栏的时候,可以让机器人停止下来。

25、ABB机器人的子程序可以用形参吗?

答:可以的。用形式参数编程更加方便。

26、ABB机器人为什么找不到焊接指令?

答:需要添加633-4这个选项才有的。

27、ABB机器人想要跳过某几行程序,可以使用什么指令?

答:GOTO指令

28、ABB机器人中想要备注某条指令,怎么做?

答:可以使用COMMENT指令备注。

29、ABB机器人出现简单的程序错误,可以自恢复吗?

答:可以使用出错处理程序实现自动恢复。

30、ABB机器人组输出是什么意思?

答:组输出就是使用几个单个的DO输出组成一个组合,实现组输出的功能。

来源:技成辅导员

往期推荐

周报75期 | 变频器调速、过载、故障、通信、IGBT等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3期 | 学习电工基础、从事电工,必然会接触到疑难杂症问题

周报72期 | 三菱系列PLC通信、指令、编程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1期 | 200系列、300、1200、1500、WINCC、博途一些易碰问题,有你需要的吗?

周报70期 | ABB机器人与PLC通信等常见问题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

周报68期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

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