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6-05):
点击"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吧!

技成周报:83期

1、同步电动机采用通用变频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同步电动机采用通用变频器时,当负载变动大时,容易引起失步,从而导致过电流,电动机烧坏。加交流输出电抗器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动机额定电流与同步导入电流的标值的乘积。

2、高频电动机采用通用变频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高频电动机采用通用变频器时,当载波频率降低,电流增加。额定电压低的电动机(如:200Hz/200V)可以使用输出降压变压器,或加交流输出电抗器。高速电动机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值较大,因此选择变频器时容量因比普通电动机稍大,在转动惯量一定情况下,高速电器的调速范围宽,加/减速时间设定也要大些。

3、变频器在高原地区最高安装海拔多少米以下?

答:一般变频器都标明为安装在海拔1000m以下。

4、变频器过电流按电流性质是如何分类的?

答:1)非短路性过流。

2)短路性过流。

5、如何诊断和处理变频器的振荡过电流故障?

答:变频调速系统振荡过流一般只在某转速(频率)下运行时发生,主要原因有: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生产机械频率发生共振;中间直流回路电容电压的波动;电动机滞后电流的影响及外界干扰源的干扰等。找出发生振荡的频率范围后,可利用跳跃频率功能回避该共振频率。

6、变频器过流是什么?

答:过流是指变频器过流。即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或直流回路的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对于过流保护,变频器在出厂前已经整定好,用户一般不能自行设定。

7、变频器过载是什么?

答:过载是指电动机的过载。由于相同的变频器所带的电动机容量不一定一样,电动机所带负荷的特点也各不相同,故过载保护是由用户根据电动机及负载的情形来整定的。

8、变频器过热保护对象是什么?

答:过热保护的范围较广,各种变频器所设置的保护内容不尽一样。概括起来有:大功率晶体管过热、冷却风扇的电动机过热以及环境温度过高等,过热保护也是在出厂前整定好的。

9、变频器过载与过电流故障有何区别?

答:1)保护对象不同。

2)电流的变化率不同。

3)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

10、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过电压?

答: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过快。

11、变频器过电压有何危害?

1)变频器过电压主要是指其中间直流回路过电压,其主要危害在于引起电动机磁路饱和。对于电动机来说,电压过高必然使电动机铁芯磁通增加,可能导致磁路饱和,励磁电流过大,从而引起电动机温升过高。

2)损害电动机绝缘。中间直流回路电压升高后,变频器输出电压的脉冲幅度过大,对电动机绝缘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3)对中间直流回路滤波电容器寿命有直接影响,严重时会引起电容器爆裂。因而变频器一般将中间直流回路过电压值限定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一旦其电压超过限定值,变频器将按限定要求跳闸保护。

12、如何处理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故障?

答:1)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2)使用带高频率的漏电开关;

3)降低载波频率;

4)采用输出电抗器。

13、变频器的漏电流与开关频率和电缆长度有何关系?

答:由于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不是标准正弦波,含有高次谐波成分,因此漏电流比正常情况要大一些。变频器漏电流与两个因素有关:载波频率和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电缆的长度。载波频率越高,漏电流越大;电缆长度越长,漏电流也越大。因此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尽量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一些;尽量使用屏蔽电缆、缩短变频器到电动机的距离,或者输出加电抗器。

14、变频调速系统的系统调试程序分为?

答:1)变频器带电的本体调试;

2)变频器及电动机的空载调试;

3)变频器及电动机系统带负荷的调试。

15、变频器输出端未接电动机之前,应调试哪些内容?

答:1)首先要熟悉变频器的各种操作。检验的方法之一,可任意设定一个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然后令变频器进入运行状态并按启动键或停止键,观察变频器是否按所设定的时间“加速”或“减速”。

2)如有外接设定和外接仪表,则在通电后进行校准。

16、实际转速对于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解决?

答:变频调速系统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动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动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7、如何避免应用于平方转矩负载的变频器过载?

答:风机和水泵一般不容易过载,选择变频器的容量时保证其稍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容量即可;同时选择的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求也较低,一般达到120%IN,1min即可。但在变频器功能参数选择和预置时应注意,由于负载的阻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当工作频率高于电动机的额定频率时,负载的阻转矩会超过额定转矩,使电动机过载。所以,要严格控制最高工作频率不能超过电动机额定频率。

18、风机和泵的负载启停时变频器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如何匹配?

答:由于风机和泵的负载转动惯量比较大,其启动和停止时与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匹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变频器选型和应用时,应根据负荷参数计算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来选择最短时间,以便在变频器启动时不发生过流跳闸和变频器减速时不发生过电压跳闸的情况。但有时在生产工艺中,对风机和泵的启动时间要求很严格,如果上述计算的时间不能满足需求时,应该对变频器进行重新设计选型。

19、如何输入变频调速系统的电动机参数?

答:变频器的参数输入项目中有一些是电动机基本参数的输入,如电动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数等。这些参数的输入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变频器中一些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以使电动机能正常工作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20、怎样设置基本频率?

答:使电动机运行在基本工作状态下的频率叫基本频率,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频率设置。例如,对于国产的通用型电动机,基本频率设置为50Hz。

21、如何设置最大频率?

答:最大频率即最大允许的极限频率。它根据驱动系统的允许最高转速来设置。

22、如何设置变频调速系统的过负载率?

答:过载率设置用于变频器和电动机过负载保护,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过负载率设置值和电动机额定电流确定的OL设置值时,变频器则以反时限特性进行过负载保护(OL),过负载保护动作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23、变频器在正常操作步骤为?

答:1)启动

2)加速

3)减速

4)停止

24、变频传动系统的调试分为几步?

答:变频传动系统的调试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根据电动机参数、负载性质预调变频器参数;二是系统调试。变频器的参数输入项目中有一些是电动机基本参数的输入,如电动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数等。这些参数的输入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变频器中一些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一定要根据电动机的实际参数正确输入,以确保变频器的正常使用。

25、变频器对工作的物理环境有哪些要求?

答:1)工作温度;

2)环境湿度;

3)腐蚀性气体;

4)振动和冲击;

5)变频器应用的海拔标高多规定在1000m以下。

26、变频器工作的电气环境包括?

答:频率变化、电压变化、电压不平衡、电源阻抗、电源谐波及等一些异常条件。

27、变频器的安装设计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答:1)变频器应该安装在控制柜内部。

2)变频器最好安装在控制柜内的中部,变频器要垂直安装,正上方和正下方要避免安装可能阻挡排风、进风的大元件。

3)变频器上、下部边缘距离控制柜顶部、底部、或者隔板、或者必须安装的大元件等的最小间距,应该大于300mm。

4)如果使用中需要取掉键盘,则变频器面板的键盘孔,一定要用胶带严格密封或者采用假面板替换,防止粉尘大量进入变频器内部。

5)对变频器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的粉尘等。

6)其他的基本安装、使用要求必须遵守变频器用户手册上的有关说明。

28、变频调速系统外部信号是如何分类的?

答:1)Ⅰ类信号: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毫伏信号、应变信号等低电平信号。

2)Ⅱ类信号:0~5V、1~5V、4~20mA、0~10mA模拟量输入信号;4~20mA、0~10mA模拟量输出信号;电平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触点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脉冲量输入信号;24V(DC)小于50mA的阻性负载开关量输出信号。

3)Ⅲ类信号:24~48V(DC)感性负载或者电流大于50mA的阻性负载的开关量输出信号。

4)Ⅳ类信号:110VAC或220V(AC)开关量输出信号。

29、变频器有哪些外部开关指令输入信号?

答: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包括对运行、停止、正转、反转、微动等运行状态的开关型指令信号,变频器通常利用继电器接点或具有继电器接点开关特性的元器件(如晶体管)与上位机相连,得到各种运行状态指令。

30、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绝对不允许接反?

答: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管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所以,在设计变频器的主电路时,必须绝对避免电源通入输出端的可能性。

来源:技成辅导员

《变频器资料合集》免费领取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等内容,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

周报81期 | 西门子博途/触摸屏/WINCC/数控/200/300等问题解答

周报80期 | 西门子200/300/1200、WINCC、博途必备知识解答!

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答!

周报78期 | 低压/高压、故障、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7期 | 三菱Q系列、触摸屏、PLC编程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6期 | 学习ABB机器人必须理解和知道的问题解答

周报75期 | 变频器调速、过载、故障、通信、IGBT等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3期 | 学习电工基础、从事电工,必然会接触到疑难杂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