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89期 | 电动机/接线/变频器/继电器/排故等问答锦集

楼主(2024-06-05):
技成周报:89期

1、 异步电动机的额定转率差是在多少是正常范围?

转差率在2%~6%之间是正常的

2、电动机的效率是怎么算的?

电机效率计算公式为n=(P2/P1)/100%。电动机输出功率P2与电动机输入功率P1之比的百分数,叫做电动机的效率。用字母“n”表示。即:1=(P2/P1)×100%。

一般电动机平均效率87%,国际先进水平为92%。

2、 为了减少对电网电压的冲击,超过多大电动机功率一般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在11KW以上时,则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3、 高压PT柜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PT都是降压的,用于计量、控制、监测等 PT二次侧必须接地。

4、 三相异步电动机各在多大功率采用星接启动和角接启动?他们之间的电压和电流关系是怎样的?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3KW时,采用星型方式启动,其每相绕组的电压是相电压220V。线电流=相电流  线电压=相电压×

√3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4KW时,采用角型方式启动,其每相绕组的工作电压是线电压380V。线电流=√3

×相电流  线电压=相电压。

5、 电动机接线端子里面其中两根线TP1 TP2表示什么意思?是做什么作用呢?

这是电动机的热保护,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输出一个闭合信号,可以联合切断主电路,保护电机。

6、 单相电机、三相电机的电流各是怎么算的呢?空载电流又是怎么算?

单相电机电流=功率/(电压*功率因数*效率);

三相电机电流=功率/(1.732*电压*功率因数*效率)

功率因数和效率之积按新规范可取0.76,但实际操作取值0.8

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0~50%左右

7、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什么故障最多?

单相接地故障

8、 速度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

速度继电器又称为反接制动继电器。它的主要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控制。它是靠电磁感应原理实现触点动作的。速度继电器主要由定子、转子和触点三部分组成。定子的结构与笼型异步电动机相似,是一个笼型空心圆环,由硅钢片冲压而成,并装有笼型绕组。转子是一个圆柱形永久磁铁。

9、 笼型感应电动机与绕线型电动机有何区别?

1)鼠笼式电动机和绕线电动机的定子基本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转子部分

2)鼠笼式电动机转子为笼式的导条。导条通常为铜条,导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般采用铸铝方式。

3)因为该导条形状与鼠笼相似,故称之为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电动机在定子绕组加三相交流电后,会形成旋转磁场,其转子上的闭合的导条会因为切割定子磁场的磁力线而感应出电势和电流,而带电的导体在磁场中就会产生运动,电动机转子就旋转起来了。这就是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4)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当短接转子绕组的三根线时,可当鼠笼电动机使用。

5)鼠笼异步电机适用恒速要求硬特性的场合;绕线电机使用调速软特性的场合,如起重机。

10、 什么叫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11、 热缩管壁厚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热缩管起到的作用是绝缘防护,那么厚薄影响的就是绝缘防护的大小,综合来说越厚的热缩管其机械防护能力越好。

12、 电机什么要离心开关,而他的作用是什么?

目前单相异步电容式电动机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则是无离心开关,单电容移相式的,比如电风扇那些,通常都是小电动机上用的。

第二类,则是有离心开关,单电容移相启动式的,比如一些风机等设备,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这种电动机似乎越来越少。但在一些特殊地方,的确他还存在。

第三类,即是有离心开关,双电容双值移相式的,目前在很多地方最常见,比如空气压缩机,切割机,台式电钻等地方。

首先简单说, 第一类,由于这种设计,启动钮矩不大,所以不适合高载荷设备,特别是比如空气压缩机这些的启动需要很大钮矩的,这种无法胜任。

第二类,这种是以前设计的为主,启动性能比前者大,但是他只适合启动后稳定运行的,因为他的辅助绕组是作为启动使用,启动后就完全依靠主绕组的旋转磁场,已经没有所谓的换相了,因为电容器以及辅绕

13、可控硅的好坏怎么判断?

判断其好坏用万用表R×1k档测量普通可控硅阳极A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A、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为零或阻值较小,则说明可控硅内部击穿短路或漏电。

测量门极G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应有类似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实际测量结果较普通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小一些),即正向电阻值较小(小于2千欧),反向电阻值较大(大于80 千欧)。若两次测量的电阻值均很大或均很小,则说明该可控硅G、K极之间开路或短路。若正、反电阻值均相等或接近,则说明该可控硅已失效,其G、K极间PN结已失去单向导电作用。

测量阳极A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两个阻值均应为几百千欧姆或无穷大,若出现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有类似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则是G、A极之间反向串联的两个PN结中的一个已击穿短路。

13、 为何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和输出端电流相差很多?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为380V,如果电机不是工作在50HZ,而是工作在50HZ以下频率,电机的输入电压就没有380V,基本上是按照V/F这个正比变化的,所以在同样功率情况下,轻载空载电机的功率因数一般都比较低,满载功率因数也是0.8左右,使用变频器后电机使用的无功功率由变频器提供,电机的功率因数是不变的,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因数就比较高了,可以达到0.95左右,综合上面二项就造成了你的进线电流比较小,出线电流比较大。

14、 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安全继电器的原理是将所有的急停信号串接在一起,当某一路急停信号动作,将触发安全继电器输出。

15、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是怎么回事?

(1) 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而引起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

(2)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
(3)绕组断路(或绕组并联支路中一条或几条支路断路;

(4)定子绕组内部分线圈接反;

(5)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匝数不相等

16、 怎么测量变频器的好坏?

1、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把红色表笔接触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

2、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损坏

17、 中性点没有做接地,会不会引起跳闸

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分为不接地,直接接地,和经消弧线圈接地。一般35kv以上系统采用直接接地,10kv系统采用不接地或者经消弧线圈接地。

18、 电能传输时电压提升电流小是什么意思?

如果功率是一定的,根据功率是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当功率不变时,电压升高、电流就会下降;因此进行电能输送同等功率时,采用更高的电压可使电流降低(P=U*I) 电流过高会发热,电阻是阻碍电能传输的I=U/R

19、 什么是电动机的极数?

三相异步电动机"极数"是指定子磁场磁极的个数。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不同,可形成定子磁场的不同极数选择电动机的极数是由负荷需要的转速来确定的,电动机的极数直接影响电动机的转速。、

20、 在铭牌丢失时如何判断电动机的极数?

在铭牌丢失而不知道原异步电动机极数时,可以利用万用表的电流uA档来进行测试和判断,方法是:打开电动机的接线盒,拆下原来的电源线以及星形或三角形接线,利用万用表的R×100Q档,从6根电动机引线中,找出任意一相绕组的两根引线。再把万用表的量程开关拨至电流uA档,并将表笔换成鳄鱼夹后牢固地夹住上述找出的绕组两根引线上。用手将电动机带轮或转轴慢慢地匀速转动一圈,仔细地观察万用表指针摆动的次数。万用表指针每摆动一次,说明这相绕组中的电流正负变化一次,从而可以确定电动机有几对极数。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未使用的电动机在采用上述方法进行测试时,万用表指针可能会毫无反应。这是因为电动机剩磁已消失的缘故。此时,只要将电动机按正规方法接上电源线,给电动机通电数分钟,断电后电动机定子绕组就获得了剩磁,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即可判别出它的极数。

21、 什么是IGBT?

IGBT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22、 台达变频器故障代码OL表示什么意思?

台达变频器在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它一旦出现问题后会显示故障代码。一般都是有过流故障,显示代码为OC;过压代码为OU;过载代码为OL;过热代码为OH;缺相代码为OP;欠压代码为LU;接地代码为GF。

23、 人体触电是电压触电还是电流触电?

人体的伤害跟人体流过电流有关。人体触电一般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

24、 什么是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是将一个输入信号变成一个或多个输出信号的继电器。它的输入信号为线圈的通电或断电。它的输出是触头的动作,将信号同时传给几个控制元件或回路。

25、 高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该在多少?

高压电动机定子线圈用2500V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不低于每千伏1兆欧;低压电动机定子线圈用500V兆欧表测量,电阻值不低于0.5兆欧;

直流电动机定子线圈用1000V兆欧表测量,电阻值不低于0.5兆欧;

26、变压器每伏匝数是怎么计算的?

常用小型变压器每伏匝数计算公式为:N=10000/4.44FBS

这里:N—每伏匝数,F—交流电频率(我国为50HZ),B—磁通密度,S——铁芯截面积磁通密度一般因材料而异,常见的硅钢片取1.2-1.7左右

27、变压器的公式是:电压之比等于匝数之比等于电流的反比 为什么电压与匝数成正比,与电流成反比?

电压越高,线圈感抗必须随着增大,或电压越低,线圈感抗必须随着降低才能正常负载,所以,电压与匝数成正比。功率不变时,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或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所以,与电流成反比。

28、怎样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好坏?

摇表测绝缘,每相对地、相间均不小于0.5兆

29、电流的方向是怎么规定的?

物理上规定电流的方向,是正电荷定向运动的方向,即正电荷定向运动的速度的正方向或负电荷定向运动(电子移动方向)的速度的反方向。因此电流的方向和电子移动的方向相反。

电流的方向在电源内外不同:在电源外部电流由正极流向负极。在电源内部由负极流回正极。

来源:技成辅导员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88期 | 西门子200系列/1200/1500 PLC、博途、WINCC、触摸屏等问答锦集。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题解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

周报81期 | 西门子博途/触摸屏/WINCC/数控/200/300等问题解答

周报80期 | 西门子200/300/1200、WINCC、博途必备知识解答!

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