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楼主(2024-06-05):
技成周报:87期

1、对控制线的布置有些什么要求?

答:由于主电路的电流具有较强的高次谐波成分,容易干扰控制电路的工作。所以:

①控制线与主电路间的距离应不小于100mm。

②控制线应互相绞绕,并尽量使用屏蔽线。

③当控制线与主电路交叉时,应尽量垂直相交。

2、装设变频器时安装方向是否有限制?

答:变频器内部和背面的结构考虑了冷却效果,上下的关系对通风也是重要的,因此,对于单元型在盘内、挂在墙上的都取纵向位,尽可能垂直安装。

3、什么是变频器的普通运行?

答:普通运行是最常用的运行方式,它是在变频器最初设置的频率给定方式和运转指令方式下的运行方式。

4、什么是变频器的并联运行?

答:变频器的并联运行分为两种情况,即单台小容量变频器并联运行方式和“一拖多”运行方式。其中,单台小容量变频器并联运行适用于单台变频器不能满足实际变频器容量需求的情况,“一拖多”运行方式则是指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动机运行的模式。

5、什么是变频器的多段速运行?

答:多段速运行是指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的逻辑组合,可以选择多段频率进行多段速运行。最多可以达到16段速运行。

在多段速运行下,变频器能连续、断续,保持最终值,可以方便在如下情况使用:风机或鼓风机根据季节进行风量切换;涂装设备根据需漆量进行零件切换等。

6、什么是偏置频率?

答:偏置频率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与变频器额定的模拟输入信号不一致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

7、什么是加减速时间?

答: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加速时间设定要求是: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求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

8、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变频调速是通过改变供给电动机的供电频率,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从而改变负载的转速的。变频调速技术的基本原理是根据电动机转速与工作电源输入频率成正比的关系。

9、变频器的外接电路有哪些?

答:①变频器主电路。主电路电源输入端子(L1/R、L2/S、L3/T),通过线路保护用断路器或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连接至三相交流电源,不需要考虑相序。

②变频器输出端子(U、V、W)按正确相序连接至三相电动机。如果电动机旋转方向不对,则可调换U、V、W中的任意两相接线即可。

③直流电抗器根据负载类型决定是否连接。不连接直流电抗器时,应用短路线可靠连接。

10、什么是逆变电路?

答:逆变电路主要作用是通过逆变器中主开关器件有规律地通与断,输出可改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

11、按照功能用途分类有哪些变频器?

答:变频器按照用途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和专业变频器两大类。

12、什么是通用变频器?

答:通用变频器是指在很多方面具有很强通用性的变频器。该类变频器简化了一些系统功能,并以节能为主要目的,多为中小容量变频器,一般应用在水泵、风扇、鼓风机等对于系统调速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

13、什么是专业变频器?

答:专业变频器是指专门针对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而设计研发的变频器。该类型变频器针对性较强,具有适用于所针对领域独有的功能和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变频调速的作用。目前,较常见的专用变频器主要有风型专用变频器、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机床类专用变频器、重载专用变频器、注塑机专用变频器、纺织类专用变频器等。

14、变频器一般采用什么工作方式?

答:变频器一般采用“交流→直流→交流”工作方式。

15、什么是变频器过电压报警?

答: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16、什么是变频器欠压?

答: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17、什么是变频器过热?

答: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18、什么是变频器过载?

答: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19、什么是变频器?

答: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0、变频器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答: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21、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答: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22、什么是变频器电压型?

答: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

23、什么是变频器电流型?

答: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是整流器,整流器,逆变器。

24、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答: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25、变频器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减小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干扰,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

26、变频器的给定电位器的电阻值多大?

答:变频器的给定电位器的阻值一般为1KΩ至10KΩ。

27、变频器有哪些干扰方式?

答:①辐射干扰

②传导干扰

28、FR-A700系列变频器,报警E.CDO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CDO是超过输出电流检测值报警,输出电流超过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中的设定值时启动。如要屏蔽此报警,设定输出电流检测动作选择Pr.167=0即可。

29、FR-A700系列变频器,有否转矩检测信号?

答:控制回路输出信号有转矩检测信号TU,电机转矩超过Pr.864设定值时输出。通过输出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190~Pr.196中的任意一个设定为"35",即定义了TU信号。

30、西门子变频器产品主要包括哪些?分别使用什么软件?

答:西门子变频器产品主要包括:G120、S120、V90、V20、S210、MM420、MM430、MM440、6SE70、6RA70、6RA80。

其中mm420、mm430、mm440、6se70、6ra70的调试软件是Drivemonitor,v90的调试软件是V-Assistant,6ra80、g120、s120的调试软件是独立的Starter和集成于tia portal 的Starterdrive,v20主要通过面板进行调试(可以通过无线模块连接wifi进行调试),s120主要通过web server进行调试(也可以通过starterdrive进行调试)。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

《变频器资料合集》免费领取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等内容,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题解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

周报81期 | 西门子博途/触摸屏/WINCC/数控/200/300等问题解答

周报80期 | 西门子200/300/1200、WINCC、博途必备知识解答!

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