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楼主(2024-06-05):
技成周报:86期

1、三相铜排间距应不小于多少?

答:10KV铜母线相间最小间距125mm,0.4KV铜母线相间最小间距20mm。

2、测量电动机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时,摇表的“L”“E”两个接线柱应该如何接线?

答:“L”接在电动机出线的端子,“E”接电动机的外壳。

3、一般电气所标或仪表所指示的交流电压、电流的数值是指的什么值?

答:有效值

4、在多大功率的电机必须要采用△接?

答:4KW及以上

5、异步电动机在启动瞬间,转子绕组中感应的电流很大,使定子流过的启动电流也很大,约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

答:4-7倍

6、接地电阻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吗?

答:接地电阻可以使用接地电阻仪进行测量

7、一般人体在220V工频环境下工作,人体电阻是多少?

答:1000-2000Ω

8、如果在检查插座时,电笔在插座的两个孔均不亮,首先判断应该是什么原因?

答:相线断线

9、在对380V电机各绕线的绝缘检查中,发现绝缘电阻在多少范围时,则可初步判定为电动机受潮所致,应对电机进行烘干处理?

答:小于0.5兆欧

10、电容器在检修前应该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

答:应该断电后充分放电

11、防静电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于多少Ω呢?

答:100Ω

12、一般对设备或线路测量绝缘电阻的工作通常采用什么仪表进行测量?

答:兆欧表

13、螺口灯的相线是接在外壳安全吗?

答:相线应该接在中心柱上

14、电容量的单位是叫什么?

答:电容量的单位称为法

15、对电机各有绕组的绝缘检查,要求是:电动机每1KV工作电压,绝缘电阻应该是多少?

答:≥1兆欧

16、线路单相短路主要是?

答:零火线直接接通

17、在对可能存在较高跨步电压的接地故障点进行检查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多少M以内才算安全?

答:4M

18、保证电气作业安全的组织措施是叫什么?

答:工作许可制度

19、铁壳开关在作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时,要求额定电流要大于或等于多少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答:应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2-3倍进行选择

20、特别潮湿的场所应用多少V的安全特低电压?

答:12V

21、通常我们选择热继电器时,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多少合适?

答:百分之百

22、如何判断交流接触器的好坏?

答: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阻值就行,如果电阻值为0 ,则说明损坏。

23、热继电器具有一定的什么自动调节补偿功能?

答:温度

24、测量接地电阻时,电位探针应接在距接地端多少M的地方?

答:20M

25、运行中的线路的绝缘电阻每伏工作电压为多少Ω?

答:1000Ω

26、感应电流的方向总是使电流的磁场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的变化是什么定律?

答:楞次定律

27、一般照明场所的线路允许电压损失为额定电压的多大范围?

答:正常线损的电压范围在±5%

28、在一个闭合回路中,电流强度与电源电动势成正比,在电路中内电阻和外电阻之和成反比,这一定律称为?

答:全电路欧姆定律

29、PE线或PEN线上除工作接地外其它接地点的再次接地称为?

答:重复接地

30、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上规定,对地电压为多少V及以下的设备为低压设备?

答:250V

来源:技成辅导员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题解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

周报81期 | 西门子博途/触摸屏/WINCC/数控/200/300等问题解答

周报80期 | 西门子200/300/1200、WINCC、博途必备知识解答!

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答!

周报78期 | 低压/高压、故障、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