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95期 | 三相电/交流接触器/压阻式传感器/制动电阻/变频器/熔断器等问题

楼主(2024-06-05):
技成周报:95期

1、单片机上的AD0、AD1啊是表示什么,它与AD转换有没有关系?

答:很多单片机内置AD采样,则AD0 AD1... 分别代表不同的通道数 这些在单片机的datasheet 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表示AD数据转换的通道。

2、三相电压在多少范围内算正常的

答:380v电压正常范围是偏差±7%,380v电压正常范围是353V~406V。最大偏差电压=380Vx0.07=26.6V;最低电压不能低于380V-26.6V=353.4V;最高电压不能高于380V+26.6V=406.6。电压主要指供电电压偏差而非设备端子处的电压偏差。

3、交流接触器为什么有两个A2?而只有一个A1?

答:A1.A2就是交流接触器线圈的接线端,两个A2端子接那个都可以,通常A2会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但功能是一样的,接触器后面的A2是用于热继电器连接方便的点。

4、压阻式传感器电桥恒压供电和恒流供电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答:恒压源供电使电桥输出与U成正比,电桥的输出与电源的大小、精度都有关。同时电桥输出与△Rr有关,即与温度有关,而且与温度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所以用恒压源供电时,不能消除温度的影响。    恒流源供电使电桥的输出与电阻的变化量成正比,即与被测量成正比,输出与恒流源供给的电流大小、精度有关。但是电桥的输出与温度无关,不受温度影响。但需要配备一个恒流源,使用中不方便。

5、电流强度的公式是什么?如何换算电流强度?

答:电流强度:I=q/t I:电流强度(A),q:在时间t内通过导体横载面的电量(C),t:时间(s)

 6、白炽灯有电阻是因为是钨丝吗?连接在电线上怎么不会形成短路?

答:白炽灯线圈是纯阻性的。钨丝是放在一个玻璃灯泡里面,电流流过钨丝.灯丝的电阻使它发热和白炽化 或者叫发光,现在的白炽灯使用线圈灯丝来提高效能和减少热量流失,然而早期的灯泡使用真空技术来防止灯丝由于与氧气结合而发生烧毁,而现在为了同样目的就使用了多种惰性气体混合。

7、如何区分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

答:感性负载:一般把带有电感参数的负载称之为感性负载。也就是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特性的为感性负载,如变压器,电动机等负载,称为感性负载。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炽灯、电炉等)。通俗一点讲,仅是通过电阻类的元件进行工作的纯阻性负载称为阻性负载。简单来说就是有线圈的就是电感性负载,比如电动机,没有线圈的就是电阻性负载,比如灯泡.

8、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的做功有什么区别?

答:电阻负载在做功时会有电感、电容性负载存在。例如:导线间会存在线路间的电容,导线间和对地间存在电感,期间感性负载通常大于容性负载。电阻电容在做功时也会发热,即阻性做功;

电感亦如此;元件的阻抗是频率的函数。在全频率范围内纯电阻电路、纯电容电路、纯电感电路是不存在的。理论上只有可能存在某一个频率,实际中做不到。

9、限制短路电流有什么方法?

答:其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改变供电系统的运行方式。通过分裂运行低压侧母线的方式来提高短回路的阻挡,从而有利于保护电流顺畅。二是在回路中插入限流电抗器。把电抗器串在线路的首端可以有效地增加对短回路的阻隔。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使用分裂绕组变压器。这种方式可扩大接线从而利用电抗值之差能有效地控制短路电流。

10、电能表内10(20)表示什么意思?

答:10对应的是额定电流,也称为标定电流;是指在这个电流内电能表能够长期稳定地进行工作。20是指额定最大电流,则是指在这个电流的范围内,电能表能够正常地工作,但是不能够长久地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电表能在10-20A之间工作。

11、定时限和反时限的区别都有什么?

答:定时限和反时限的区别:定时限是延时长度不随电流大小而改变,而反时限的延时长度是和电流大小成反比的。

12、感应电流方向与什么方向有关?

答:影响感应电流的方向的是线圈转动方向和磁场方向。通俗的讲,当闭合回路的一部份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时,此闭合回路中的磁通量一定会发生变化,在闭合回路中就产生了感应电动势,从而产生了电流,这种电流称为感应电流。

13、在EPLAN中电流互感器的一路经和两路径有什么区别?

答:电流互感器的图形符号在设备符号中,有1-3个路径,分别对应的是ABC三相电,也就是说在A相线路中用1路径的互感器,在B相线路中用2路径的互感器,在C相线路中用3路径的互感器。

14、三相发热管星形接法和角形接法怎样计算电流?

答:如果发热管的电压是380伏就要接成角形,如果发热管的电压是220伏就要接成星形。接成星形时,线路中电流等于220除以它的电阻。接成角形时线路中的电流等于380除以它的电阻再乘以根号3

15、星三角和正反转有什么区别?

答:星三角一般用于一些大功率电机,或者没有变频启动的电机上,因为电机瞬间启动的时候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5~10倍,所以用星形转三角形,通俗一点就是怠速变高速,也就是小电流转大电流。而正反转很容易理解嘛,就是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

16、变频器制动电阻怎么选择?

答:制动电阻的选型:动作电压710V

1)电阻功率(干瓦)=电机千瓦数*(10%--50%),

1)制动电阻值(欧姆)

粗略算法:R=U/2l~U/I在我国,直流回路电压计算如下:U=380*1.414*1.1V=600V

其中,

R:电阻阻值

U:直流母线放电电压,

l:电机额定电流

17、485通讯线可以和变频器外接开关调速线共用一条多股电缆线么

答:最好不要 485建议用屏蔽双绞线抗干扰性强一点。

18、高压验电器的发光电压不应高于额定电压的百分之多少?

答:25%

19、临时接地棒在地面下深度不应小于多少m?

答:应该≥0.6M

20、高压验电杆的耐压试验周期是多长?

答:每年应该做耐压试验,确保安全。

21、为了防止跨步电压对人造成伤害,要求防雷接地装置距离建筑物出入口、人行道最小距离不应小于多少米?

答:3米。

22、变频器种类中的CVCF和VVVF各表示什么意思?

答:VVVF:改变电压、改变频率;CVCF:恒电压、恒频率。这是两种不同功能的变频器。

VVVF控制的逆变器连接电机,通过同时改变频率和电压,达到磁通恒定(可以用反电势/频率近似表征)和控制电机转速(和频率成正比)的目的,所以多应用在变频器中,属于工业自动化领域。

CVCF控制的逆变器为恒压恒频电源,配合蓄电池可以构成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UPS)或应急电源(Emergency Power Supply—EPS),防止突然断电。这在办公自动化、IT、通信业都用得比较多。

23、变频器的VF模式是什么意思?

答:变频器的VF模式的意思就是变压变频模式,即改变电压,改变频率。

变频器电压/频率控制的优点使控制电路简单、通用性强、性价比高,可以配接通用标准的异步电动机,所以这种控制方式应用广泛。但是由于该方式未采用速度传感器检测电动机实际转速,所以转速控制精度较差,另转速低时产生的转矩不足。

变频器电压/频率控制方式有2种,一是整流变压、逆变变频控制方式,在逆变电路中进行变频。二是逆变变压变频方式,在逆变电路中同时进行变压变频。

24、变频器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区别是什么?

答:常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会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转矩((特别是在低频率时)。通俗的说就是常规V/F控制变频器在低频率时无法满足电机额定转矩的输出。另外,在V/F控制中,用户根据负载情况预先设定一种u/f曲线,变频器在工作时就根据输出频率的变化,按照曲线特性调整其输出电压,也就是说V/F控制是使变频器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补偿程度工作,不能随负载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在以节能为目的和对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V/F控制变频器以其优越的性价比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

25、变频器VFD是什么意思?

答:“VFD是Variable Frequency Drive的缩写,是变频电机的意思。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6、变频器中的RB和RC是什么意思?

答:*A,*B,*C,一般是故障继电器的端子。正常A-B常闭,A-C常开。出现故障,A-B变常开,A-C变常闭。

RA 多功能Relay输出接点(常开a)

RB 多功能Relay输出接点(常闭b)

RC 多功能Relay输出接点共同端

RB.RC是一对常闭触点,出厂设定为故障指示,即有故障时RB,RC断开,可作为PLC输入信号(变频器故障),也可作为变频器启动电路中停止用。

27、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和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是怎样核算?

答:在进行熔断器选型时,正常要小于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28、碘钨灯属于哪类光源?

答:热辐射。

29、高压验电杆的耐压试验周期是多长?

答:每年都要做耐压试验。

30、SELV表示什么?

答:安全特低电压的意思。

来源:技成辅导员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94期 | ABB机器人/KUKA库卡机器人学习过程中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93期 | 三菱Q系列/5UPLC 、CAD、FB、SFC等问答锦集

周报92期 | 三菱/台达/汇川变频器调试、电机、等问答锦集

周报91期 | 三菱/3U/5U、三菱/威纶通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问答锦集

周报90期 | 西门子PID/模拟量/运动控制/通信等问答锦集

周报89期 | 电动机/接线/变频器/继电器/排故等问答锦集

周报88期 | 西门子200系列/1200/1500 PLC、博途、WINCC、触摸屏等问答锦集。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