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116期 | 市面上各种变频器系列问答集锦!

楼主(2024-06-05):
1.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作用是?

答: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是用来把交流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通过定子的旋转磁场和转子感应电流的相互作用,使转子转动。它有笼型和绕线型(较少使用)两种。

2.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

答:变频器的应用范围是相当大的,广义讲,凡是使用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气传动地方都可装设变频器。对某台设备来讲,使用变频器的目的如下。

(1)对电动机实现节能。使用频率在0~<50hz范围内调节,节能多少与设备类型、工况条件有关。< span="">

(2)对电动机实现调速。这时使用频率0 ~ 400Hz,具体多大按工艺要求而定,受电动机允许最大频率(转速)的制约。

(3)对电动机实现软起动、软制动以及实现平滑地速度调节。

3.什么情况下要选用变频电动机?

答:一般异步电动机配用变频器时,电动机不需要更换,可减少投资。但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定要选用变频电动机:

(1)工作频率> 50Hz甚至高达200 ~ 400Hz,一般电动机机械强度和轴承不能胜任。

(2)工作频率< 10Hz且要长期工作,负载又较大,因通风量减小,一般电动机会严重过热,容易损坏电动机。

(3)调速比D=Nmax/Nmin较大,例D≥10且变化很频繁的工作条件时。

(4)调速比D较大,工作周期短,转动惯量GD亦大,正、反转交替且要求实现能量回馈制动的工作方式。

(5)传动需要,用变频电动机更合适的情况下。

4.没有380v的电源,能用220v的变频器带380v的电机吗?

答:可以的,功率和负载都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比如空载电机)。

5.变频器单相220v能变出三相380v吗?

答:是不可以。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更不能从单相220v变出三相380v。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6.电机起动时转速慢的原因?

答:如果仅仅是起动时转速慢,起动后正常。可能是起动电容不匹配、或者是电机设计本来就是这样的(根据场所设计)、还有可能就是负载阻力过大等因素造成的起动时间过长。如果起动后转速还慢,可能是问题可能是电压不足、电容不匹配、转动阻力大等。

7.变压器SFZ-32000/220TH中,Z和TH是什么意思?

答:根据JB3837,规定,Z是有载调压的意思,TH表示在湿热带地区使用。

8.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答:由于变频器和伺服在性能和功能上的不同,应用也不大相同,所以是不可以的:

(1) 在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也有在上位加位置反馈信号构成闭环用变频进行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都不高。现有些变频也接受脉冲序列信号控制速度的,但好象不能直接控制位置。

(2) 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只能用伺服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用伺服控制,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伺服取代。

关键是两点:一是价格伺服远远高于变频,二是功率的原因:变频最大的能做到几百KW,甚至更高,伺服最大就几十KW。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

9.怎么才能知道电机是△/Y接法?

答:星形接法是三相绕组一端相连,另一端分别接三相电源,形状像字母“Y”;三角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形,三角形的顶端再接三相电源。它们的相电压不同,一般星形接法的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三角接法的额定电压是380V。接法在接线盒的盖板内外侧一般都会有标明,不同的接法对应不同的电源电压。

10.电机的极数对其选用有何影响?

答:电机的极对数越多,电机的转速就越低,但它的扭距就越大。

11.怎么样判断三相异步电机的好坏?

答:1.兆欧表 ;可用于电机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测量,并且不可小于0.5兆欧。

2.万用表;用于检查电机线圈通断的测量。

3.单臂电桥 ;精确测量线圈电阻,可以知道每相线圈的电阻是否接近,特别是对绕组重新绕线之后的电阻。

电动机的故障无非就是两大块:机械和电气。

机械方面有:

1、轴承是否缺油或者损坏,

2、端盖是否“跑外套”,轴承是否“跑内套”?

电气方面的主要有:

1、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2、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合格?用双臂电桥测量。

3、转子是否断条?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判断电动机的重要依据。

12.零线上面可以加断路器和熔断器吗?

答:(1)只有单相电路时,可以加断路器,即零线火线可以进开关,进熔断器;

(2)三相电路,零线切忌进断路器、进开关、进熔断器。

13.电机的过载和短路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答:电机的过载有两种;

(1)是机械负荷过载,是带动的负荷超过额定值或者传动系统有卡阻现象的过载,这和短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2)是负荷正常,电机电流过载,这就可能是电机绕组有局部对地、匝间之间的短路现象。

14.100KVA的变压器能带多大的负载?

答:P=容量*功率因数*80%=100*0.9*80%=72KW

15.如何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答:如果是三相交流电机,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相间和对地的绝缘电阻。

如果是直流电机,测量电机电枢绕组对地,串激绕组对地,他激绕组对地,串激绕组对他激绕组。

16.电机的电容起动方式有几种?

答:有两种起动:

(1)电容起动(指 电机启动后电容断开);

(2)电容起动并运转(指 电容即负责启动又参与运转)。

17.发电机功率计算的公式怎么算?

答:发电机额定功率=电压X电流 即(P=UXI)

例如:JFB271-C其铭牌标称为24V 70A,其功率应为28VX70A=1960W,一般也称为2000W电机。

18.为什么漏电断路器在使用变频器时易跳闸呢?

答:这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含有高次谐波,而电机及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缆会产生泄漏电流,该泄漏电流比工频驱动电机时大了许多,所以产生该现象。

变频器操作输出侧的漏电流大约为工频操作时的3倍多,外加电动机等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应该大于工频时漏电流的10倍。

19.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要加输出电抗器,它作用是什么?

答:变频器输出端增加输出电抗器,是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导线距离,输出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减少此电压对电缆绝缘和电机的不良影响。

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用以限制电机连接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及使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上升率限制在540V/μs以内,它还用于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如IGBT)的扰动和冲击。

20.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应该注意什么?

答:(1)可以一拖多,但必须是用在平移机构.

(2)控制方式必须为v/f,不能用矢量控制.

(3)变频器容量应>=电机容量,具体放量视负载特性而定.

(4)每台电机应加热保护。

21.变频器的寿命有多久?

答:变频器虽为静止装置,但也有像滤波电容器、冷却风扇那样的消耗器件,如果对它们进行定期的维护,可望有10年以上的寿命。

22.lP(INTERNATIONALPROTECTION)是什么?

答:防护等级系统简称:IEC。

23. 海浦蒙特 HD20 变频器使用220V单相电源,如何接线?

答:电源 接 L1 与 L3N 220V )、电源

24. 海浦蒙特 HD20 变频器使用485通信,如何接线?

答:变频器接RJ45是 2 正和 7 负 。

25. 什么是启动转矩?

答:异步电动机刚启动时的转矩称为启动转矩。

26. 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答: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27.SINAMICS V20USS通讯设定速度的范围是多大?

答:USS通讯的速度给定范围是基准频率的±200%,基准频率为P2000参数中的值。

28. SINAMICS V20USS通讯如何通过通讯复位变频器故障?

答:USS通讯:可使用USS_CTRL(USS_DRV)的F_ACK管脚进行故障复位。

29. G120L 工厂复位后报故障 F07862 的原因?

答:首先在工厂复位后,系统会将以下四个参数进行修改:

P2117=R4022.0 P2108=R4022.1 P849=R4022.2 P845=R4022.3

P2117 是外部报警 3 的源,当它连接的开关量不为 1 时就会产生报警 A07852

P2108 是外部故障 3 的源,当它连接的开关量不为 1 时就会产生故障 F07862

P849 是 OFF3 的源,当它连接的开关量不为 1 时就会激活快速停车命令,而且无法启

动变频器

P845 是 OFF2 的源,当它连接的开关量不为 1 时就会激活变频器脉冲封锁功能,使它

无法启动。

30. G120变频器如何通过通讯复位变频器故障?

答:Modbus通讯:通过给控制字地址写04FE(十六进制)来复位故障。

文章来源:技成辅导员!

周报115期 | 三菱系列PLC问题解答

2021-11-26

周报114期 | 西门子PLC系列工控问题解答!

2021-11-19

周报113期 | 电工入门基础必备知识问答

2021-11-12

周报112期 | 三菱Q系列问题解答!

2021-11-05

周报111期 | 西门子PLC、变频器、伺服等一系列问题解答!

2021-10-29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2021-10-22

周报109期 | 三菱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以及各种变频器问答集锦!

2021-10-15

周报108期 | 前所未闻的西门子问题,你知道答案吗?

2021-10-08

周报107期 | ABB机器人学习中,经常碰壁问题,绝对有你遇到的?

2021-09-30

技成周报106期| 西门子模拟量、通信30问!

2021-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