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113期 | 电工入门基础必备知识问答

楼主(2024-06-05):
1、烧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一般原因,有哪些?

(1)两相运转;(2)电源电压不正常;(3)长时过载运行;(4)散热不良;(5)绕组绝缘降低形成匝间、相间短路;(6)局部铁芯片间绝缘不良,产生涡流发热。

2、电路的有三种状态是什么?

答:通路、断路、短路

3、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答:电气绝缘、安全距离、设备及其导体载流量、明显准确的标志。

4、一台电动机铭牌上所允许的温升是65度,那么温升的含义是什么?

答:指电动机的最高温度允许高于周围环境温度65度。

5 、什么叫电流互感器?

答: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6 、什么叫变压器?

答: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7、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条件是什么?

答:(1)两台变压器的一次,二次电压相同;

(2)变压器短路电压最好相同,有差别但不超过+5%;

(3)变压器的接线组别要相同;

(4)变压器容量最好一般大,在不相同的情况下不准相差两倍以上。

8、变压器内,高压油断路器内的变压器油的作用是什么?

答:起绝缘、冷却和灭弧作用

9、雷击时,如果作业人员孤立处于暴露区并感到头发竖起时,应该怎么办?

答:立即双膝下蹲,向前弯曲,双手抱膝。

10、矿厂主变压器有几台?主要有什么保护?

答:有2台 ,过流保护、速断保护、瓦斯保护、纵联差动保护

11、变电所停电后要挂接地线,送电时要拆接地线,请问挂拆接地线的步骤是什么?

答:在挂接地线时,应先连接接地端,后挂导线端;拆时先拆导线端,后拆除接地端。

12、选择性检漏是否可以检测对称性漏电?

答:不可以。

13、附加直流电源性漏电检测原理是否可以检测出任何一种漏电形式?

答:可以。

14 、什么类型变频器拖动流体机械时节电效果明显?

答:压频控制性变频器。

15 、电焊变压器通常在额定负载时输出电压为多少伏?

答:30伏

16 、什么是保护接地?

答: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在绝缘损坏时有可能带电。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为防止这种漏电危及人身安全,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连接称为保护接地。

17 、什么叫保护接零?

答:电气设备的外壳与接地的零线连接称为保护接零。

18 、保护接零有什么作用?

答: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人身触及带电外壳时加在人体上的电压接近于相电压,流过人体的电流较大,危及人身安全;采用保护接零后,发生单相碰壳事故时将形成单相金属性短路,从而使继电保护动作,切断电源。

19 、什么叫重复接地?

答:沿零线上把一点或多点再行接地称为重复接地。

20、电缆MYP3*50+1*16的含义是什么?

答:M表示矿用,Y表示移动,P表示屏蔽,三根 50 mm 2主线芯,一根 16 mm 2的接地线芯。

21、电动机的接线方式有哪几种?

答:1、星形接线方式;2、三角形接线方式

22、如果电动机上铭牌标有1140/660V两种电压,那么在使用该电机时应采用哪种接线方式?

答:当电压是1140伏时,采用星形接法;当电压是660伏时,采用三角形接法;

23、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是指什么与什么的关系?

答:转速和转矩。

24 、漏电按性质分为几类?

答:两类;集中性漏电和分散性漏电。

25 、分散性漏电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答:(1)某条线路或某台设备的绝缘太低所致;

(2)整个电网的绝缘降低所致。

26、照明用的电光源按其发光原理可分为几类?举例说明?

答:两类:热幅射电光源,如:白炽灯

气体放电光源,如:荧光灯。

27、采煤机司机应遵守哪些规章制度?

答:1、岗位责任制;2、操作规程;3、交接班制;4、机组的维护和定期检修制度。

28、测量1欧姆以下的电阻应使用什么方法测量?

使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

29、电气设备的螺旋式进线嘴与密封圈之间是否应加金属圈?

答:应加金属圈

30、电气设备压叠式进线嘴压紧电缆后的压扁量不得超过多少?

答:不得超过电缆直径的10%

文章来源:技成辅导员!

周报112期 | 三菱Q系列问题解答!

2021-11-05

周报111期 | 西门子PLC、变频器、伺服等一系列问题解答!

2021-10-29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2021-10-22

周报109期 | 三菱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以及各种变频器问答集锦!

2021-10-15

周报108期 | 前所未闻的西门子问题,你知道答案吗?

2021-10-08

周报107期 | ABB机器人学习中,经常碰壁问题,绝对有你遇到的?

2021-09-30

技成周报106期| 西门子模拟量、通信30问!

2021-09-24

技成周报105期|电工30问!

2021-09-17

技成周报104期|GOT、GT11、FX、WDT、PID等经典问题解答!

2021-09-10

技成周报103期| 这30个西门子常见问题,你真的都会吗?

2021-09-03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资料】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