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111期 | 西门子PLC、变频器、伺服等一系列问题解答!

楼主(2024-06-05):
1.西门子S7-200SMART PLC QB0和QW0有区别嘛?

答:QB0和QW0是不同的数据类型,QB0是输出字节存储方式,QW0是字存储方式。

2.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中的POU是什么意思?

答:Program Organizational Unit 程序组织单元,程序组织单元代表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同时可以对此加密。

3.西门子S7-200SMART PLC控制3轴步进能否同时调用运动控制指令呢?

答:S7-200SMART PLC最大支持3个轴同时运行,所以这些指令可以分别同时在三个轴里面调用。但是一个轴里面一直最多只能调用一个指令。

4.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以用网口和串口分别连接两个威纶通触摸屏嘛?

答:可以,串口和以太网都是相互独立工作,同时工作互相不影响,各自独立运行。

5.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运行中提示PLC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如何解决?

答:PLC和计算机通讯断开了,重新连接一下即可。

6.西门子S7-200SMART PLC信号板SB CM01是什么模块?

答:RS485 RS232通讯信号板模块

7.CP243-1以太网通讯模块能和S7-200SMART PLC通讯吗?

答:可以通信,以太网通讯。

8.WIN10系统上安装STEP7 MicroWin SP9后,找不到PC/PPI cable.PPI.1接口。

答:WIN10系统不支持STEP 7 MicroWin SP9。建议安装到虚拟机里。

9.为什么要加启动完成标志位?

答:200SMART没加啊。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要求来写的

10.输出点有限,能接动态显示吗?

答:可以

11.mw200数值可以用数据传送指令给qb0吗?

答:不可以

12.200的plc,CPU正常运行,输出模拟量不见了为什么,已更换cpu和模拟量模块

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13.下载程序时提示(编程设备/PC的本地MPI地址高于最大节点地址)如何解决呢?

答:PC/PG接口设置为PC adapter.MPI,你查看一下设置的接口对不对,接口地址,通讯速率,如果还不行,建议换一根下载线。

14.通线模块故障IM153-1,可以拿IM153-2直接替换吗?

答:IM153-1叫做标准型IM153-2叫做高性能型,可以替换。

15.西门子S7-300PLC SR是什么指令?

答:SR复位优先指令

16.IM153是什么模块,作用是什么?

答:IM153是远程接口模块,基于DP总线或PROFINET,用来连接CPU主站和从站或远程IO站

17.西门子S7-300PLC和ET200能兼容通讯嘛?

答:可以通信,在组态硬件设置一下即可。

18.西门子S7-1200 PLC字符串如何传输?

答:S_MOVE移动字符串指令,在博途软件右侧扩展指令条目下字符串+字符条目中可以找到该指令。

19.西门子S7-1200PLC如何复位PLC?

答:使用一个全新西门子MMC存储卡,必须是空白的,把空的MMC卡插入1200PLC,这时把PLC重新启动,重启后识别插入的MMC存储卡,内部装载存储区的包括IP地址的设备组态、用户程序和所有的强制值被复制到存储卡中。存储卡现在成为一个包括之前存储在内部装载存储区的数据和IP地址的程序卡。复制完成后,1200 PLC内部装载存储区的被清空。PLC进入组态操作模式 (RUN 或者 STOP)。操作完成后, S7-1200 PLC 的维护 LED 灯闪烁 ,指示存储卡可以移除,这时把MMC卡拔出,PLC重新上电即可复位。

20.指针P#DB 50313.DBX0.0 INT1如何理解?

答:指向DB50312的起始地址为0的整数,长度为1。

21.DB背景数据块Mystring中第一个字节如何写?

答:必须从1开始写,0写不了哦!Mystring中第一个字节是:MYstring[1]。

22.西门子S7-1500PLC PM和PS分别是什么意思?

答:系统电源 (PS),负载电源模块 (PM)

23.博途中使用SCL语言编程时为什么不能使用全局DB块的变量呢?

答:必须先编译DB块,才能使用全局DB。

24.STEP7 Professional 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中发生了内部错误。

答:右键单击你的博途软件快捷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win7运行。这样操作后,打开软件就不会再有这错误提示了。

25.一个V90伺服连接PLC还要ET200S IO模块吗?

答:不需要

26.西门子V20变频器 1.5KW变频器 6SL3210-5BE21-5UV0,加制动电阻需要配置制动单元吗?

答:1.5KW很小,如果大功率才要加制动电阻+制动单元。

27.WinCC如何实现网络摄像头的视频显示呢?

答:WinCC WebBrowser Control 控件在画面空白处拖出一个合适的大小,在 WinCC WebBrowser Control 控件的属性窗口中,设置 “控件属性” 中 MyPage 为摄像头的 IP 地址即可。

28.STEP7 Professional 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中发生了内部错误。

答:右键单击你的博途软件快捷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win7运行。这样操作后,打开软件就不会再有这错误提示了。

29.通常所说的上位机、下位机是什么?上位机是WINCC嘛?

答: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上位机相当于笔记本及台式电脑,下位机相当于控制设备。

30.input和output 的数据类型如果不一致是什么效果?

答:这个指令要求数据类型要一致才可以执行。

文章来源:技成辅导员!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2021-10-22

周报109期 | 三菱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以及各种变频器问答集锦!

2021-10-15

周报108期 | 前所未闻的西门子问题,你知道答案吗?

2021-10-08

周报107期 | ABB机器人学习中,经常碰壁问题,绝对有你遇到的?

2021-09-30

技成周报106期| 西门子模拟量、通信30问!

2021-09-24

技成周报105期|电工30问!

2021-09-17

技成周报104期|GOT、GT11、FX、WDT、PID等经典问题解答!

2021-09-10

技成周报103期| 这30个西门子常见问题,你真的都会吗?

2021-09-03

周报102期| 十年老电工也不一定全都会的30个问题解答

2021-08-28

技成周报101期| 这30个三菱常见问题,你真的都会吗?

2021-08-21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65套电气计算公式】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65套电气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