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楼主(2024-06-05):
1.什么叫高压配电装置?高压配电装置包括哪些设备?

答:高压配电装置一指电压在1KV及以上的电气装置。包括开关设备、测量仪器、连接母线、保护设施以及其他附属设备。它是电气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为什么小容器的变压器不装油枕?

答:因为其他电压级较低,油和空气接触面不大,而且密封容易。

3.什么是视在功率?

答:视在功又称表观功率,一个端口的电压均方根与电流均方根值或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叫视在功率。

4.什么是电量?

答:在电力系统中,用电设备所需用电能的数量叫电量也叫电功。

5.什么是负荷曲线?

答:负荷曲线指把电力负荷大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绘成的曲线。

6.什么是电气线路?

答:对于用电能传输或分配的具有绝缘体和附属设备的一组导体的通称叫电气线路。

7.什么是变压器涌流?

答:空载变压器刚接上电源时,电源侧出现的很大电流,其值可高达额定电流的6-8倍叫变压器涌流

8.什么是无功功率?

答: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电工设备,如变压器、电动机等用来建立磁场以建立电与磁的联系的电磁振荡功率,叫做无功功率。

9.什么是功率因数?

答:功率因数称力率或电力因数,它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

10.什么是TT接地方式?

答:电源中性点是接地的,电气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用单独的接地极接地,与电源的接地点无电气联系的接地系统叫TT系统。

11.NT接地方式?

答:电源中性点是接地的,电气设备外露导电部分用保护线与该点连接的接地系统称为NT系统。

12.什么是变压器温升?

答:变压器温度与周围空气温度的差值叫变压器温升。

13.什么是谐波?

答:由非线性负荷使波形畸变产生的,频率为基波频率(50HZ)大于1整数倍的分量叫谐波。

14.什么是电压波动?

答:由于冲击性负荷从电网上取用功率的急剧变化而引起电压快速变化的现象。

15.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断器熔断的原因是什么?

答:6KV电压互感器运行中一次侧熔丝熔断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⑴其内部线圈发生匝间、层间或相间短路以及一相接地等故障。

⑵二次回路故障,由于二次侧熔丝选用熔断电流过大;

⑶6KV系统一相接地,电压升高或系统间歇性电弧接地,使电压互感 器铁芯饱和,电流急剧增加可能使熔丝熔断。

电力系统发生铁磁谐振,电压互感器上产生过电压或过电流,可能使熔丝熔断。电压或过电流,可能使熔丝熔断。

16.为什么单芯高压电缆的金属护层一端要通过接地器接地?

答:⑴ 当雷电波侵入或系统严重过电压时,很高的过电压将使接地器击穿,使过电压产生的过电流泄入大地。

⑵ 在正常运行情况下,由于接地器在低电压作用下有很高的电阻,相当于电缆金属护层一端开路,单芯电缆中的工作电流不会在金属护层上感应出环流,从而避免了由于环流烧损电缆金属外皮和由于环流发热降低电缆的载流量等问题。

17.检修隔离开关的方法和内容是什么?

答:(1)检查隔离开关绝缘子是否完整;有无电晕和放电现象;

(2)检查传动杆件及机械各部分有无损伤、锈蚀、松动或脱落等不正常现象;定期检查各活动关节处的润滑情况,必要时清理和上油;

(3)检查消弧角有无烧伤、变形、锈蚀和倾斜,触头接触是否良好。触头接触不良时,会有较大的电流通过消弧角,引起两个消弧发热,严重时会熔接在一起,使隔离开关无法拉开;

(4)检查触头接触表面有无污垢、烧伤痕迹,弹簧片及铜辫子有无断股,折断现象。触头弹簧长期使用后,弹力可能减小,应做定期检查和维修,调整其压缩量。

18.怎样检查和处理高压断路器发生跳闸失灵的电气回路故障?

答:⑴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过低,使分闸铁芯的冲力不足或本身低电压分闸值不合格;

⑵ 检查分闸回路中熔断器或其它动作元件有无接触不良及短路现象;

⑶ 检查分闸回路的连锁接点有无接触不良;

⑸ 检查分闸线圈是否损坏(短路或断路);

19.室内布线的一般要求是什么?

答:无论哪种布线方式,都应满足安全可靠、经济合理、使用方便和便于维修的要求。一般技术要求如下:

1)对所使用导线的要求:其额定电压应不小于线路的工作电压,其绝缘层应符合线路的安装方式和 敷环境的条件,其截面应满足供电的要求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2)导线应能更换,导线的连接和分支处,不应受到机械力的作用。

3)线路中应尽量减少导线接头,以减少故障点。

4)导线与电器端子的连接要紧密结实,力求减少接触电阻和防止脱落。

5)线路应尽可能避开热源,不在发热的表面敷设。

6)水平敷设的线路距地面不得低于2米,垂直敷设的线路距地面不得低于1.8米,否则均应装设预防机械损伤的装置。

7)布置的位置,应便于检查和维修。为防止漏电,线路的对地电阻不应小于0.5MΩ。

20.电力设备应当接地的范围有哪些?

答:电力设备的下列金属部分应进行接地:

1)电机、变压器、电器、照明器具、携带式及移动式用电器具的底座和外壳。

2)电力设备的传动装置,如开关的操作机构等。

3)配电盘的框架。

4)屋内外配电装置的架构、靠近带电部分的金属围栏和金属门。

5)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电力电缆外皮、穿线的钢管。

6)互感器的二次绕组。

7)装有避雷线的电力线路的杆塔。

8)在非沥青地面的居民区,无避雷线小接地短路电流架空电力线路的金属杆塔和钢筋混凝土杆塔。

21.避雷器需要具备哪些运行特性?

答:1)在正常工作电压情况下,避雷器对地有较高的绝缘电阻,等于开路。

2)在出现异常电压(如大气过电压)时,不论异常电压频率的高低,避雷器均能很快地对地接通,使雷电流迅速对地放电。这时避雷电阻变得很小,接近短路。

3)在异常电压、大电流通过避雷器时,避雷器不能过热或损坏。

4)在雷电流以及短的时间通过后恢复到正常电压时,能迅速灭弧,电阻马上变得极大,对地又立即不通,停止放电,阻止电路的正常工频电流跟随通过。

22.填用第一种工作票的工作有哪些?

答:填用第一种工作票的工作为:

一、高压设备上工作需要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者;

二、高压室内的二次接线和照明等回路上的工作,需要将高压设备停电或做安全措施者。

23.填用第二种工作票的工作有哪些?

答:填用第二种工作票的工作为:

一、带电作业和在带电设备外壳上的工作;

二、控制盘和低压配电盘、配电箱、电源干线上的工作;

三、二次结线回路上的工作,无需将高压设备停电者;

四、转动中的发电机、同期调节器相机的励磁回路或高压电动机转子电阻回路上的工作;

五、非当值班值班人员用绝缘棒和电压互感器定相或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高压回路的电流。

有哪些工作可以不用操作票?   答:一、事故处理;二、拉合断路器(开关)的单一操作;

三、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所)仅有的一组接地线。上述操作应记入操作记录簿内。

24.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哪些?

答:一、工作票制度;二、工作许可制度;三、工作监护制度;四、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25.工作负责人(监护人)的安全责任有哪些?

答:一、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二、结合实际进行安全思想教育;

三、督促、监护工作人员遵守本规程;

四、负责检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和值班员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现场实际条件;

五、工作前对工作人员交待安全事项;

六、工作班人员变动是否合适。

26.高压隔离开关有何用途?

答:高压隔离开关的主要用途是:

1)隔离电源,使检修设备与带电部分有明显断开点;

2)与开关相配合,改变接线方式;

3)切合小电流电路。

27.如何进行带电作业?

答:带电作业操作的方法分为:间接操作法和直接操作法两种类型。

1)间接操作法,是操作人员与带电设备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利用绝缘杆、绝缘绳和各种绝缘操作工具,对带电设备进行作业。

2)直接操作法,也称等电位作业法。操作人员身穿均压服,利用绝缘梯、绝缘斗臂车或直接沿线路的耐张绝缘子串进入带电区的强电场,使操作人员的人体电位与带电设备的电位相同,然后直接接触带电体进行作业。间接操作法一般在110KV以下使用;直接操作法在110~220KV使用。

28.减轻开关触头烧损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答:减轻开关触头烧损的主要措施有:

1)缩短燃弧时间并使弧根迅速移动;

2)在触头结构上采取措施,使触头上的起弧及燃弧部分与长期接触部分分开;

29. LW8-35型SF6断路器的额定开断电流ID10KA,计算断路器的额定遮断容量Se?

答:此断路器的额定遮断容量S为:

 Se= UeID=1.732×35×10=606.2(MVA)

30.已知电源电压为220V的正弦交流电路,电路中电流为10A,消耗有功功率为1.5kW,求电路中的功率因数。

答:S=UI=220×10=2200(VA)=2.2(kVA)则:cos =P/S=1.5/2.2=0.68。

31.常用的主令开关有哪些?

答:控制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万能转换开关、主令控制器及其他主令电器(如脚踏开关、倒顺开关、紧急开关、钮子开关、指示灯)等。

32.什么是自锁控制?为什么说接触器自锁控制线路具有欠压和失压保护?

答:身联锁来保持输出的动作。当电源电压过低时,接触器线圈断电,自锁触点返回使线圈回路断开,电压再次升高时,线圈不能通电,即形成了欠压和失压保护。

33.使用低压验电笔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测试前先在确认有电的带电体上试验,以证明验电笔是否良好。

(2)使用时应穿绝缘鞋。

(3)在明亮光线下测试,应注意避光观察。

(4)有些设备工作时,外壳会因感应带电,用验电笔测验会的不到正确结果,必须用万用表等进行测量其是否真正有电还是感应带电。

(5)对36V以下电压的带电体,验电笔往往无效。

文章来源:技成辅导员!

周报109期 | 三菱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以及各种变频器问答集锦!

2021-10-15

周报108期 | 前所未闻的西门子问题,你知道答案吗?

2021-10-08

周报107期 | ABB机器人学习中,经常碰壁问题,绝对有你遇到的?

2021-09-30

技成周报106期| 西门子模拟量、通信30问!

2021-09-24

技成周报105期|电工30问!

2021-09-17

技成周报104期|GOT、GT11、FX、WDT、PID等经典问题解答!

2021-09-10

技成周报103期| 这30个西门子常见问题,你真的都会吗?

2021-09-03

周报102期| 十年老电工也不一定全都会的30个问题解答

2021-08-28

技成周报101期| 这30个三菱常见问题,你真的都会吗?

2021-08-21

周报第100期| 热电阻、模拟量、西门子触摸屏报警、3轴步进、传感器等常见问题解答

2021-08-13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资料】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