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技成周报105期|电工30问!

楼主(2024-06-05):
1、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面,而高压绕组在外面?

答:变压器高电压绕组的排列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就大多数变压器来讲,是把低压绕组布置在高压绕组里面。在主要是从绝缘方面考虑的。理论上,不管高压绕组或低压绕组怎么布置,都能起变压作用。但因为变压器的铁芯是接地的,由于低压绕组靠近铁芯,从绝缘角度容易做到。如果将高压绕组靠近铁芯,则由于高压绕组电压很高,要达到绝缘要求,就需要很多的绝缘材料和较大的绝缘距离。这样不但增加了绕组的体积,而且浪费了绝缘材料。再者,由于变压器的电压调节是靠改变高压绕组的抽头,即改变其匝数来实现的,因此把高压绕组安置在低压绕组的外面,引线也较容易。

2、三相异步电动机是这样转起来的?

答:当三相交流电流通入三相定子绕组后,在定子腔内便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动前静止不动的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作用下,相当于转子导体相对地切割磁场的磁力线,从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磁感应原理)。这些带感应电流的定转子导体在磁场中便会发生运动(电流的感应-电磁力),由于转子内导体总是对称布置的,因而导体上产生的电磁力正好方向相反,从而形成电磁转矩,使转子转动起来。由于转子导体中的电流使定子旋转磁场感应产生的,因此也称感应电动机,又由于转子的转速始终低于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又成为异步电动机。

3、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电变压?

答:变压器能够改变电压的条件是,原边施以交流电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将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大小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当变压器以交流电通入时,因电流大小和方向均不变,铁芯中无交变磁通,即磁通恒定,磁通变化率为零。这时,全部直流电压加在具有很小电阻的绕组内,使电流非常之大,照成近似短路的现象。而交流电是交替变化的,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随之变化,于是次级圈数大于初级时,就能升高电压;反之,次级圈数小于初级就能降压。因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所以恒定直流电通入初级绕组,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是恒定不变的,就不能在次级绕组内感应出电势,所以不起变压作用。

4、电动机与机械之间又哪些传动方式?

答:①靠背轮式直接传动;②皮带传动;③齿轮传动;④蜗杆传动;⑤链传动;⑥摩擦轮传动。

5、运行中的变压器应做哪些巡视检查?

答:①声音是否正常;②检查变压器有无渗油,漏油现象,油的颜色及油位是否正常;③变压器的电流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④变压器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和放电痕迹;⑤变压器接地是否良好。

6、变压器干燥处理的方法有哪些?

答:①感应加热法;②热风干燥法;③烘箱干燥法。

7、怎样做电动机空载试验?

答:试验前,对电机进行检查,无问题后,通入三相电源,使电动机在不拖负载的情况下空转。而后要检查运转的音响,轴承运转情况和三相电源,一般大容量高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0-35%,小容量低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35-50%,空载电流步可过大和过小而且要三相平衡,空载试验的时间应不小于1小时,同时还应测量电动机温升,其温升按绝缘等级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8、怎样做电动机短路试验?

答:短路试验是用制动设备,将其电动机转子固定不转,将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这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380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75-90伏之间。短路电压过高表示漏抗太大。短路电压过低表示漏抗太小。这两者对电动机正常运行都是不利的。

9、变压器大修有哪些内容?

:①吊出器身,检查器身(铁芯、线圈、分接开关及引线);②检查项盖、储油柜、安全气道、热管油门及套管;③检修冷却装置及滤油装置;④滤油或换油,必要时干燥处理;⑤检修控制和测量仪表、信号和保护装置;⑥清理外壳,必要时油漆;⑦装配并进行规定的测量和实验。

10、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和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相比,它具有哪些优点?

: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人外加电阻,以改善起动性能并可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但绕线型,比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较贵运行的可靠性也较差。

11、电机安装完毕后在试车时,若发现振动超过规定值的数值,应从哪些去找原因?

:①转子平衡末核好;②转子平衡快松动;③转轴弯曲变形;④联轴器中心未核正;⑤底装螺钉松动;⑥安装地基不平或不坚实。

12、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①润滑脂牌号不合适;②润滑脂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13、电机转子为什么要较平衡?哪类电机的转子可以只核静平衡?

:电机转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因数的影响(如材料不均匀铸件的气孔或缩孔,零件重量的误差及加工误差等)会引起转子重量上的不平衡,因此转子在装配完成后要校平衡。六极以上的电机或额定转速为1000/分及以下的电机,其转子可以只校静平衡,其它的电机转子需校动平衡。

14、电焊机在使用前应注意哪些事项?

:新的或长久未用的电焊机,常由于受潮使绕组间、绕组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大幅度降低,在开始使用时容易发生短路和接地,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因此在使用前应用摇表检查其绝缘电阻是否合格。启动新电焊机前,应检查电气系统接触器部分是否良好,认为正常后,可在空载下启动试运行。证明无电气隐患时,方可在负载情况下试运行,最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行。直流电焊机应按规定方向旋转,对于带有通风机的要注意风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应使用由上方吹出。以达到冷却电焊机的目的。

15、中小容量异步电动机一般都有哪些保护?

:①短路保护:一般熔断器就是短路保护装置;②失压保护:磁力起动器的电磁线圈在起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起失压保护作用。自动空气开关,自耪降压补偿器一般都装有失压脱扣装置,以便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电动机的起过载保护作用;③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装置。

16、在异步电动机运行维护工作中应注意些什么?

:①电动机周围应保持清洁;②用仪表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一般电动机允许电压波动为定电压的±5%,三相电压之差不得大于5%,各相电流不平衡值不得超过10%,并要注意判断是否缺相运行;③定期检查电动机的温升,常用温度计测量温升,应注意温升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④监听轴承有无异常杂音,密封要良好,并要定期更换润滑油,其换油周期,一般滑动轴承为1000小时,滚动轴承500小时;⑤注意电动机音响、气味、振动情况及传动装置情况。正常运行时,电动机应音响均匀,无杂音和特殊叫声。

17、怎样工确地拆修异步电动机?

:在拆修电动机前应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所用工具,拆卸前的检查工作和记录工作。

拆卸电动机步骤:①拆卸皮带轮或连轴卷,在拆卸皮带轮和连轴器前应做好标记,在安装时应先除锈,清洁千净后方可复位;②拆卸端盖:先取下轴承盖,再取端盖,并做好前后盖的标记,安装时应按标记复位;③拆卸转子:在定转子之间应垫上耐磨的厚纸防止损伤定子绕组,若转子很重,可用起重设备安装转子时先检查定子内是否有杂物,然后先将轴伸端端盖装上,再将转子连同风扇及后盖一起装入。

18220KV微机线路保护定期检验周期有何要求?

答:1)新投运的保护运行后第一年内必须进行一次全部检验,并应按照新安装装置的检验项目进行。

2)4年进行一次全部检验,每2年进行一次部分检验,每年随一次设备检修用80%的额定直流电压做一次用装置进行实际断路器的跳合闸试验(若当年一次设备检修,可不做此跳合闸试验)。

19、清扫运行中的设备和二次回路时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应认真仔细,并使用绝缘工具(毛刷、吹风设备等),特别注意防止振动,防止误碰。

何谓远方启信,为什么要采用远方启信?答:远方启信是指每一侧的发信机,不但可以由本侧的发信元件将它投入工作,而且还可以由对侧的发信元件借助于高频通道将它投入工作,以保证“发信”的可靠性。采用远方启信是为了防止在区外故障时,由于某种原因,反方向侧“发信”元件拒动,此时该侧的发信机就不能发信,导致正方向收信机收不到闭锁信号,从而使正方向侧高频保护误动。

20、高频保护中母差跳闸和跳闸位置停信的作用是什么?

答:当母线故障发生在CT与开关之间时,母线保护虽然正确动作,但故障点依然存在,依靠母线保护跳闸停止该线路高频保护发信,让对侧高频保护快速出口;跳闸位置停信是考虑当故障发生在本侧出口时,由接地或距离保护快速动作跳闸,而高频保护还未动作,故障已被切除,并发出连续高频信号,闭锁了对侧高频保护。

21、什么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

答:反时限过电流保护是指继电保护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成反比,即短路电流越大,保护动作的时间越短,短路电流越小,保护动作的时间越长。

22、电压互感器二次为什么必须接地?

答:电压互感器二次接地属保护接地,防止一、二次绝缘损坏击穿,高压窜到二次侧,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险,所以二次必须接地。

23、电力变压器常用的保护装置有哪些?

答:电力变压器常用的保护装置有过流保护、速断保护、差动保护、瓦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24、消弧线圈有机种补偿方式?

答:(1)电感电流小于接地电容电流时,电网以欠补偿方式进行;

2)电感电流大于接地电容电流时,电网以过补偿方式进行;

3)电感电流等于接地电容电流时,电网以全补偿方式进行。

25、消弧线圈有机种补偿方式?

答:(1)电感电流小于接地电容电流时,电网以欠补偿方式进行;

2)电感电流大于接地电容电流时,电网以过补偿方式进行;

3)电感电流等于接地电容电流时,电网以全补偿方式进行

26、什么叫过电压?

答: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时,所受电压为其相应的额定电压。但由于某种原因,可能发生电压升高现象,以致引起电气设备的绝缘遭到破坏。我们把对绝缘有危险的电压统称为过电压。

27、直流母线电压为什么不许过高或过低?

答: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使长期带电的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过热或损坏;电压过低时,可能造成断路器、保护的动作不可靠。直流母线电压允许范围一般为±10﹪。

28、防止误操作联锁装置的“五防”内容是什么?

答:⑴防止误拉、误合断路器;

⑵防止带负荷误拉、误合隔离开关;

⑶防止带电合接地隔离开关;

⑷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⑸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29、查找直流接地的操作步骤有哪些?

答:根据运行方式、操作情况、气候影响进行判断可能接地的处所,采取拉路寻找分段处理的方法,以先信号和照明部分,先室外部分后室内部分为原则

30、什么叫最大运行方式?

答:最大运行方式,是系统在该运行方式下运行时,具有最小的短路阻抗值,发生短路后产生的短路电流最大的一种运行方式。

31、什么叫最小运行方式?

最小运行方式,是系统在该运行方式下运行时,具有最大的短路阻抗值,发生短路后产生的短路电流最小的一种运行方式。

电气人都在抢着要,热门电工仿真软件免费分享!

电路老祖宗, 把它搞懂了,其他电路你也就懂了

2021-09-16

步进电机VS伺服电机

2021-09-16

原来S7-1200PLC与威纶通触摸屏DB地址通信如此简单

2021-09-15

基于TIA 博途的西门子触摸屏应用!

2021-09-15

接触器互锁正反转接线

2021-09-15

电线电缆知识汇总,再不收藏就晚了!

2021-09-14

电气装配技术规范,新手必备!

2021-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