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75期 | 变频器调速、过载、故障、通信、IGBT等疑难杂症解答!

楼主(2024-06-05):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哦!

技成周报:75期

1、什么是变频器IGBT电路?

答:IGBT电路是负责变频器功率输出的部分,IGBT是逆变单元和主动整流单元的基础电力元件,IGBT是变频器的核心器件,作用是将直流变为交流供电机使用。

2、变频器现场总线的特点是?

答:1)开放性和可互操作性

2)低成本

3)组态简单

4)查索更多的信息及诊断状态

3、什么是变频调速的PID控制?

答:PID控制属于闭环控制,是指将被控量的检测信号(即由传感器测得的实际值)反馈到变频器,与被控量的目标信号相比较,以判断是否已经达到预定的控制目标。如尚未达到,则根据两者的差值进行调整,直至达到预定的控制目标为止。

4、变频器PID控制反馈信号的接入方式有几种?

答:1)给定输入

变频器在使用PID功能时,将传感器测得的反馈信号直定信号端,”“目标信号”由键盘给定。

2)独立输入

变频器专门配置了独立的反馈信号输人端,有的变频器还为传感器配置了电源,如森兰BT12S系列变频器的+24V端、VPF端和GND端。这种变频器的目标值可以由键盘给定,也可以从给定输人端子输人。"

5、变频器中PID调节功能如何预置?

答:1)PID功能预设值

2)目标值给定

3)变量目标值给定

6、变频器中PID调节功能如何调试?

答:1)逻辑关系预设

2)比例增益与积分时间

7、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系统的接口类型有哪些呢?

答:1)开关指令信号的输入

2)模拟数值信号的输入

3)RS-485通信方式

8、如何测量变频器控制电路的绝缘电阻?

答:变频器控制电路绝缘电阻用万用表高阻挡测量,测量值在1MQ以上为正常。特别要注意的是,变频器控制电路绝对不能用兆欧表测试绝缘电阻,否则会损害变频器。

9、什么是变频器的过载保护?

答: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日持续流通超过规定的时间以上时,为了防止变频器器件、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连接导线和电动机等过热损坏,必须停止运转。过载保护需要反时限特性,通常采用热继电器或者电子热保护(使用电子电路)。变频调速系统过载是由于负载的GD2 (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变频调速系统的过载故障表现为电动机能够运行,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并不大,并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动作。

10、变频器本体哪些故障会引起过电流保护动作?

答:1)主电路接口板电流、 电压检测通道损坏,也会出现过流。电路板损坏的原因是: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机壳与柜体是与保护地相连的,保护地上的地电位会影响电路板上电路的工作性能。严重时电路板的零电位点电位升高,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

2)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

11、变频器主回路有哪些结构组成?

答:主回路主要由整流电路、限流电流、滤波电路、制动电路、逆变电路组成。

12、海普蒙特HD20系列变频器SCI通讯设定是指什么通信方式?

答:SCI通讯是指Modbus RTU通信协议。

13、海普蒙特HD20系列变频器1-8-2 格式,无校验,RTU格式如何解析?

答: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没有校验方式,Modbus RTU通信协议。

14、变频器常见故障有哪些?

答:1)过流故障

2)过压故障

3)欠压故障

4)过载故障

15、变频器与PLC通信步骤是怎样的?

答:1)根据手册设置变频器参数

2)根据手册参数来编写PLC程序

3)接好通信线,对照手册接线图

16、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是什么?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构成。定子和转子都有铁芯和绕组。

17、什么是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与输出频率?

答:1)给定频率

又称设定频率,也就是外界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指令。

2)输出频率

输出频率即变频器实际输出的频率。

18、变频器逆变电路元器件IGBT的特点是什么?

答:能承受足够大的电压和电流、允许长时间频繁接通和关断、驱动电路电流小,功耗很小。

19、变频器报过压,欠压故障,实际是检测什么电压?

答:直流母线电压

20、G120变频器电机转输出速如何转换?

答:将变频器输出转速*16384/P2000参考转速

21、变频器三相输入端接电动机,三相输出端接三相电源线会出现什么影响?

答:启动变频器立马烧坏IGBT。

22、单相变频器能驱动哪种电机?

答:三相异步电机或者220V电机。

23、变频器主回路的整流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答: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24、变频器在0~50HZ内调速,随着频率的增大,输出电压应如何?

答:输出电压随频率成比例增大

25、变频器在50HZ以上运行,随着频率的增大,输出电压和电机输出有效转矩如何?

答:输出电压不变,电机输出有效转矩变小。

26、变频器停机功能有哪些?

答:预置时间减速停机、自由停机、直流制动停机

27、选择变频器传动的离心机

答:离心机的转动惯性较大,需要较大的加速转矩,而且,加速时间长需要数分钟,因此为了使加速中变频器的过载保护不发生动作,应选择变频器加速时电动机电流在变频器额定电流以下。

28、选择变频器传动的高压大容量电动机有哪些要点?

答:高压大容量交流电异步电动机要选用高压变频器,变频器生产厂家需要用户提供相关资料。

29、带测速发电机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选择时有什么要点?

答:为变频器闭环控制而设计制造的带测速发电机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多用于为了提高转速精度,要求采用转差频率控制的闭环控制,测速发电机的规格是三相交流式,能产生较高的输出电压。

30、变频器GND与COM的区别是?

答:GND是接地,COM是0V,COM端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

来源:技成辅导员

往期推荐

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3期 | 学习电工基础、从事电工,必然会接触到疑难杂症问题

周报72期 | 三菱系列PLC通信、指令、编程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1期 | 200系列、300、1200、1500、WINCC、博途一些易碰问题,有你需要的吗?

周报70期 | ABB机器人与PLC通信等常见问题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

周报68期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