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73期 | 学习电工基础、从事电工,必然会接触到疑难杂症问题

楼主(2024-06-05):
技成周报73期:

1、电机铭牌上的s3是表示什么意思?

答:指电动机的运行方式。一般分为“连续”(代号为S1) 、“短时”(代号为S2)、“断续"(代号为S3)

2、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什么?

答:三要素是指最大值、周期和初相位

3、交流机电产品铭牌上的额定值是指交流电的额定值吗?

答:铭牌上所标注的是指有效值。

4、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的总功率吗?

答:是指变压器的视在功率。

5、闭环矢量控制变频器拖动电机的编码器脱开,会导致什么现象?又是什么原因?

答:编码器适用于电机变频测速反馈的,如果说编码器脱开那速度就无法检测,电机速度可能就会失控。很多设备比如说造纸机,要控制电机的速度才能生产出一样厚度的纸张 这个速度就是要编码器与电机同步来反馈.如果编码器坏了,变频器会报故障提示;主要原因也就是靠编码器来反馈速度或位置等信息的。

6、变频器的闭环控制是怎么理解?

答:所谓变频器的闭环控制是指变频器输出给电动机和电动机所带动的机械设备,利用编码器或者压力、流量传感器,将电动机的转速或压力、流量等反馈给变频器进行两个值的比较运算,使变频器的输出无限接近比较精确的设定值。只要变频器里面功能预置 有闭环控制功能的变频器,都可以按照它给的用户使用说明书来进行配置相应的编码器或传感器来实现。

7、高压验电器一般要求多长时间做绝缘试验一次?

答:6个月。

8、继电保护的用途是什么?

答:①当电网发生足以损坏设备或危及电网安全运行的故障时,使被保护设备快速脱离电网

②对电网的非正常运行及某些设备的非正常状态能及时发出警报信号,以便迅速处理,使之恢复正常

③实现电力系统自动化和远动化,以及工业生产的自动控制。

9、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基本特点是电流突增,电压突降,以及电流与电压间的相位角发生变化,各种继电保护装置正是采用了这些特点,在反应这些物理量变化的基础上,利用正常与故障,保护范围内部与外部故障等各种物理量的差别来实现保护的,有反应电流升高而动作的过电流保护,有反应电压降低的低电压保护,有即反应电流又反应相角改变的过电流方向保护,还有反应电压与电流比值的距离保护等等。

10、对继电器有哪些要求?

答:①动作值的误差要小。

②接点要可靠。

③返回时间要短。

④消耗功率要小。

11、常用继电器有哪几种类型?

答:参照感受元件反应的物理量的不同,继电器可分为电量的和非电量的两种,属于非电量的有瓦斯继电器、速度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

反应电量的种类较多一般分为:

① 按动作原理分为:电磁型、感应型、整流型、晶体管型。

② 按反应电量的性质有: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

③ 按作用可分为: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等。

12、异步电动机定子启动电流一般可达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答:4-7倍

13、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

答:指电机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

14、工业用熔断器的选用方法是怎么样的?

答:主要是按网络额定电压和短路电流进行选择。

15、低压电容补偿柜的电容怎样判断其好坏?

答:1)通过直观观看,如果发现电容出现鼓起或爆壳,电容器需要停止工作尽快安排进行替换。

2)查看使用记录:电容器的使用是有一定的期限,一般电容器的使用寿命5年左右。根据更换记录,判断电容器是否需要更换。

3)利用工具进行检测:如果目测没有明显异常,而且记录杂乱无从查起,就需要利用工具对电容器进行检测。

4)如果发现电力电容器的外壳出现变形,证明电容器内部的绝缘介质、电极等有损坏,应该及时将电力电容器退出运行,并更换新的电力电容器。

16、什么叫做电磁感应现象?

答:利用磁场产生的电流现象叫电磁感应现象。

17、在火灾现场尚未停电时,应设法先切断电源,切断电源时应注意什么?

答:①火灾发生后,由于受潮或烟熏,有关设备绝缘能力降低,因此拉闸要用适当的绝缘工具,应防断电时触电。

②切断电源的地点要适当,防止切断电源后影响扑救工作进行。

③剪断电线时,不同相电线应在不同部位剪断,以免造成短路,剪断空中电线时,剪断位置应选择在电源方向的支持物上,以防电线剪断后落下来造成短路或触电伤人事故。

④ 如果线路上带有负荷,应先切除负荷,再切断灭火现场电源。在拉开闸刀开关切断电源时,尖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操作,以防触电。

18、变压器并列运行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变压器并列运行应具备些条件:

①比相等

②接线组别相同

③阻抗电压相等

④量相差不超过3倍

19、电动机与机械之间有哪些传动方式?

答:①、靠背轮式直接传动;②、皮带传动;③、齿轮传动;④、蜗杆传动;⑤、链传动;⑥、摩擦轮传动

20、电机型号为"Y160M-4"的每个字符含义是什么?

答:Y:异步电动机

160:机座中心高度为160mm

M:中号机座

4:4极电机

21、电压互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电压互感器是专供测量和保护用的变压器。用于将电压测量、继电器保护等二次回路同一次回路隔开。

22、怎样做电动机空载试验?

答:试验前,对电机进行检查,无问题后,通入三相电源,使电动机在不拖负载的情况下空转。然后要检查运转的音响,轴承运转情况和三相电流,一般大容量高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0~35%  小容量低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35~50%空载电流不可过大和过小而且要三相平衡,空载试验的时间应不小于1小时,同时还应测量电动机温升,其温升按绝缘等级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23、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Y-△减压起动时,其起动电流是全压起动电流的多少倍?

答:三分之一

24、高压电动机常采用什么保护装置作过负荷的保护,又采用什么保护装置作相同短路保护呢?

答:高压电动机一般采用反时限过电流作过载保护;采用电流速断作短路保护。

25、通常大家所说的一次设备是指哪些设备?

答:一次设备: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26、重复接地是指零线上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连接,其安全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是降低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触电)危险;缩短碰壳或接地短路持续时间;改善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等。

27、静电有三大特点是啥特点?

答:一是高压;二是静电感应突出;三是尖端放电现象严重。

28、保护接零的方式是怎么理解?

答:是指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保护接零相互连接

29、雷电放电具有什么特点?

答:雷电放电主要有电流大的特点

30、漏电保护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漏电保护器既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还可用来对低压系统或设备的对地绝缘状况起到监督作用。

来源:技成辅导员

往期推荐

周报72期 | 三菱系列PLC通信、指令、编程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1期 | 200系列、300、1200、1500、WINCC、博途一些易碰问题,有你需要的吗?

周报70期 | ABB机器人与PLC通信等常见问题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

周报68期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

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

周报65期 | 电工行业者经常碰壁的问题,你碰壁了吗?

周报64期 | ABB机器人通讯及基础知识汇总!

周报63期 | 三菱PLC与触摸屏常见问题

周报62期 | 变频器驱动电机常见30问,终于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