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68期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问题

楼主(2024-06-05):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免费领丨65套电气计算EXCEL表格,自动生成!

《变频器资料合集》免费领取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等内容,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免费领取

技成周报:68期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是什么?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构成。定子和转子都有铁芯和绕组。

2、什么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

答:把三相定子绕组接成星形接到对称三相电源,定子绕组中便有对称三相电流流过,在对称的三相绕组中通入三相电流,可以产生在空间旋转的合成磁场。

3、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当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了对称的三相交流电流后,电动机内部将会形成能容的磁场,由旋转磁场的速度no由输人交流电流的频率即同步频率f决定。静止的转子与旋转磁场之间有相对运动,转子绕组由于切割磁力线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并在形成闭合回路的转子导体中产生感应电流,其方向用右手定则判定。

4、什么是转差率?

答: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与转子运行速度的差称为转差率。

5、如何计算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为:n=no(1-s)= 60f(1-s)/p

6、什么是启动转矩?

答:异步电动机刚启动(N=0,S=1)时的转矩称为启动转矩。

7、什么是额定转矩?

答: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工作时的电磁转矩称为额定转矩。

8、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是如何组成?按什么规律连接?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由三个匝数相等、相位互差120°的绕组组成。三个绕组可以连接成Y连接(星形连接),也可以连接成△连接(三角形连接)。其特点是对称的三相绕组。

9、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额定功率是什么?

答: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额定功率PN是输出功率、机械功率。

10、如果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任何两相引线对调,电动机转子的转向有何变化?

答:将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任何两用引线对调,电动机将反转,因为当电动机定子绕组外接电源相序变化时,定子旋转磁场就反向,所以电动机也就反向旋转。

11、异步电动机运行时,转子绕组感应电动势、电流频率F2与定子频率F1,是什么关系?

答:电动机运行时,转子绕组感应电动动势的频率、电流的频率F2与定子频率F1成正比,即F2=SF1(S为转差率)。

12、一台额定电压380V.星形连接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误连成三角形连接,并接到380V电源上,会有什么后果?

答:电动机会烧坏。因为额定电压380V, 星形连接的三相导步电动机,其定子绕组额定电压为220V,若将星形连接的定子绕组误连成三角形连接,并接到380V的电源上,这时定子绕组电压为380V,大大超过其额定电压,会使定子电流变得很大,烧坏电动机。

13、三相异步电动机带恒转矩负载额定运行时,会产生哪些损耗?

答:电动机运行时的损耗有定子铜损耗Pcul,定子铁损耗Pfe,转子钢损耗Pcu2, 机械摩擦损耗Pmec,附加损耗P。

14、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时,为什么要在转子回路串入较大的电阻?

答: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时, 在转子回路串入较大的电阻,一是限制制动电流不至于过大,二是使串入的电阻消耗掉大部分的转差功率,减轻电动机发热,三是增大制动转矩。

15、电动机的温度、温升以及环境温度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电动机的温升等于电动机的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

16、为什么短时工作制电动机不能带额定负载作长期连续运行?

答:短时工作制电动机只能带额定负载作短期运行,如果带额定负载作长期连续运行,其温升将超过绝缘材料允许的最高温升而将电动机烧坏。

17、变频器中间直流环节有什么作用?

答:由于逆变器的负载为异步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无论电动机处于电动或发电制动状态,其功率因数都不会为1。因此在中间直流环节和电动机之间总会有无功功率的交换。这种无功能量要靠中间直流环节的储能元件(电容器或电抗器)来缓冲。所以常将中间直流环节称为中间直流储能环节。

18、什么是变频器U/f控制原理?

答:U/f控制是在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同时改变输出电压的幅值,以维持电动机磁通基本恒定,从而在较宽的调速范围内,使电动机的效率、功率因数不降低。

19、变频器按变换的环节可以分为几类?

答:1.交—交变频器

2.交—直—交变频器

20、变频器按开关方式分成几类?

答:可以分为脉冲幅值调节方式(PAM)控制变频器、脉宽调制方式(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

21、变频器非智能控制方式有哪些?

答:在交流变频器中使用的非智能控制方式U/F协调控制、转差频率控制、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等。

22、变频器外接控制电路有什么功能?

答:外接电路可实现由电位器、 主令电器、继电器及其他自控设备对变频器的运行控制,并输出其运行状态、故障报警、运行数据信号等。般包括外 部给定电路、外接输人控制电路、外接输出电路、报警输出电路等。大多数中小容量通用变频器中,外接控制电路往往与主控电路设计在同一电路板上,以减小其整机的体积,提高电路可靠性,降低生产成本。

23、选择变频器传动的深井水泵有哪些要点?

答:深井水泵中电动机多属特殊构造,与相同的通用电动机相比较,额定电流较大,选定容量要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以内。另外,电动机的冷却通过柔的流水进行,因此,需要一定的流量,深井泵等扬程高的转速也相应较高,应按照泵的转速设定下限限制。

24、选择变频器传动的离心机有哪些要点?

答:离心机的转动惯量较大,需要较大的加速转矩。而且,加速时间长需要数分钟。因此,为了使加速中变频器的过载保护不发生动作,应选择变频器加速时电动机电流在变频器额定电流以下。

25、选择变频器传动的高压大容量电动机有哪些要点?

答:高压大容量交流异步电动机要选用高压变频器,变频器生产厂家需要用户提供相关。

26、变频器外接电抗器有哪些?

答:1.交流电抗器

2.直流电抗器

27、变频器的使用它条件有哪些呢?

答:1.环境温度

2.湿度

3.周围气体

4.振动

5.海拔高度

28、变频器如何散热?

答:为了不使变频器内部的温度升高,变频器必须把所产生的热量充分地散发出去,常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冷却风扇把热量带走大体上说,每带走1kw热量所需要的风量约为0. 1m3/s。在安装变频器时,首要的问题便是如何保证,散热的途径畅通,不易被阻挡。

29、变频器柜安装有哪些要求?

答:当周围的尘埃牧多时,或和变频器配用的其他控制电器较多西需要和变频器安装在起时,采用柜式安装。

30、变频器控制电路接线如何分类?

答:控制电路的接线分为模拟量控制线和开关量控制线。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往期推荐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

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

周报65期 | 电工行业者经常碰壁的问题,你碰壁了吗?

周报64期 | ABB机器人通讯及基础知识汇总!

周报63期 | 三菱PLC与触摸屏常见问题

周报62期 | 变频器驱动电机常见30问,终于搞清楚了!

周报6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及博图软件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60期 | 单相电机、步进电机等基础知识问答

周报59期 | 三菱PLC软件安装、使用、编程逻辑常见问题!

周报58期 | 变频器基础知识30问,快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