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铜铝排载流量口诀及计算

楼主(2024-06-05):
一、铝排载流量快速查询

▲点击查看大图

二、估算法:

单条铜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双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X 1.5(经验系数)

铜排和铝排也可以按平方数来,通常铜应该按5-8A/平方,

铝应该按3-5A/平方

三、常用铜排的载流量计算方法:

40℃时铜排载流量=排宽*厚度系数

排宽(mm);厚度系数为:

母排12厚时为20;10厚时为18;

依次为:[12-20,10-18,8-16,6-14,5-13,4-12].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45(不推荐此类选择,最好用异形母排替代)

铜排[40℃]= 铜排[25℃]*0.85

铝排[40℃]= 铜排[40℃]/1.3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单层:100*18=1800(A)[查手册为1860A];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1.58=2940(A);[查手册为2942A];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2=3720(A)[查手册为3780A]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

另外,铜排载流量也有一个非常简明的计算公式:

单根矩形铜排载流量= 排宽 * (排厚 +8.5)A

例如:15*3的40℃时载流量=15*11.5=172.5A

100*8的40℃时载流量=100*16.5=1650A

双层载流量=1.5倍单层载流量

三层载流量=2.0倍单层载流量

四、铝铜排载流量的计算

口诀

  铝排电流要算快,排宽系数乘起来;

 厚三排宽乘十个,后四排宽乘十二;

  加一依次往上添,铜排再乘一点三。

母线排的载流量与其截面大小有关。故可通过母线排的厚度和宽度尺寸,直接算出载流量。

口诀指出,对一定厚度的铝排,它的载流量为排宽乘个系数即可。

厚3毫米的铝排,载流量为排宽×10,厚4毫米的铝排载流量为宽×12。

“加一依次往上添”说的是,厚度增加一毫米,宽度所乘的系数跟着加一,匆毫米厚的铝排开始,依次排列如下表:

厚度(毫米) 3 4 5 6 8 10

载流量(安) 宽×10 宽×12 宽×13 宽×14 宽×16 宽×18

注:铝排厚度没有7mm和9mm两个规格。

例:求40×4母铝排载流量是多少?

解:根据口诀,厚4载流量为×12 故 40×12=480安

例:求60×6铝母排载流量是多少?

解:60×14=840安

“铜排再乘一点三”说的是铜排的载流量比同规格铝排要大三成。

故求铜排载流量时,先视为铝排,按以上方法算出后,再乘1.3即可。

例:求50×13×1.3=845安

母排的载流量还与环境温度、多条母排并列、母排平放、竖放等因素有关。

当一般环境温度经常高于250C或者做直流母线并列时,可按九折处理。

交流2、3、4条母排并列使用时,可分别打8、7、6折。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0KV中置柜内各功能手车知识

2021-11-18

16个变压器知识,知道12个就算厉害的电工了!

2021-11-18

老电工都在用 | 铜排、导线面积、线损自动计算软件!

2021-11-17

一分钟教你实现触摸屏控制变频器,方法和步骤都有!

2021-11-17

10种复杂电路分析方法,每一个都是资深工程师的经验总结!

2021-11-16

图解液位传感器的应用和原理,这回终于搞明白了!

2021-11-16

电机的十万个为什么,都知道的一定是个高手!

2021-11-15

开关电源调试时最常见的10个问题

2021-11-15

如何通过测量三相电机与单相电机的阻值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2021-11-14

电磁阀为什么在工业中这么重要?位和通的概念你理解吗?

2021-11-14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资料包】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资料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