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三相平衡时零线上为什么还有电流?

楼主(2024-06-05):
在三相四线制的配电系统中,如果三相负荷平衡,零线中的电流应该很小,这是所有业内人士的共识。但是,越来越多的现象在颠覆这个观念。

例如,某建筑物四周的广告灯箱,采用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照明。三相线路的负荷均衡,每相电流大约为90A,但是零线电流达到160A。

实际上,零线电流过大的现象现在越来越普遍。为什么三相电的负荷平衡,零线上却还是会出现电流,并且电流达到相线电流的150%以上呢?这是由于整流电路导致的。

图1的右图所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单相整流电路,这种电路从电网吸取的电流为脉冲状,如图1的左图所示。

当相线的电流波形为正弦波时,如果它们相差120°,并且幅度相同,在零线上矢量叠加的结果是总和为零。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但是如果相线上的电流是脉冲状的,并且相差120°,则他们在零线上叠加的结果如图2所示,零线上的脉冲电流是相互错开的,无法抵消。数一下零线上的脉冲电流个数,在一个周期内有三个,因此零线上的电流是各相线电流的总和。按照电流有效值的算法,零线上的电流是相线电流数量的1.7倍。

如果整流电路的电流的脉宽大于60°,就会在中线上发生重叠现象,这时中线上的一部分电流发生抵消,实际的零线电流会小于相线电流的1.7倍。

整流电路输入的脉冲电流的宽度与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负载的大小等因素有关。

由于现在的电气负荷大多数为整流电路负载,因此即使三相负荷平衡,零线上也会有较大的电流。零线电流过大的危害十分严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零线的截面积并不比相线大,超过相线的电流必然会导致零线过热;

第二、零线上没有保险装置,不能象相线那样在过流的情况下自动断开。因此,零线上过大的电流造成了巨大的火灾隐患。

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可以在零线上安装零序滤波器以降低三次谐波影响,减小零线电流,从而确保线路的安全。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看电气原理图也有技巧,又学了一招!

2021-10-24

什么是变频器?一文教你读懂变频器(内含变频器手册分享)

2021-10-24

41种超实用的接线方法,电气人必须收藏!

2021-10-23

高压线为什么没有绝缘皮,这下讲明白了!

2021-10-23

配电箱内断路器上下级怎么选择?有什么规则呢?

2021-10-22

技成周报110期 | 电工考试试题30问!

2021-10-22

年薪20万!数字化工程师的前途如此光明?

2021-10-21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2021-10-21

0基础也能看懂图纸,老电工手把手教你看电气原理图!(附打不开电气图解决方法)

2021-10-20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实现按钮短按与长按控制

2021-10-20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免费获取【40本电工电子书】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40本电工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