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三分钟学会电线承受电流估算,知道这个才叫懂电!

楼主(2024-06-05):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哦!

工作温度30℃,长期连续90%负载下的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13A

2.5平方毫米――26A
4平方毫米――32A

6平方毫米――47A
16平方毫米――92A

25平方毫米――120A

35平方毫米――150A

电流换算功率:

1A=220W,
10A=2200W,依此类推。

例如:如果载流量是14A的铜线,就是:220W×14=3080W, 那么1.5平方铜线功率是3.08千瓦。

国标允许的长期电流 :
4平方是 25-32A

6平方是 32-40A

其实这些都是理论安全数值,极限数值还要大于这些的。

 2,5平方的铜线允许使用的最大功率是:5500W。

4平方的8000W,6平方9000W也没问题。

40A的数字电表正常9000W绝对没问题.机械的12000W也不会烧毁的。

铜芯电线允许长期电流:

2.5 平方毫米(16A~25A)
4平方毫米(25A~32A)
6平方毫米(32A~40A)

举例说明 :

1、每台计算机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0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否则可能发生火灾。

2、大3匹空调耗电约为3000W(约14A),那么1台空调就需要单独的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3、现在的住房进线一般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25A(即5500瓦),有人将房屋内的电线更换成6平方毫米的铜线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进入电表的电线是4平方毫米的。

4、早期的住房(15年前) 进线一般是2.5平方毫米的铝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13A(即2800瓦)。

5、耗电量比较大的家用电器是:空调5A(1.2匹),电热水器10A,微波炉4A,电饭煲4A,洗碗机8A,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10A,电开水器4A。

在电源引起的火灾中,有90%是由于接头发热造成的,因此所有的接头均要焊接,不能焊接的接触器件5~10年必须更换(比如插座、空气开关等)。

铜芯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电缆载流量口诀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本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2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2导线,载流量为 2.5×9=22.5(A)。 从4mm2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1,即4×8、6×7、10×6、16×5、 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2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  从50mm2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 即50、70mm2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2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铜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2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往期推荐

WINCC的结构变量的UDT

西门子PLC与Hpmont变频器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显示电压、电流、频率等(案例二)

S7-200 SMART PLC行车自动往返循环控制

西门子S7-200 Smart和欧姆龙CP1H-E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案例一)

案例分享 | 西门子200SMART 一键启停还能这样做

【三菱PLC】GX Works3:FB块较实用的应用案例

史上最简单易懂的PLC控制交通灯案例,还不快来收藏!

【案例】FX5U跟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例

三菱 FX PLC实例,通用函数的实际应用,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