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如何判断电力铁塔的电压?

楼主(2024-06-05):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会见到各种不同高度的铁塔,你是否会有疑问,为什么铁塔架设的高度不一样?

先说说输电杆塔的概念,输电导线是由输电杆塔一段一段撑起来的,高电压等级的用“铁塔”,低电压等级的比如居民区里见的一般用“木头杆”或“水泥杆”,合起来统称“杆塔”。高电压等级的线路需要有更大的安全距离,所以要架得很高,只有铁塔才能有能力负担数十吨的线路,一根电线杆架不了这么高、也没这么大支撑力,所以电线杆都是较低电压等级的。

问题来了:怎么一眼看出输电线路的电压呢?秘诀是“三看”:看杆塔高度、看绝缘子串长度看导线分裂数。

第一种方法:  看高度。当然,电压等级越高,对地的距离就会越大!

这是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

在不考虑建筑物、树木、铁路、河流、交通困难地区以及山坡、岩石等的情况下,根据《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要求,1000千伏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距地应在25米左右。切记,这是对地面或跨越物品的最近距离哟。所以,一旦目测输电线路与地距离超过25米,那一定是高大上的特高压线路。

这是750千伏线路 。虽然,这个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只出现在西北地区,但也应该知道这个最小距地距离应该是20米。

这是500千伏输电线路。500千伏输电线路较常见,一定要看清哦。记住,目测大于15米。

110千伏输电线路

实际上,330千伏220千伏和110千伏输电线路的距地距离相差较小,都是在6~8米之间,肉眼不是那么好区别。亲,别急,他们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绝缘子数量)来判断哦。

通常,架空线路要考虑导线弧垂和绝缘子长度的,所以,实际对地距离都要大一些。一般来说,110千伏、220千伏和330千伏离地要10几米,500千伏距地要20多米,750千伏要大于25米,而1000千伏要超过35米。

第二种方法: 看绝缘子数量。

什么是绝缘子?绝缘子是一种特殊的绝缘控件,为了增加爬电距离的。下图就是各种各样的绝缘子。

在架空输电线路规范中,绝缘子数量是有计算公式的,即

n=λυ/Ls

式中, n为绝缘子片数;λ为爬电比距;υ为系统标称电压;Ls为单片绝缘子的有效爬电距离。

哦,难死宝宝了。其实,只要记住,大约一片绝缘子承受15~20千伏电压,就可以简单搞定上面的问题了。

这个输电线路的绝缘子片数大于60片 (亲自数一数喽),它的电压等级显然是1000千伏。

通常,750千伏输电线路,其绝缘子片数超过35片。

这是500千伏输电线路,绝缘子片数近30片左右。

330千伏输电线路绝缘子片数,大约是20片左右。

220千伏输电线路,绝缘子片数是12-14片。

110千伏输电线路,绝缘子片数大约是7-9片。

注意啦!还要记住关键一点,如果在高海拔、重污染地区,绝缘子数会增加一些。

第三种方法: 通过导线的分裂数判断输电线路的电压等级。

分裂数?你可以看一下下图显示。对于三相中的每一相导线,都是分成好几股的,比如下面这个线路就分成了8股,叫8分裂。(把一相导线分成8股,是要把导线的“等效直径”扩大,围成一个近似圆形,这几股导线,组成一根导线)。

通常,1000千伏输电线路采用8分裂导线,也就是一相有8根导线。

750千伏输电线路,采用6分裂导线,一相由6根导线组成。

500千伏输电线路,用4分裂导线,一相由4根导线构成。

220千伏输电线路,用2分裂导线。110千伏,通常只用一根导线。

来源: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

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手把手教你电气图变成PLC程序图

三菱Q系列内置以太网与调试助手做通信测试

(博途)S7-300PLC传送带工件计数控制程序设计

西门子S7-200PLC与威纶通HMI的通信案例

步进顺序控制和顺序功能图的介绍

电路知识:正弦交流电路与其分析方法“相量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