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顾美PLC模拟量温度控制冷库案例

楼主(2024-06-05):
一、模拟量部分介绍

(一)模拟量输入

CX2N系列控制器将多路模拟量输入结合在一起,常用的模拟量输入和温度类型有(4-20mA/0-20mA/0-10V/NTC10K/PT100等)。模拟量输入通道是12位A/D转换。根据plc内部指令,读取相对应电压输入值或电流输入值,是一种具有最多可定制为20路输入,高精确度的结合控制器,通过简易的调整或内部计算可根据环境的需求来进行相对应的修正。

CX系列plc-AD的技术指标

(二)模拟量输出

CX2N系列控制器将多路模拟量输输出结合在一起,常用的模拟量输出类型有(0-5V/0-10V/0-20mA等)。模拟量输出通道是12位D/A转换模块,是一种具有高精确度的输出。通过简易的调整可改变模拟量输出的范围。

CX系列plc-2DA的技术指标

二、特殊检测以及控制端

(一)380V特殊检测端

在C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硬件的右侧,可以连接1路特殊380v的电压检测,对应了内部的寄存器,寄存器中0-4000的数字量对应着0-380V的电压值。

(二)电子膨胀阀特殊控制端

C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特殊端子,分别特殊命名了:MA-MCA-MC-MD-MDB-MB等端子的特殊使用。

(四)编程举例

CX-系列PLC控制器,型号CX2N -48MR,可编程控制器中的D0和D1分别接收这两个通道输入量平均值数字量,并编梯形图程序。

梯形图

案例 :制冷冷库温度控制

一、动作要求分析

该制冷系统使用两台压缩机组,系统要求温度在低于12℃时不起动机组,在温度高于12℃时两台机组顺序起动,温度降低到12℃时停止其中一台机组。要求先起动的一台停止,温度降到7.5℃时两台机组都停止,温度低于5℃时,系统发出超低温报警。

二、硬件设计

在这个控制系统中,温度点的检测可以使用带开关量输出的温度传感器来完成,但是有的系统的温度检测点很多,或根据环境温度变化要经常调整温度点,要用很多开关量温度传感器,占用较多的输入点,安装布线不方便,把温度信号用温度传感器转换成连续变化的模拟量,那么这个制冷机组的控制系统就是一个模拟量控制系统。对于一个模拟量控制系统,采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控制性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在这里可以选用CX2N-48MR-20AD-10A410NTC10模拟量输入单元,就能方便的实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