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基础知识——温控器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 ...
温控器基础知识——温控器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4-06-05):
温控器基础知识——欧姆龙温控器的常用功能
一、输入类型选择功能(IN-T)
温控器的输入可以由测温体输入、电压模拟量输入、电流模拟量输入等,设置正确的信号输入类型是解决“S.ERR”报警的基本措施。
类型
设定值
PT100
0、1、2
JPT100
3、4
K
5、6
J
7、8
T
9、10
E
L
U
13、14
N
R
S
W
PLII
ESLB红外测温
21、22、23、24
电流4~20mA
电流0~20mA
电压1~5V
电压0~5V
电压0~10V
设定方法:初始菜单→IN-T:数字。
二、测温范围限定功能
设定显示温度的上、下限,最终显示温度是此设定范围与测温体上/下限范围的交集。
设定方法:初始菜单→SL-H/L:数字。
三、控制模式选择功能(CNTL)
1、可选择ON/OFF模式或PID模式;
“ON/OFF模式”设定方法:初始菜单→CNTL:ONOF→调整菜单→HYS:数字(动作迟滞值,防止频繁动作)。
“PID模式”设定方法:初始菜单→CNTL:PID→调整菜单→P:数字→I:数字→D:数字。
P值较小,动作较快,但会超调引起振荡;P值较大,较小振荡,但回到目标时间较慢;不可避免残差。
I值较小,稳定较快,可能会过冲;I值较大,稳定较慢,减少过冲。
D用于调节恢复系统的干扰前状态,D值越大,作用越强。
2、PID模式下的P、I、D参数可以自动整定(AT)或手动输入,最好是自动整定PID参数,有经验参数的前提下可以手动输入。
“PID自整定模式”设定方法:初始菜单→CNTL:PID→调整菜单→AT:AT-2或ON(AT-1自整定时间更长)。
自整定过程不要对温控器进行操作和断电。
四、输出动作类型选择功能(S-HC)
1、逆动作,温度低于设定值,操作量随温度升高减小,用于加热系统。
设定方法:初始菜单→S-HC:STND→OREV:OR-R。
2、正动作,温度高于设定值,操作量随温度升高增大,用于冷却系统。
设定方法:初始菜单→S-HC:STND→OREV:OR-D。
3、加热-冷却动作,有两路控制输出。
设定方法:初始菜单→S-HC:H-C。
五、报警功能
欧姆龙温控器报警类型(ALT)主要有以下11种:
(1)、偏差报警,指报警值是相对于目标设定值的偏差数据,有下面4种报警类型。
上下限报警:<(SP-L)/>(SP+H);
上限报警:>(SP+H),可为负数;
下限报警:<(SP-L),可为负数;
上下限范围报警:(SP-L)<(SP+H)。
(2)、待机报警,指上电开始时的首次报警范围内的报警不生效。
上下限待机报警;
上限待机报警;
下限待机报警;
绝对值上限待机报警;
绝对值下限待机报警。
(3)、绝对值报警,指报警不随目标温度的改变而改变,用于报警温度固定的场合,如设备的超温保护报警。
绝对值上限报警:>X,X可为负数;
绝对值下限报警:<X,X可为负数。
报警设置方法:初始菜单→ALT1/2/3:数字→模式菜单→AL-1:数字,等。
六、温控器参数初始化功能
1、同时按“菜单键+模式键”3秒以上,进入保护菜单,把“ICPT”参数设为“0”,取消参数保护功能,同时按“菜单键+模式键”1秒返回主界面,可以显示高级菜单选项。
2、长按菜单键进入初始设定菜单,按模式键下翻,找到“AMOV”,输入密码“-169”,通过转至高级功能菜单。
3、进入高级功能菜单, 找到“INIT”,把参数设定为“FACT”,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设定值自动变为“OFF”。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软件对温控器进行初始化。
七、通信功能
具有通信功能的温控器可与PLC、上位计算机进行基于RS-485接口通信,如Compoway/F、Modbus RTU、无程序通信(欧姆龙CJ、CP系列,三菱Q/L系列)等,参考PLC与温控器通信的文章。
八、PV显示值补偿功能
操作方法:调整菜单→INS:数字。
九、菜单切换
通电主页面→模式键→操作(模式)菜单;
通电主页面/操作菜单←→菜单键1秒←→调整菜单;
通电主页面/操作菜单→菜单键3秒→初始菜单→菜单键1秒→通电主页面;
通电主页面/操作菜单→菜单键3秒→初始菜单→菜单键→通信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