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系列PLC模拟量控制功能单元简介

楼主(2024-06-05):
三菱FX系列PLC模拟量控制功能单元简介
一、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

  1.F2-6A的输入特性
  2.F2-6A的输出特性
  3.F2-6A的设定及调整
  (1)输入类型的选择
  输入类型选为(0~5)V、(0~10)V和(0~20)mA时,各个通道可混合选择。若某一通道选择(4~20)mA,则所有的通道都需要设置为(4~20)mA。
  (2)输出类型设置
  输出类型设置为:(0~5)V、(0~10)V、(0~20)mA和(4~20)mA。
  (3)增益值调整
  (4)零点调整
  4.通道号
  F2-6A输入/输出的通道号由3位数字组成。

  5.数据传送

二、A/D转换、D/A转换

  1.模拟量输入模块FX-4AD
  2.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AD-PT
  3.热电偶温度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FX-4AD-TC
  4.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

三、应用举例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常应用在温度控制、流量控制、速度控制、张力控制、压力控制、风力控制、电流、电压的监控中。
  1.模块编号
  2.缓冲寄存器(BFM)分配

四、大型可编程控制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简介

  1.智能式模数转换(A/D)模块A68AD和A0J2-68AD
  A68AD和A0J2-68AD是8通道的A/D转换模块,输出为12位二进制数。
  2.智能式数模转换(D/A)模块A62DA和A0J2-62DA
  A62DA和A0J2-62DA是2通道D/A转换模块,将12位二进制数转换为电压或电流。
  3.多通道模数(A/D)、数模(D/A)转换模块A616
  A616系列模块是多通道模数转换(A/D)、数模转换(D/A)模块,其分辩率为12位二进制数。
  4.模拟量控制模块A84AD
  5.PID控制用CPU模块A8l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