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 CPU和S7-1200 CPU使用S7通讯

楼主(2024-06-05):
例如,您可以使用S7通信,通过S7-1500 CPU和S7-1200 CPU的集成PROFINET接口和工业以太网接口进行数据传输。

以下说明适用于S7通信:

•用于发送数据的PUT

•用于接收数据的GET

在STEP 7 V16(TIA Portal)中,您将在“通信”下的“说明”任务卡中找到上述说明。

该示例描述了如何在S7-1500 CPU和S7-1200 CPU之间配置S7连接,以使用PUT和GET指令在S7-1500CPU和S7-1200 CPU之间交换数据

用户数据大小

使用“PUT”和“GET”指令,要传输的数据量不得超过特定的用户数据大小。最大用户数据大小取决于通信伙伴。

保证具有1-4个变量的指令的以下最小用户数据大小:

•合作伙伴:S7-1500 CPU:880字节

•合作伙伴:S7-1200 CPU:160字节

硬件配置

1.在“设备网络”编辑器的网络视图中,您可以创建连接伙伴,例如S7-1500 CPU和S7-1200 CPU。

2.将连接伙伴联网,并设置IP地址,例如:

–S7-1500 CPU:172.16.43.35

–S7-1200 CPU:172.16.43.2

为了以图形方式创建S7连接,必须在同一项目中配置通信伙伴。如果以图形方式创建S7连接,则会在两侧配置该连接。

1.在网络视图中,单击“连接”图标以启用连接模式。

2.在形容词下拉列表框中选择“S7连接”作为连接类型。

在网络视图中,所有可用于S7连接的设备都是

以颜色突出显示。

3.按住该按钮,将鼠标光标从S7连接要开始(主动连接建立)的模块(CPU、CP或CM)拖动到S7连接要结束(被动连接建立)。

4.当光标位于目标设备上时,释放鼠标按钮以在通信伙伴之间创建S7连接。

•创建了配置在两侧的S7连接。

•连接路径在网络视图的图形区域中高亮显示。

•S7连接输入到“网络”视图表格区域的“连接”表格中。由于S7连接配置在两侧,因此创建了两个连接:

–一个S7连接使用S7-1500 CPU作为本地端点。这将主动建立S7连接。

–第二个S7连接使用S7-1200 CPU作为本地端点。这被动地参与建立连接。

设置连接参数

1.在连接表中,标记将S7-1500 CPU作为其本地端点的S7连接。

S7连接的属性显示在检查器窗口中。

2.在“常规”下,“常规”选项卡显示用于标识本地端点的常规连接参数。

您可以指定连接管线并完整指定连接管线。

3.在“本地ID”下的“常规”选项卡中,您可以看到查看连接的模块(本地合作伙伴)的本地ID。您可以更改本地ID。

稍后在“PUT”或“GET”指令的“ID”输入参数处指定本地ID。

在本例中,我们使用值为100(十六进制)的本地ID

4.在“特殊连接属性”下的“常规”选项卡中,您可以设置哪个连接伙伴可以主动建立连接以及主动发送和接收。

5.此处显示S7连接的地址详细信息。这些值取自当前配置,不能更改

伙伴CPU写入的数据存储在被动S7 CPU的数据块DB1“RecvData”中。

在DB1“RecvData”的属性中,在“属性”下禁用“优化块访问”功能。

在“常规”选项卡中的“保护、安全和连接机制”下,您可以启用“允许远程伙伴使用PUT/GET通信进行访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