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CADA、PLC项目调试,遇到网络丢包怎么办?

楼主(2024-06-05):
↑ 点击上方

智能制造之家

关注我们

写在面前

大家好,我是小智,智能制造之家号主~

丢包,是网络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在项目中遇到丢包问题如何解决呢?

在项目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网络比较卡、监控有几路画面不显示、网络时正常,时不正常等问题,这些故障大部分情况下是跟网络丢包有关,今天我们来看下,网络丢包怎么办,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式。

当网络有问题,首先我们会进行ping命令,所谓网络丢包是我们在使用ping命令(检测某个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对目的站进行询问时,数据包由于各种原因在信道中丢失的现象。

测试是否丢包,可以使用命令:ping -t 192.168.16.1或者ping 192.168.16.1

网络丢包是网络中常见的故障之一,它会引起网速降低甚至造成网络中断。发生网络故障在所难免,但是如何快速隔离和排除故障是网络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网络数据包发送时通时断

故障现象:

通常故障发生时,该方向网络出现震荡性中断。使用Ping命令测试,发现在一段时间内数据包发送延时比正常值略高,间隔一小段时间数据包又全部丢失,丢包率超过50%,丢包曲线成规则状,网络服务基本不可用。

故障分析:

在局域网中引起网络发生振荡性时断时通,一般可能是由于互连的交换机中的某两个交换机间出现了环路,或者某个交换机的两个端口直接相连。

这样就会造成局域网的生成树协议构建失败,不断重复检查并试图构建新的生成树网络,从而导致网络振荡性通断,同时伴随着交换机间不断重复地发送广播包,就会形成“广播风暴”,使交换机负担过重,网络传输通道严重被堵塞,无法正常的处理通信数据。

环路虽然可能出现在某个接入交换机上,但会影响整个以三层交换机为核心的局域网的稳定运行。

故障处理:

当发现网络数据包发送时通时断,丢包严重,特别是整个单位或整个楼层出现振荡性中断现象时,则可以判定应该是该单位的某个交换机上出现了环路所致。

作为网络管理人员应首先查看各接入交换机的指示灯闪烁状态,通常出现环路状况会指示灯会急速闪烁,次数每秒4次以上,相连的交换机更为突出。

逐个拨出交换机级联接入网线,同时实时监控交换机状态,在拨下某端口网线后,交换机指示灯恢复正常状态,再进一步查找,会发现该连接线的末端有线路形成环路,清理该网线后,网络恢复畅通。

二、数据发送超时现象严重

故障现象:

ping的时候返回时间比较长,网络突然出现严重堵塞,打开网页速度缓慢,有时会因超时而中断。未发现网络设备有任何问题,该网络中有几台计算机速度明显变慢或者掉线,在禁用网卡或者中断网络后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

首先,在一台用户终端上ping网关测试,结果可以ping通网关,但是数据包发送超时现象严重,丢包率30%左右,丢包不规律。

其次,登陆用户交换机,运行arp -a命令,发现网关IP和网关MAC地址指向正确。

通过上面的测试基本排除网络设置错误以及ARP欺骗,先看带宽,如果带宽充足,仍然有丢包的情况,这个问题可能是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无法处理大流量,你已经达到了你硬件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流量了。

故障处理:

这个一般是设备性能在该项目中没有选用正确,达到了上限了,主要是路由器、交换机在当下的网络中选用不合适,或者网线距离过长等问题,升级相应的设备,或减少项目中的接入量可以找到原因。

三、数据包发现有严重延时

故障现象:

在一个大的网络中,大部分使用正常,只有一部分网络存在延时,使用Ping命令发现到某个方向网络时延特别大,甚至有少量丢包现象。

故障分析:

一般远程登陆到该方向的交换机,以华为系列交换机为例,输入下列命令:

#Display cpu-usage 查看交换机CPU利用率

#Display memory 查看内存利用率

如果发现两者都非常高,再通过输入命令 #Display interface端口号,可以不断的检查各端口下的数据流。(ctrl+c终止)。

若发现其中的两个端口数据流量特别大,远高于正常使用的网络流量。对其数据流进行抓包分析,为避免影响整个网络的畅通,对所接入交换机进行处理。

故障处理:

进入该端口配置界面下,输入Shutdown命令,强制关闭该端口使其断网,联系该终端使用人员,令其终止下载进程后,再恢复其网络。

来源弱电行业网 作者弱电君

往期推荐

浅谈 MES、SCADA、PLC项目中的串口通信(232,485,422)及常见问题

MES下的数据采集——扫码器的串口通讯

[ 附labview下载 ]LabVIEW与RS232串口通信

OPCUA、PROFINET、Ethercat等都支持的TSN是什么?—工业通信未来已来

OPC UA&与OPC Classic之间的数据转换

OPC UA-面向未来的工业通讯规范

玩Vmware虚拟机多年的工程师们,桥接模式、NAT、仅主机模式你们懂了吗?

项目做不少,网络知多少?| 网络基础(一)

Ping用了100遍,你以为你就懂它了吗?| 网络基础(二)

网络的OSI七层模型和TCP/IP五层模型 | 网络基础(三)

Wireshark抓包分析 TCP三次握手/四次挥手详解 |网络基础(四)

Ping网络中各种互通与不通的总结分析,同vlan不同网段能否ping通?

一文弄懂vlan、子网掩码、MAC地址、网关、DNS、三层交换机

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各位看官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下角的“在看”,或转发和收藏哦。(不要忘记文末彩蛋哦)

  • 免责申明:本公众号所载文章为本公众号原创或根据网络搜索编辑整理,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转载众多,无法找到真正来源,如标错来源,或对于文中所使用的图片,资料,下载链接中所包含的软件,资料等,如有侵权,请跟我们联系协商或删除,谢谢!

我们是一群智能制造技术的爱好者,我们乐于分享,我们积极向上,我们也许有些宅,但是我们很有爱,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智能制造之家

多重福利哦

1.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入群。获取小编微信号,添加小编微信并备注“行业+姓名+城市”(格式不对能通过好友验证,但一律不加群),加入【智能制造之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打卡学习!

我就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