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学不懂三菱PLC模拟量信号采集?这篇文章也许对你很有用!

楼主(2024-06-06):
实现功能介绍利用PT100铂热电阻进行温度模拟量采集。

硬件设备1、PT100铂电阻;

2、温度变送器;
3、FX3U-4AD。

软件所需软件:GXWork2。

三菱PLC模拟信号采集分析分析:利用PT100铂热电阻进行温度模拟量采集,是要先把电阻信号通过变送器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将电流信号传送到模拟量采集模块,本案例采用的是FX3U-4AD模块,传感器的测温范围是0-100度,对应的模拟量我们选用模式3(4mA~20mA→0~16000),1度对应的模拟量为160,系数为160。

三菱PLC模拟量信号接线接线:4AD模块需要驱动电源。请确认是否正确接线。此外,请确认AD模块的24V灯是否亮灯。使用电流输入时,使用的通道的V+端子和I+端子必须短接。不短接的话,不能转换成正确的数字值。模拟量的输入线,使用2芯的屏蔽双绞电缆,屏蔽层接地,此外,请与其它动力线或者易于受感应的线分开布线。

三菱PLC模拟量信号接线编程实例一、程序分析

先定义采集模拟量信号类型,定义将数据传送到目标寄存器,还要设置采样平均次数,数字滤波,减少外部干扰。

二、输入模式说明
设定通道模式常用模式有(电压输入,-10V~+10V→-32000~+32000),(电流输入,4mA~20mA→0~16000模式)。

三、平均采样次数说明
模块采集到数据是一个运算周期出一个结果采样频率就是PLC的运算周期,这样的话模块读取的数字量跳动很大,尤其在模拟量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获得的数值不稳定不利于我们的控制,因为需要使用到平均值代替。
平均次数就是我们这里说的采样频率,也就是多少个周期求取一个平均值。

四、数字滤波说明
数字滤波技术是指在软件中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电磁兼容消除干扰的处理。一般来说,除了在硬件中对信号采取抗干扰措施之外,还要在软件中进行数字滤波的处理,以进一步消除附加在数据中的各式各样的干扰,使采集到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现场的工艺实际情况,能够满足一般的数据处理需要。
将采集数据传送出来将4AD中输入的模拟量数据保存到可编程控制器的数据寄存器(D0~D3)中。

五、程序案例

网友A(2024-08-01):
FX3U 4AD跟PLC输入端子怎样连接

网友B:
这是个模块,买过了。直接插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梯形图中,H3333是什么意思

网友B:
H表示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