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与威纶通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6-06):
一、控制要求
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FX5U以太网通讯

二、硬件设备
1、威纶通触摸屏
2、三菱FX5U PLC

三、软件
1、GX Work2
2、Utility Manager

四、接线
触摸屏和三菱PLC接线,网线直连或经过交换机

五、三菱PLC设置
我们打开FX5U的以太网设置画面,我们设置FX5U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注意通讯数据代码为二进制,下面会用到打开对象设备连接,里面还需要设置。

在连接设备里面添加Slmp连接设备,端口号设置为4999

六、威纶通触摸屏设置

我们在这里设置PLC的IP地址,要和PLC的地址一致,注意端口号,也要一致。这样,PLC和HMI 都设置好了,下载程序,使用网线连接即可,或者使用交换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