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定位模块FX3U-1PG

楼主(2024-06-06):
功能应用场合

控制要求:在FX3U本体的3个脉冲轴用完了,还需要在加一个轴的情况,要求这个轴既能手动控制也能自动控制伺服轴,自动控制,伺服目标点位可以更改。

硬件设备

1、三菱PLC
2、FX3U-1PG模块
3、伺服驱动器
软件

1、GX Work2

2、MR - Configurator2
三菱PLC控制要求分析和选型

控制要求分析和选型:分析需要添加一个轴的定位,避免浪费,且后期不需要做添加轴的情况下,我们这里添加FX3U-1PG这个模块,这个模块控制一个轴,控制采用FX3U-1PG模块。
三菱PLC模块IO口分配
                                PLC的IO口分配
IO点
IO注释
X0
复位信号
X1
电机停止信号
X2
电机正转极限
X3
电机反转极限
X4
正方向点动
X5
反方向点动
X6
电机回原点
X7
定位启动
FX3U-1PG脉冲模块指示灯含义
字符
名称
颜色
状态
含义
POWER
电源指示灯
绿灯
灭灯
可编程控制器没有供应DC5V
亮灯
可编程控制器正在供应DC5V
STOP
停止
红灯
灭灯
STOP输入OFF
亮灯
STOP输入ON
DOG
原点信号
红灯
灭灯
DOG输入OFF
亮灯
DOG输入ON
PG0
零点信号
红灯
灭灯
零点信号OFF
亮灯
零点信号ON
FP
正脉冲指示
红灯
灭灯
正转脉冲或脉冲串停止中
闪烁
正转脉冲或脉冲串输出中
亮灯
旋转方向输出中
RP
反转脉冲指示
红灯
灭灯
反转脉冲或脉冲串停止中
闪烁
反转脉冲或脉冲串输出中
亮灯
旋转方向输出中
CLR
CLR信号
红灯
灭灯
CLR信号输出停止中
亮灯
CLR信号输出中
ERR
错误指示灯
红灯
灭灯
正常动作中
闪烁
错误发生中
亮灯
CPU错误发生中
FX3U-1PG 端子含义

名称
含义
名称
含义
VIN
脉冲输出用电源端子
PG0+
零点信号用电源端子
COM0
脉冲输出用公共端子
COM1
CLR信号输出用公共端子
FP
正转脉冲或脉冲串输出端子
CLR
CLR信号输出用端子
RP
反转脉冲或旋转方向输出端子
STOP
STOP或中断输入1用端子
PG0-
零点信号用输入端子
DOG
DOG或中断输入0用端子
重要缓冲存储器

BFM编号
位编号
项目
内容
#25
b0
错误复位

发生错误时置为 ON后,将错误标志位、错误代码
和定位结束标志位复位。(仅发生错误时有效)
b1
STOP
定位运行时(包括 JOG运行、机械原点回归运行)
置为ON后停止。
b2
正转限位
正转脉冲输出中置为ON后停止。   用于在正转限位位置停止。
b3
反转限位
反转脉冲输出中置为ON后停止。  用于在反转限位位置停止。
b4
正转JOG运行
置为ON后向当前地址增加方向输出脉冲。置为OFF后停止脉冲。
b5
反转JOG运行
置为ON后向当前地址减少方向输出脉冲。置为OFF后停止脉冲。
b6
DOG式机械原点
回归运行开始   置为ON后开始DOG式机械原点回归运行。
b7
相对/绝对地址

选择指定绝对地址或指定相对地址。
OFF:通过指定绝对地址运行。    ON:通过指定相对地址运行。
b8
1速定位运行开始
置为ON后开始1速定位运行。
b9
中断1 速定位运行
开始 置为ON后开始中断1速定位运行。
b10
2速定位运行开始
置为ON后开始2速定位运行。
b11
外部指令定位运行
开始 置为ON后开始外部指令定位运行。
b12
可变速运行
ON:开始可变速运行。     OFF:停止可变速运行。
b13
中断停止运行开始
置为ON后开始中断停止运行。
b14
中断2 速定位运行
开始 置为ON后开始中断2速定位运行。
b15
数据集式
机械原点回归运行 开始 置为ON后开始数据集式机械原点回归运行。
#28
b0
READY
可进行定位运行时,置为ON。
• 置为ON的条件 - 电源启动时 - 定位结束时 - 定位运行中因STOP指令停止中 - 错误复位时 置为OFF的条件 - 定位运行中 - 发生错误时
b1
正转/反转

ON:正转脉冲输出中ON 正转脉冲停止后仍然保持ON状态。
OFF:反转脉冲输出中OFF 反转脉冲停止后仍然保持OFF状态。
b2
原点回归
已执行 原点回归结束时,置为ON。
置为ON的条件 - DOG式机械原点回归结束时 - 数据集式机械原点回归结束时 置为OFF的条件 - 电源OFF - 在状态信息中写入K0时
b3
STOP
ON:STOP输入ON   OFF:STOP输入OFF
与1PG的STOP端子ON/OFF状态相同。
b4
DOG输入ON
ON:DOG输入ON  OFF:DOG输入OFF与1PG的DOG端子ON/OFF状态相同。
b5
PG0输入ON
ON:PG0输入ON OFF:PG0输入OFF 与1PG的PG0端子ON/OFF状态相同。
b6
当前值溢出
当前地址(BFM#27、#26或 BFM#59、#58)的值超出±32 位数据的范围时,置为ON。
b7
错误标志位
发生错误时置为 ON,在错误代码(BFM#29)中储存错误 代码编号。执行电源OFF或错误复位(BFM25 b0)后置为OFF。
b8

定位结束 标志位
定位运行正常结束时,置为ON。
机械原点回归运行开始、定位运行开始(可变速运行除
外)或错误复位(仅发生错误时)置为OFF。
b9
第1速结束 标志位
2速定位、外部指令定位或中断2速定位运行的第1速运
行结束时,置为ON。置为ON的条件 - 2速定位、外部指令定位或中断2速定位运行的第 1速结束时 • 置为OFF的条件 - 定位结束时 - 发生错误时 - 取消剩余距离运行时 - 不进行剩余距离运行时(BFM#3 b15或#37 b15为 ON),以STOP指令减速停止时
b10
中断输入0
ON:在中断输入0有效的运行模式中,检测到中断输入0
时置为ON。OFF:下次运行开始时置为OFF。
b11
中断输入1
ON:在中断输入1有效的运行模式中,检测到中断输入1 时置为ON。
OFF:下次运行开始时置为OFF。
b12

剩余距离运行

待机中 定位运行(1 速定位运行、2 速定位运行、中断停止运 行)中的STOP输入后减速停止,在剩余距离待机中置为 ON。执行重新开始指令或者向BFM#25以外的BFM写入后置位OFF。
b13 ~b15
不可使用

三菱PLC配方编程实例

程序分析:在上电就设置电机每转需要的脉冲数,电机每转移动量,外部电机控制类型,伺服电机的运行最高速度,电机运行的最低速度,电机点动运行速度,电机回原点的一个速度和爬行速度。

外部输入信号传送到M辅助继电器,一方面是修改外部输入点的时候更容易,另一方面,是后面的辅助继电器,更好的使用位组合元件。

将输入的信号,进行位组合后传到运行状态的特殊寄存器中,用于控制电机的各种运动,详细参考上面U0\G25的每个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