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与NZ2MFB1-32DT输入输出模块CC-Link通讯

楼主(2024-06-06):
01先点参数,系统参数,设置主机型号;

02点击“以太网端口”,进入画面选择CC-Link IEF Basic设置中的“网络配置设置”;

03将NZ2MFB1-32DT输入输出模块拖拽出配置与本站同一网段的IP;

04点击CC-Link IEF Basic设置中的“刷新设置”;

05设置刷新地址;

06设程序编写;

最后将程序下进FX5U PLC,只要连接好FX5U PLC和NZ2MFB1-32DT输入输出模块的网线,PLC和模块即能正常通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