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干货分享 | S7-1200作为IO设备的组态编程

楼主(2024-06-06):
01要完成的功能任务1、S7-1200 CPU (控制器) 将通讯数据区 QB100至QB109 中的 10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 S7-1200 CPU (IO设备) 的接收数据区 IB100至IB109中;

2、S7-1200 CPU (IO设备) 将发送数据区 QB200至QB209 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 S7-1200 CPU (控制器) 的接收数据区 IB100至IB109 中。

02硬件设备1、CPU 1214C DC/DC/DC,V4.4

2、CPU 1214C DC/DC/DC,V4.4

03软件西门子PLC编程软件:TIA 博途V16

04实现方法1、组态IO设备端,使用 STEP7 V16 创建一个名为IO设备的项目,并通过“添加新设备组态一个 S7-1200 作为IO设备,选择 CPU1214C DC/DC/DC V4.4,在设备组态的设备视图中建立新子网并设置IP地址,如图1所示:

▲图1▲

2、点选“操作模式”,在右边的操作模式选项下勾选IO设备 ,因与IO控制器不在同一项目下,所以“已分配的IO控制器”选择“未分配”,如图2所示:

▲图2▲

3、配置与IO控制器的传输区域。组态了两个传输区域,1为接收区域IB100一个字节,2为发送区域QB100一个字节,如图3所示:

▲图3▲

4、导出GSD文件。在导出GSD文件之前必须点“编译”选项,否则“导出”按钮为灰色不可选,如上图3所示。编译无误后,“导出”按钮变为黑色可操作,这时点击“导出”,按给出的提示选择GSD文件的保存路径,本例保存在桌面上,如图4所示:

▲图4▲

5、将组态好的IO设备下载到1200PLC中,此时因未在分配IO控制器,PLC会报错,面板上的error灯会闪亮。

6、组态IO控制器端。用博图V16另建一个名为IO控制器的新项目,与IO设备类似,建新子网、设置与IO设备为同一网段的IP地址,如图5所示:

▲图5▲

7、安装IO设备的GSD文件。在软件菜单的“选项”中点击“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GSD文件的存储路径,点击安装即可。如图6所示:

▲图6▲

8、在网络视图里组态IO设备。安装完GSD文件后,在硬件目录的其它现场设备内可找到作为IO设备的PLC,双击将其配置到网络视图,并分配IO控制器,如图7所示:

图7▲

9、配置IO控制器的传输区域。在“网络视图”中双击“IO设备”,然后点击“设备概览”,输入传输区域地址,如图8所示:

图8▲

10、下载测试。将IO控制器的组态配置下载到作为控制器的S7-1200中,如无错误,IO控制器与IO设备可正常连接通信,因已给IO设备分配了控制器,其面板上的error灯将熄灭,错误消失。接下来可测试双方数据的发送及接收,监控结果如图9所示:

▲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