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案例分享 | 老电工讲解S7-1200恒压供水项目的基本操作

楼主(2024-06-06):
导读我们在实际的工作现场中,往往会采用PLC对设备进行恒压供水控制,但是S7-1200 PLC的PID参数又比较多,今天我们就用一个例子给大家讲解S7-1200恒压供水项目的基本操作。

01试验设备如图1所示是恒压供水设备,其中包括水泵、水龙头、液位水箱、阀门、储水箱、压力传感器、西门子1215DC/DC/DC等。压力传感器测量液位水箱的压力值反馈给到PLC,PLC根据设定的压力值与反馈的压力值进行比较,再控制水泵的转速,往液位水箱里注水。

说明:压力传感器的使用的是模拟量的方式反馈给到PLC,PLC也同样使用的是模拟量的方式控制水泵的转速。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是0.0-5.0Kpa。

▲图1 | 恒压供水设备▲

02工艺对象组态1、S7-1200PLC的PID功能需要创建工艺对象。对于创建工艺对象有两种方法,如图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PID_Compact指令需要在OB30中断组织块中调用,如图3所示。

▲图2 | 创建工艺对象▲

▲图3 | OB30中断组织块▲

2、使用 PID 控制器前,需要对其进行组态设置,分为基本设置、过程值设置、高级设置等部分。点击图4中的“小房子”图标,进入工艺对象组态界面。

▲图4▲

3、基本设置-控制器类型
控制器类型选择“压力”,测量单位是Hpa(根据设备上的压力传感器量程本该选择的是Kpa,但是下拉选项中没有Kpa单位,所以选择最接近的单位hpa)。如图5:

▲图5▲

在Input选项中选择Input:也就是需要标定后的工程单位值(而不是模拟量通道值IW64)与Setpoint进行比较。

在Output选项中选择Output_PER(模拟量):就是使用模拟量通道(QW64)的值直接作用于水泵控制。如图6所示:

▲图6▲

4、基本设置-过程值设置
过程值设置的话,上下限根据传感器的量程适当调整。如图7所示:

▲图7▲

5、基本设置-高级设置
本项目中,使用的是常规的恒压供水项目,在“调节规则”选项中选择“PI”即可。如图8所示:

▲图8▲

03程序编写1、模拟量标定
模拟量标定主要为了传感器、HMI上显示的压力值、PID的测量值三者统一,更加方便直观的调节恒压供水系统。

①将液位水箱里的的水放完,然后监控IW64模拟量通道的数值为6075。(图9为监控IW64通道的数据值,图10为水箱示意图);
②将液位水箱里的的水注满,然后监控IW64模拟量通道的数值为12764。

▲图9▲

▲图10▲

2、OB1程序编写,如图11:

▲图11▲

3、OB30组织块程序编写,如图12:

▲图12▲

4、HMI画面制作

▲图13▲

备注:HMI上关联的地址
①手动给定关联的地址如图14:

▲图14▲

②“PID输出”关联的地址:QW64
③“设定压力”关联的地址:DB2.DBD8
④“当前压力”关联的地址:DB2.DBD4
⑤“故障确认”关联的地址如图15:

▲图15▲

⑥“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关联的地址如图16:

▲图16▲

⑦“模式”关联的地址如图17:

▲图17▲

⑧“P”“I”“D” “模式”关联的地址如图18:

▲图18▲

04PID调试1、点击PID_Compact指令上的“调试”图标进入PID调试界面,如图19和图20。

▲图19▲

▲图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