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SMART使用SIN_SPEED功能块实现速度控制

楼主(2024-06-06):
西门子V90使用PROFINET通信调用标准报文1PZD2/2,PLC通过编程软件中提供的SINAMICS库功能块SINA_SPEED对V90PN进行速度控制。

具体的实现方法如下

1、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中添加V90GSD文件。
2、查找PROFINET设备。
3、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中进行PROFINET设备组态。
4、打开V-ASSISTANT调试软件进行参数配置。
5、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中调用SINA_SPEED功能块指令编写程序。
6、分配库存储区。

01第一步:添加GSD文件

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选择“文件”→打开“GSDML管理”对话框→点击“浏览”打开需要组态的GSD文件路径文件夹→选中所需的GSD文件→点击“打开”→回到“GSDML管理”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完成GSD文件的添加。具体如下图所示:

02第二步:查找PN设备,确定PN设备名称

回到软件界面,点击“工具”菜单栏→点击“查找PROFINET设备”按钮,如下图所示:

点击“查找设备”按钮,若能正常查找则会显示设备名称,若有显示IP地址,IP地址是无法进行修改的,同时可点击“编辑”按钮更改站名称;需要注意的是要确保设备名称的唯一性;如下图所示:

03第三步:把S7-200SMART组态为PN控制器,配置远程I/O

①组态控制器
回到软件工具菜单栏,点击“PROFINET”按钮,进行PROFINET设备向导,确定PLC的角色,该示例PLC作为控制器,选择控制后需要配置其IP地址,并确定其站名称,接着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②组态智能IO设备—PROFINET-IO
接着在向导对话框右侧的设备目录添加对应的设备至设备表中,该示例选择SINAMICSV90作为PROFINET-IO设备,如下图所示;配置完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③添加报文-标准报文1PZD2/2

随后点击下一步按钮直至完成,完成后会生成地址总览,如下图所示,接着点击“生成”按钮即可。

04第四步:设置V90参数

①打开V-ASSISTANT调试软件选择Ethernet连接进行参数配置。

②连接成功后点击设备信息按钮,设置站名称和IP地址,该站名称和IP务必和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中进行PROFINET向导的站名一致,如下图所示:

③点击“设备调试”按钮进入V-ASSISTANT软件调试界面,进行电机选择,需要和实际电机订货号一致。并把控制模式选择为“速度控制”

选择标准报文1

最后选择工具菜单栏→保存参数到ROM,便会把修改的参数下载至驱动器中。

05第五步:编写程序

在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中调用SINA_SPEED功能块指令编写程序。
在项目树中的库文件中调用SINA_SPEED功能块进行程序编写。

06第六步:分配库存储区下载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