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工控分享 | 教你掌握多个模拟量快速编程技巧

楼主(2024-06-06):
在我们的实际项目中经常需要使用模拟量来读取现场设备的数据。比如设备的温度液体的高度流速变频器的频率、阀门的开度等等。那么如果现场有多个模拟量的传感器要编写程序的话,可能工作量就会比较大,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编程呢?那么本文就给大家分享多个模拟量快速编程的方法。本案例使用的是S7-1200PLC实现控制要求。

控制要求
将连续16个Al信号(IW96-IW126),根据信号的范围,转换成对应的工程量信号。比如:IW96测量的是温度,范围是0.0-100.0℃。IW96测量的是管道的压力,范围是0.0-1.0MPa。

组态模拟量模块①在博途软件中组态1215CPU以及两个8通道模拟量模块,如图1所示:

▲图1▲

②查看两个模拟量扩展模块的通道地址得知是IW96-IW126,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图3▲

程序编写①在博途软件中新建DB1数据块,建立4个数组的数据类型,每个数组包含16个元素个数。比如“A”这个数组,包含了16个Int的数据。“LimlitMix”数组包含了16个Real数据。其中还建立了两个Int的数据,名称为“ForNum”和“ForNum1”,主要用于循环程序的使用。

▲图4▲

②如图5所示,在OB1程序块中编写程序。程序段1对循环次数清零。程序段2是标准化和缩放指令,标准化指令(NORM_X)中的VALUE这个管脚的地址,使用数组间接寻址,随着ForNum这个变量的变化,可以得知第一次的数据为A[0],第二次为A[1],依次递增。缩放指令的MIN和MAX管脚的参数也同样的是间接寻址,MIN管脚第一次的数据为LimlitMix[0],第二次的数据为LimlitMix[1],依次递增。MAX管脚第一次的数据为LimlitMax[0],第二次的数据为LimlitMax[1],依次递增。

程序段3使用的是ADD指令实现“ForNum”循环次数的递增,再判断循环次数,如果循环次数的值小于等于15则跳转到程序段2。

▲图5▲

③程序段4是使用PEEK_WORD指令将IW96为起始的16个数据映射到DB块的“A”数组中,这样就能把外部的16个模拟量通道的数据依次存入A[0]至A[15]中。其中指令的area的含义是:指定访问存储区类型,16#81:输入映像区。

dbNumber的含义是:用来指定访问数据块的编号。仅在访问数据块时使用,其他存储区为0。byteOffset的含义是:用来指定读取数据地址的偏移量。如图6所示:

▲图6▲

仿真测试①第一个通道工程单位设置为0.0-100.0,第二个通道工程单位设置为0.0-1.0。第三个通道工程单位设置为-100.0-200.0。如图7所示:

▲图7▲

②在强制表中写入三个模拟量通道数据。如图8所示:

▲图8▲

③模拟量的数据已经转换成实际的工程单位值。如图9所示:

▲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