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
记住这些CAD制图步骤与技巧,你就是CAD大师!

楼主(2024-06-06):
打开CAD,会不会?打开了CAD接下来就开始绘图啦!~绘图前要做什么准备呢,如果是绘简单图(那种几横几笔)就不用准备什么了,如果绘制的是复杂工程图呢,我们就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一 、取得要绘制的样品所有尺寸(不管要绘什么东西,尺寸一定要其全)。
二 、建图层:图层相当于几张透明纸一样,它们的关系既独立又关联;想想看,分别在每张透明纸绘图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其中有一张不要了拿走就是了。
CAD里面有个默认图层,0图层。我们可以再建实线图层、辅助线图层、中心线图层、标注图层等等,建图层最好设置颜色和线型来进行区分。
技巧:图层除了可以设置颜色和线型来区分,还有三个很好用的工具:
锁定:当图层被锁定时,可显示,可以绘图,可做当前图层,但不可以修改任何对像。
冻结:当图层被冻结时,不显示,不可以绘图,不可以做当胆图层,不可以做任何修改。
开关:当图层被关掉时,不显示,可以绘图,可以做当前图层,不可以修改,但可以用参数删除。
好好运用上面方法,包你绘图事半功倍。
三、图层都设置好了,再下来找绘图的定位点、绘制中心线和一些辅助线。
四、接着就开始绘图了,绘图时要注意善用图层。
五、图绘完了,打上标注,并对一些特殊部位做一些解释说明。
六、校对图形。
七、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出图了。
小技巧:
01、常用快捷键(*后面是快捷键命令全称)
注意:使用这些快捷键的前提条件一定要把CAD里面的“Windows标准加速键”打开,默认为开。如果不行你可以输入OP命令→用户系统配置→Windows标准加速键→在前面打个√就OK了→确定。
02、常用标注命令
DLI:(直线标注)DAL:(对齐标注)DRA:(半径标注)
DDI:(直径标注)DAN:(角度标注)DCE:(中心标注)
DOR:(点标注)LE:(快速引出标注)DBA:(基线标注)
03、特殊文本输入方法
%%C=Ø
%%P=±
%%D=o
%%u下划线开或关,Sample:this %%uchen%%u,等同于:this chen
%%o上划线开或关
04、巧借EXCEL在CAD中绘曲线
在工程计算时,经常要用AutoCAD画出一条曲线,而这条曲线如果是由多个坐标点连接成的,输入起来就麻烦,而且容易出错。如果利用EXCEL应用程序来保存数据,并与CAD巧妙地结合起来,就能很容易地画出该曲线。
具体方法为:
首先,在Excel中输入坐标值。我们将x坐标值放入A列,y坐标值放入到B列,再将A列和B列合并成C列,由于AutoCAD中二维坐标点之间是用逗号隔开的,所以我们在C2单元格中输入:"=A2&","&B2",C2中就出现了一对坐标值。我们用鼠标拖动的方法将C2 的的公式进行复制,就可以得到一组坐标值。
其次,选出所需画线的点的坐标值,如上例中C列数据,将其复制到剪贴板上,即按Excel中的复制按钮来完成此工作。 最后,打开AutoCAD,在命令行处键入spline (画曲线命令),出现提示:"Object/:",再在此位置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在菜单中选择Paste命令,这样在Excel中的坐标值就传送到了AutoCAD中,并自动连接成曲线,单击鼠标右键,取消继续画线状态,曲线就画好了。
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绘制各种曲线或折线,并且在Excel中很容易地修改并保存坐标值。
05、CAD表格制作
AutoCAD尽管有强大的图形功能,但表格处理功能相对较弱,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需要在AutoCAD中制作各种表格,如工程数量表等,如何高效制作表格,是一个很实用的问题。
在AutoCAD环境下用手工画线方法绘制表格,然后,再在表格中填写文字,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很难精确控制文字的书写位置,文字排版也很成问题。尽管AutoCAD支持对象链接与嵌入,可以插入Word或Excel表格,但是一方面修改起来不是很方便,一点小小的修改就得进入Word或Excel,修改完成后,又得退回到AutoCAD,另一方面,一些特殊符号如一级钢筋符号以及二级钢筋符号等,在Word或Excel中很难输入,那么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呢,经过探索,可以这样较好解决:先在Excel中制完表格,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在AutoCAD环境下选择edit菜单中的Paste special,选择作为AutoCAD Entities,确定以后,表格即转化成AutoCAD实体,用explode炸开,即可以编辑其中的线条及方字,非常方便。
06、CAD绘图环境设置
1、CAD不同于别的应用软件,要滚动条,且滚动条占屏幕空间,你可以输入:OP→显示→窗口元素→图形窗口中显示滚动条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确定。那样滚动条就没了。
2、大家都知道CAD的绘图窗口黑呼呼的,如果你不喜欢,想换种绘图背景,就可以输入:OP→显示→窗口元素→颜色→窗口元素下面选择模型空间背景→再选择你要的颜色→应用并关闭→OK了。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设置命令窗口背景及字体。
3、如果你觉得绘图窗口还不够大,也可以把布局和模型选项卡给关掉:OP→显示→显示布局和模型选项卡前面的√去掉就OK了→确定。
4、用久了CAD的朋友都知道空格或回车键可以重复上一个命令,右击会弹出一个菜单,如果想要右击直接重复上一个命令行不行,OK,当然行:OP→用户系统配置→Windows标准→绘图区域中使用快捷菜单前面的√去掉就行了(默认打√)就行了→确定。
5、如果你的CAD给你或给别人设置的乱七八糟的,如果你的CAD菜单和工具都不见了,咋公。输入:OP→配置→重置→确定就OK了。
OP命令是专用来设置CAD绘图环境的,还有很多很多功能,俺讲不完……
07、CAD能拉伸字来做实体吗?
答案是肯定的。输入文字或汉字后,用txtexp命令来炸开文字或汉字,再稍微修改一下,用EXT命令来拉伸,你就能看到实体字了。
08、修改镜像文字
大家有没有试着比一下MI命令,当镜像图形的时候,图形会反过来,当镜像文字的时候,文字会反过来吗?不会是吧。这时候该用mirrtext命令了,它就是用来修改文字镜像属性的。试试看,文字会不会反过来。
9、如何把CAD图放到WORD或别的软件去呢?
用屏拷键print可把CAD图复到word、excel里面,但需注意背景,别CAD绘图背景改成白了好看点。
10、密技:快速绘制三视图
立体画好了,怎么快速绘制三视图呢,有人会想到在布局里面生成四个视口,分别为立体视图、主视图、左视图、府视图,这样方法是不错,不过标注怎么办?是能标注,但标出来对吗?CAD没有PRO/E的功能,可以生成工程图,咋办,一个视图一个视图的绘制,太麻烦了吧。。看看我是怎么绘三视图吧。
立体搞定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在新文件里面输入V命令→把当前视图改成西南等轴测→再用UCS命令下的V(视图)子命令→切换到立体文件去→再用LA命令建一个“生成三视图”的图层→用V命令把当前视图改成主视图→把当前图层改成“生成三视图”并锁定其它图层→消隐并设置消隐变量(dispsilh)设置成0→这时我们看到的是实体的主视,就把实体主视再描绘一篇→选择所有对象并剪切→切换的新文件那里去并粘贴→OK看到了吗,主视图搞定。
左视图、府视图方法一样。呵呵下面知道怎么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