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

楼主(2024-06-06):
欧姆龙NJ控制器控制欧姆龙总线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以前在西门子1200/1500PLC的文章中提过,脉冲伺服的运动控制器是PLC,总线伺服的运动控制器是伺服驱动器,总线伺服控制方式是响应时间更快的控制方式。欧姆龙NJ控制器的总线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是走EtherCAT总线。

一、接线

三相电源输入接L1\L2\L3,单相电源输入可任意接L1\L2\L3中的两个端子,控制电源输入接DC24V。

总线伺服系统与脉冲伺服系统相比,控制器的I/O点可节省不少,急停、限位、原点接近信号等都是接在伺服驱动器上。

二、参数设置

1、打开欧姆龙PLC编程软件Sysmac studio。

2、在“工程属性”处,设置工程名称、作者、注释、类型等,设备类型选择“控制器”,选择对应设备型号与版本,确定后创建工程。

3、配置EtherCAT网络节点。可以配置欧姆龙的总线伺服,也可以配置其他支持EtherCAT总线的伺服产品。其他品牌的伺服驱动器要导入ESI(.xml后缀)文件,设置PDO映射。

4、基本参数有以下几个(见下表),主电源缺相检测的启用要看伺服驱动器的主电源输入是三相还是单相,如是三相,可启用,如是单相,要禁用。急停和限位信号的有效状态如果是低电平(断路)有效,接线时就要把信号接常闭点,参数逻辑设为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