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楼主(2024-06-06):
欧姆龙CP2E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

故障诊断流程如下:

1、检查LED指示灯的状态

POWER 指示灯是否点亮?如不亮,检查电源是否正确。

如POWER、RUN指示灯点亮,ERR/ALM指示灯闪烁,指示CPU为非致命故障状态。

如POWER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不亮,ERR/ALM指示灯点亮,指示CPU为致命故障状态。

2、确认故障的状态

除了硬件方面LED指示灯的信息可以作为故障信息参考外,还可以通过CX-P软件的PLC窗口的错误日志或A区特殊辅助继电器更详细了解故障信息。

当异常发生时,故障代码保存到特殊辅助继电器A400通道中。

3、排除故障

以下是一些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A、POWER指示灯不亮,检查供电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正常范围为DC20.4-26.4V、AC85-264V。电源不匹配严重可使电源输入回路元器件损坏,甚至烧毁基板,这时就要更换硬件了。

B、IO总线致命错误

POWER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不亮,ERR/ALM指示灯点亮,指示发生致命故障。在CX-P软件的错误信息窗口中指示“IO总线错误”,这时要断开电源,检查扩展单元以及其与CPU单元之间的连接总线。

C、选件板错误

POWER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点亮,ERR/ALM指示灯闪烁,指示发生非致命故障。在CX-P软件的错误信息窗口中指示“选件板错误”,这时要断开电源,检查确认选件板安装可靠、无振动。

D、电池错误

POWER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点亮,ERR/ALM指示灯闪烁,指示发生非致命故障。在CX-P软件的错误信息窗口中指示“电池错误”,这时可能的原因是:PLC设置中勾选了检测电池低电压,但PLC中无配置电池。把PLC设置修改为正确设置,重新下载到PLC即可解决故障。

E、输出错误

POWER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点亮,ERR/ALM指示灯不亮,指示CPU工作正常。输出点灯亮,无输出信号,点已断路;输出点灯不亮,有输出信号,点已短路;输出点灯亮,输出信号不稳定,触点已经接触不良。解决方法是更换继电器硬件。继电器开关动作频率应低于每小时1800次,负载电流应低于继电器额定电流。

F、以太网连接故障

POWER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不亮或点亮,ERR/ALM指示灯不亮,指示CPU工作正常。上位计算机通过以太网连接到PLC,软件跳出如下画面:

这是通讯设置或硬件异常引起的故障,如上位计算机与PLC的网段设置错误、网线连接错误、硬件损坏等。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