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楼主(2024-06-06):
欧姆龙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第一台PLC型号为CS1G-CPU44H,上有以太网单元ETN21和控制器网络单元CLK21。
第二台PLC型号为CJ1M-CPU13,上有控制器网络CLK21-V1、现场总线网络CompoBus/D网络单元DRM21、与上位机触摸屏连接的NT Link通信CJ1M-CPU13单元和与温控器E5ER连接的串口通信单元SCU41-V1。
这需要用CX-Integrator软件来配置这些网络系统。
第一步,创建本地IO表。
打开CX-Integrator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在网络菜单下,选择“通信设置”,设置目标PLC的类型和网络类型。
设备类型设定为“CJ1M”,旁边按钮设定CPU的类型;网络类型设定为“Toolbus”,旁边按钮设定通信的端口和波特率。
在网络菜单下,选择“在线工作”,来建立上位机和PLC之间的通信。
建立了通信之后,右击该PLC链接,选择“模式设置”,设置为编辑模式。然后右击该PLC链接,选择“IO表”,即可打开该PLC机架上的IO表。
在PLC的IO表编辑窗口,点击“选项”菜单下的“创建”,一直点击“确认”,最后即创建该PLC的IO表成功(读取现有PLC网络上硬件的IO表)。
第二步,检查配置路由表。
确认网络中是否配置路由表,可以在“在线连接信息窗口”中,是否有网络号来确定,有网络号则为配置了路由表。如没有配置路由表,则右击,选择“启动路由表”,在路由表窗口中设定路由参数。
路由表配置好后,点击“传送到PLC”图标,点击“是”后,则把路由表传送到了PLC中。
第三步,配置各个网络。
1、配置DeviceNet网络。
在“在线连接信息窗口”中,右击DRM单元,选择“连接”→“传送每个组件的网络结构和参数”→“传送”。传送成功之后,系统可以读取到网络接点的所有信息,并且可以对网络 中各个节点的地址进行配置。
双击主机单元图标,可以选择对应注册的从站单元,给每个从站分配好IO地址,即可进行远程的IO通信。
2、配置ControllerLink控制器网络。
在“在线连接信息窗口”中,右击CLK单元,选择“连接”→“传送每个组件的网络结构和参数”→“传送”。可以读取整个网络中参加数据交换的PLC。
第四步,配置串口通信。
1、NT Link通信配置。
上位机触摸屏通过NT Link与CPU单元连接,右击CJ1M-CPU13单元,选择“连接”,选择对应的串口和对应的通信方式,这里选择“NT Link”,选择“确定”→“传送每个组件的网络结构和参数”→“传送”。传送成功以后,可以看到网络上的PLC和触摸屏。在触摸屏图标上右击,也可以选择“启动专用工具”来对触摸屏进行编辑。
2、Compoway/F 通信配置。
右击SCU单元,选择“连接”,选择对应的串口和对应的通信方式,这里选择“Compoway/F”,选择“确定”→“传送每个组件的网络结构和参数”→“传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目标节点数。传送成功以后,可以看到网络上的PLC和目标温控。在温控器图标上右击,也可以选择“启动专用工具”→“继承设定启动”,打开“CX-Thermo”来对它进行编辑。
第五步,网络监控和诊断。
1、ControllerLink网络诊断。
右击CLK单元,选择“ControllerLink工具”→“网络诊断”,打开网络诊断工具。
2、DeviceNet网络监控。
在DeviceNet网络中右击主站单元,选择“监视”,可以读取到该主站下的所有从站的运行情况。正常节点为蓝色,没有此站点标注为灰色,有故障的节点标注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