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昆仑通泰与台达变频器如何通讯?今天一步步教会你

楼主(2024-06-06):
一、动作描述
1.实现变频器的正反转,频率的读写;
二、硬件设备
1.昆仑通泰触摸屏 :Mcgs Pro
2.台达变频器VDF-M系列
三、软件
1.昆仑通泰触摸屏软件:
四、软件操作步骤
第一步,
双击打开触摸屏软件图标,打开软件。
第二步,
新建工程 如图1,型号选择TCP7062K
图1
第三步,
点击下图2 设备窗口,点击设备组态
图2
第四步,
如下图3右键点击设备工具箱,会出现设备管理器。
图3
第五步,
如图4,双击设备管理,
图4
第六步,
如图5 操作顺序 添加驱动
图5
第七步,
如图6 按顺序双击
图6
第八步,
如图7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更改数据校验方式为 偶校验。
图7
第九步,
如图8 删除全部设备通道,重新新建通道
图8
第十步,
如图9 分别填写 对应的数值,就是变频器的地址转换成十进制加一计算得出,如H2000十进制是8192再加1,就是8193,就是图9 启停设置。
图9
第十一步,
如图10 双击,然后填写对应的功能,最好对应变频器的手册填写。
图10
第十二步,
如图11,分别设置设定频率和输出频率的工程值,都为50
图11
第十三步,
如12,
图12
第十四步,
如图13新建用户窗口,
图13
第十五步,
如14,调出绘图工具箱,
图14
第十六步,
如图15做个标题
图15
第十七步,
如图16,右击元件,分别在文本框输入对应的功能标签,
图16
第十八步,
如图17右击元件,分别在文本框输入对应的功能标签,脚本程序,启停的参数是根据H2000地址的每个位的二进制转成十进制得出的值。
正转启动=18 停止=1 反转启动=34
图17
第十九步
如图18,图19,图20, 新建元件
图18
图19
图20
第二十步
如图21输入框建立
图21
第二十步,
如图22,图23,建立参数显示元件
图22
图23
第二十步,
如图24,下载
图24
五、变频器参数设置与接线,
MODBUS 地址的换算
1 参数设置
2 MODBUS 地址换算
2000H命令 =1 停止
2000H命令 =18 正转
2000H命令 =34 反转
16#2000转换成10#8192+1=8193
2001H 写频率 5000对应50HZ
16#2001转换成为10#8193+1=8194
2103H 读频率5000对应50HZ
16#2103转换成10#8451+1=8452
2226H 运行状态 B0=0 B1=0 停止状态
B0=1 正转 B1=1 反转16#2226 转换10#8742+1=8743
MODBUS的起始地址是40001,把16进制地址转换成10进制地址加上起始地址,其实就是加上1就可以了。
3 接线
MCGS的COM2口7针脚(485+)接变频器SG+(485+),8针脚(485-)接变频SG-(485-)。
六、总结
1.需要注意参数设置,和MODBUS地址换算。
2 .接线要正确
3. 变频器和触摸屏参数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