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威纶触摸屏与三菱FX穿透通讯1

楼主(2024-06-07):
TK8071IP穿透通讯(FX3U)
                                穿透通讯功能允许PC上的应用程序透过HMI直接控制所连接的设备,此时HMI的功能类似转接器;

第一步:把触摸屏和PLC连接并通讯正常;
第二步:配置穿透通讯参数;双击桌面威纶软件Utility Manager--点击1分析测试工具--2点击序列埠穿透--3点击安装驱动产生虚拟串行端口--4根据HMI的IP地址输入IP号--5根据默认的值填写通讯端口号、穿透端口号、PLC连接端口;--点击应用;

*虚拟驱动安装后点击桌面--我的电脑--右键--1设备管理器--2查看端口号(注意端口号前面不能有感叹号)

第三步:打开PLC编程软件,点击1新建快捷键--2当前连接目标--3端口设置--4根据虚拟端口设置--5确定--6通信测试;

备注:通讯端口号和穿透端口号的查看:1常用--2系统参数--3HMI属性--4端口号查看--5穿透端口--6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