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BB机器人示教器中配置DSQC652

楼主(2024-06-07):
很多学员在学习和使用机器人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机器人要做输入输出时需要配置对应的信号。那我们配置对应信号的前提是要配置IO版。

本篇文章就是给大家示范配置一个DSQC652的信号板,这是一个常见的机器人信号板

注意:各位学员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信号板都是DSQC652,要根据你的信号板进行配置。由于DSQC652这类的IO版是通过DeviceNet协议进行通讯的,您如果是真实的机器人需要本身支持该协议。

DSQC652

NO.1

一、 检查是否支持DeviceNet

ABB工业机器人的Devicenet选项有709-1 Devicenet Mastre/Slave和840-4 Devicenet AnybusDevicenet协议。

机器人信号板(比如DSQC652)就是通过这个协议让机器人CPU识别的,而此协议需要软件选项的支持。Devicenet协议选项有709-1 Devicenet Master/Slase和840-4 Devicenet Anybus Slase。

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识别到,709-1选项可以支持主站和从站,而840-4选项仅支持从站协议

1. 如果是虚拟系统可以在新建系统时选择,709-1 Devicenet Mastre/Slave

2.如果是真实的机器人可以在主菜单里面

系统信息看到机器人选项信息。

NO.2

二、 添加配置dsqc652

1. 打开主菜单,点击控制面板。

2. 找到控制面板中的配置进行点击

3. 找到devicenet device点击进去

4. 在这边选择添加

5. 在这里选择652的模板

6. 需要注意,需您需要通过时往下寻找的方式找到ADDRESS,将其的值进行变更一般会设置为10,但这个是取决于您的地址短接片的。一般情况下会以下图一样会82被剪掉,82减掉之后,您需要做的是将其被减掉的相加,就是地址号。如果是其他的话,您就需要注意哪一个被剪掉了,把被剪掉的相加即可。

7.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确认

8. 选择重启控制器,重启完成后即添加成功。

NO.3

总结:

以上就是Dsqc62版的配置过程,配置这个板,是我们后面如Io信号的前提条件,因为我们Io信号是要通过通讯版中进行配置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块板与外界的Io进行直接连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置步骤。

当然这个只是单独的Io版,还需要再配置io信号。

注意:一定要注意选项的支持,如果你的选项是不支持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配置的,在选择配置的地方是没有进入板配置选项的

文章中虽然使用的是用虚拟示教器给大家截图的的步骤,真实设备中在也一样操作步骤。

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资料包

【长按识别/即可免费领取】

-- 请给我,你的点赞、关注、分享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
这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