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组态王与WinCC之OPC通讯1

楼主(2024-06-07):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不通的组态软件之间需要进行数据交换,但我们又不想通过添加第三方设备来实现,那么我们可以使用OPC协议来完成,下面我们介绍如何使用组态王与WinCC之间做OPC通讯。

WinCC做OPC服务器

我们安装好WinCC软件后,启动项目后OPC服务器会自动运行,我们无需做任何关于OPC服务器相关的配置,我只需要正常连接所需的设备即可,下面使用内部变量作为演示:

建内部变量

在内部变量中创建一个OPCserver的组别,然后在该组下创建了三个变量,分别是TAG1、TAG2、TAG3,类型分别是二进制、浮点数、字符串。然后在画面中创建对应的IO域,如下图所示:

创建IO

激活运行系统。

给变量写值

至此我们的WinCC中的工作便完成了,下面进入组态王中的设置。

组态王做OPC客户端

先创建或打开一个组态王项目,然后选则OPC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点击新建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在右侧会显示出找到OPC服务器,我们选中OPCServer.WinCC.1,点击确定。后去选择数据词典,点击新建。

分别添加WinCC中创建的变量。

然后在画面中,创建三个文本,分别组态值输出,然后运行组态王,那么组态王就可以读取到WinCC的数据了。

总结

以上便是组态王与WinCC的OPC通讯了,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例演示环境为同一PC,若需要在不同的电脑间通讯,还需要进行DCOM配置,这边不做赘述,下期我们介绍WinCC做OPC客户端,组态王做OPC服务器的方式吧,若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技成科技产品部)。

78页常用电气元件PPT,建议电气人都保存一份!

2023-08-10

【超全整理】西门子资料包限时免费下载!

2023-08-06

变频器故障!你还在查手册?早Out啦!

2023-08-03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3-07-30

老电工都在用 | 铜排、导线面积、线损自动计算软件!

2023-07-23

777个西门子经典编程案例,助力新手快速入门PLC!

2023-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