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 PLC IO通道坏了,如何在触摸屏上修改?

楼主(2024-06-07):
一、PLC程序

1、主程序

主程序中没有太多的程序,这里简单的做了一个起保停程序,如图1所示,主要介绍IO映射子程序。

▲图1▲

2、I0映射子程序

如图2所示,程序段1中,可以通过修改VD6200判断哪个I点给到启动V6000.0,程序缺点是如果IO点数较多时,程序编写较麻烦,增加程序内存和扫描周期的时间。程序段1—3的原理是一样的,这里不做过多的介绍。

▲图2▲

如图3和图4所示,程序段4—9为输出映射程序,通过修改vd6700、vd6704、vd6708进行修改关联对应的地址是哪个Q点,当VD6700等于0.0时,关联的是Q0.0的输出。

▲图3▲

▲图4▲

二、触摸屏程序

不同的触摸屏程序都不一样,这里简单的做了一个画面,如图5所示。在画面中的输入和输出界面可以通过修改下列画面中的数值进行进行关联IO地址通道,需要注意,输入框的变量地址需要和程序中的地址对应上。

▲图5▲

总结

对于这个功能对于IO点数多的设备不太建议大家使用,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功能。小型设备倒是可以做这样做。推荐在程序中做IO映射,每次维护的时候修改一下映射地址即可。

工程项目中做IO映射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输入输出通道换了,只需要更改通道映射到的地址,比如I0.0映射到v0.0,更换为备用通道I3.0,那么把I3.0映射到v0.0即可。以上就是整个西门子S7-200smart PLC IO通道坏了,如何在触摸屏上修改的内容,文章内容如有错误或者有不懂的问题请联系我们。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邹志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领取文章中提到的PLC程序

扫码关注公众号

后台回复:【1119

即可领取

推荐文章

免费刷题+免费技能等级鉴定,高低压电工必备电气题库!
【课堂福利】1120册变频器说明书,打包发送!
电气文字、图形符号大全,你一定需要它~
65个老电工不会轻易透露的电气计算秘诀!赶紧拿去~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