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实例分析:报警信息与实际故障不一致,一般电工真的还无法处理

楼主(2024-06-07):
报警信息与实际故障的不一致,对于一般电工而言,无疑是很难判断的。昨日我们遭遇了一起颇为异常的设备故障。

工厂有一台设备突然出现报警停机,这在过去的工作经验中,通常会有一个明确的故障代码,这样我们就能够根据具体现象追踪问题所在。

然而,这一次设备却同时报告了多个看似不相关的故障。

我们迅速赶到设备现场,利用电脑读取设备的PLC程序,并让操作工启动设备以观察故障现象。

然而,就在设备刚刚执行回原点动作时,报警现象再次不期而至。

触摸屏上同时显示了下面一堆信息:空气压力低报警、冷却泵故障、热继电器报警和急停报警等提示信息层出不穷,仿佛一团乱麻,让人无从下手。

面对如此混乱的报警信息,我深感事有蹊跷。特别是热继电器的报警,如果热继电器是真的动作了,通常是需要人为的去热继电器上用手动复位。

然而,这次居然能在触摸屏上复位,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而且我们监控的PLC程序也突然掉线了,我初步判断可能是外部24V电源发生了短路,导致电压瞬间降低。

由于热继和空气检测所用的信号都是常闭信号,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信号应处于动作状态,而PLC内部的报警回路则处于断开状态。

当电压突然降低时,外部输入信号可能因此中断,从而在程序内部接通信号,导致报警的产生。

同时,由于短路接触不牢靠,可能在短路后又瞬间断开,设备在开机振动时再次发生短路,从而导致设备停机并可以复位故障。

我将自己的分析告诉了同事,并建议大家一同寻找可能存在的短路点。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我们终于在生产线出口处发现了一根破损的传感器线路。

当设备开机时,机器会产生振动,这条破损的传感器线会接触在一起造成局部短路。

于是,我们用电工胶布对破损处进行了绝缘防护,并重新通电开机。此时,故障终于消失,设备恢复了正常生产。

这次罕见的故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修设备时不能仅仅依赖设备所报出的故障信息,而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迅速解决故障,确保生产线的稳定运行。

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扫码领取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和触摸屏全套视频